[實例分享] 麻聯電池充電器 P16-6A 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9-01-23):
麻聯電池充電器 P16-6A 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

2.內部結構

3.簡單的電流調整板

4.檢測後故障零件更換:
a.SM6GZ46 TRIAC(交流矽控整流器)燒壞,規格~400V/6A~;以BT137-600E代替,規格~600V/8A~

b.VR B500K+SW(可變電阻帶開關)氧化不導通,更換新品OK

5.以機車電池實際充電測試OK

网友A:
不知道,這是如何,控制充電是幾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這是如何,控制充電是幾v

電路結構就是,一個調光器接在變壓器初級,變壓器次級整流後接電池。

自己DIY很容易,調光器用買的就可以,參考電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電路結構就是,一個調光器接在變壓器初級,變壓器次級整流後接電池。

自己DIY很容易,調光器用買的就可 ...

請教u大,有利用機車的電壓調節器來做充電器的嗎?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u大,有利用機車的電壓調節器來做充電器的嗎?成本太高?

機車的電壓調節器每個機種都不一樣可能也是原因之一,總之我沒見過,DIY的有可能,不過用機車的電壓調節器來做,沒有手工調流調壓功能,用起來會讓人有點擔心。

网友D:
我的是變壓器壞了...一顆要1500...新品2700就放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變壓器壞了...一顆要1500...新品2700就放棄了

交流12V6A的變壓器500元以內就買到了,開價1500元太坑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交流12V6A的變壓器500元以內就買到了,開價1500元太坑人了。

他是多組輸出的... 不是常規的變壓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他是多組輸出的... 不是常規的變壓器

沒有多組輸出ㄚ,12V~0V~12V(有可能會高一點)/6A規格,所以用2顆整流器全波整流,假如不放心,規格放寬點應該也OK。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他是多組輸出的... 不是常規的變壓器

去 wish 特約廠商,訂作一顆,應該也沒那麼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有多組輸出ㄚ,12V~0V~12V(有可能會高一點)/6A規格,所以用2顆整流器全波整流,假如不放心,規格放寬點 ...

剛剛翻有找到規格,只是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有多組輸出ㄚ,12V~0V~12V(有可能會高一點)/6A規格,所以用2顆整流器全波整流,假如不放心,規格放寬點 ...

這是他的規格

麻新FEB-12/24-08變壓器

麻新FEB-12/24-08變壓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去 wish 特約廠商,訂作一顆,應該也沒那麼貴吧,

有想過,因為這個是公司的... ...還想要說服買新的跟小台一點的... . ..

之前有幫忙維修過相關物品,可是就變成以後都想要你修,又沒有相對應的工具
EX: 電源供應,示波器,電容表...
手上只有不可調烙鐵跟交流鉤表
要處理監視器,連工具(接頭,查修小螢幕)也沒我就懶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想過,因為這個是公司的... ...還想要說服買新的跟小台一點的... . ..

之前有幫忙維修過相關物品,可 ...

全新一台只要1000元 + 運費---60~100元,又是最新一代。

幹嘛!!!那麼累~自己修~

麻聯電機電池充電器:P16-6A充電機,最高輸出 DC-16V-6A 。P24-8A.V/P36-8A.FV-50/7A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12787297947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一台只要1000元 + 運費---60~100元,又是最新一代。

幹嘛!!!那麼累~自己修~

恩阿,所以自己淘了一台400塊的充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