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線麥克風,頻率對不上!!!(Mipro 201, Chiayo 323, GMC-216)

楼主(2019-01-23):
小弟尾牙後昏船,
在拍賣網站及FB看到:正好3個人單獨賣無線主機、另3個人單獨賣6支無線麥克風,頻率成對!!
以為這麼便宜, 天真地標回家....
啃!!!......真的都壞的!!
拿去音響店試, 勉強2支可以和擴音主機湊出聲音....

唯一可能有救的這組.. MR201 VHF  196 198 mhz
手持麥克風打開電源時:
1.有一支主機燈號會亮,但聲音明顯偏小、失真
2.另一支主機燈號完全不亮
老闆說大部份原因是「頻率偏了」,無線麥清一色修不如買新的,說回家用塑膠起子用力「督下去轉一轉」, 再沒訊號就丟了~
如果要調主機頻率,圖中紅框部份,我該督那一邊呢?
(圖上主要IC:1604F 2903 2908 2068 SA720的VCC都量過有7.2V輸入)

网友:
莫非是拿去西寧試的

网友A:
至於頻率的話要再多研究
先從接收天線開始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於頻率的話要再多研究
先從接收天線開始找

我在板橋試的,音響店老闆說無線麥克風這種情況很常見,雖然也可能是麥克風頻率偏了,但大部份是主機端。

對了,紅框中大的那顆是1FNC, 小的那顆看不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板橋試的,音響店老闆說無線麥克風這種情況很常見,雖然也可能是麥克風頻率偏了,但大部份是主機端。 ...

應該可以在主機端調到
子機要拆比較麻煩  而且子機電路很小

网友B:
這並不是調左或調右的問題,調左是要調多少?調右又要調多少?這些都不是用猜的能解決,要校正頻率是要有儀器的,再來就是校正步驟沒有廠商的協助也無可奈何,如果遇到上一位維修的人也調過,那將使問題更加複雜。

网友C:
要有SG 與Spectrum 與示波器 才有辦法調整
話說看這塊板是有tone 的
tone 有分32k or 36k
不對也不會有聲音

网友D:
千萬千別動到那兩顆,小聲跟這沒關係,相信我主版有顆音量輸出V R換掉,跟前面版兩顆V R換新,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萬千別動到那兩顆,小聲跟這沒關係,相信我主版有顆音量輸出V R換掉,跟前面版兩顆V R換新,試看看。

hi, 板子上除這2顆外,其他都用膠固定住囉~
音響店是說白鐵盒子內的一定不能動,小他才想到外面這幾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有SG 與Spectrum 與示波器 才有辦法調整
話說看這塊板是有tone 的
tone 有分32k or 36k

hi, 確實有tone的mark, 零件沒焊線路沒細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並不是調左或調右的問題,調左是要調多少?調右又要調多少?這些都不是用猜的能解決,要校正頻率是要有儀 ...

wish大說的跟音響店老闆一樣,小弟也沒有分析儀~

唉只能說品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可以在主機端調到
子機要拆比較麻煩  而且子機電路很小

嗯阿,動手還是怕怕的

音響店有給了提示, 測的情況如下:
1.未開麥克風電源時,主機沒有雜訊
2.打開2支麥克風電源時,有抓到的那一支無線SG有正確亮起,也不會輸出雜訊,失真的是講話聲音本身
3.沒抓到的那支,無線SG燈不亮
4.老閭自己推測聲音失真跟無線訊號抓不到應該是2回事.....

目前只知道圖片白鐵盒中絕不能打開也不能接近有磁工具....
而外部VR多固定住了:包含 af output gain,  Signal-Q, Noise-Q

楼主:
音質失真原因找到了!!

圖片下方最大顆的VR旋鈕有問題,第一次使用WD40噴完,聲音忽大忽小異常,剛剛去買專用的小瓶電子接點清潔劑,噴掉一大堆後,聲音變得比較正常。

現在問題只剩另一支麥克風無法與主機對頻(SG亮燈).....

報告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