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無廠牌、無型號、無標示,三輸出 50W 鋁殼電源 維修整理

楼主(2019-01-24):
從站長那邊拿到了五個不知好壞的鋁殼電源,今天有點時間就來弄一弄。

首先第一個拿到的,無廠牌、無型號、無標示,三無產品。這個大小,根據另外的四個來看,功率約 50W,三組輸出不共地。

拿到不知狀況的東西不要冒然上電測試,不然通常都是「謝謝再連絡」。

先打開來看看裡面的情況。

從外觀上來看,幾乎等同新品。內部的情況為:

輸出二極體沒有固定;有跳線的情況;還有就是線路歪七扭八的…比較好的山貨。但這個電源真的曾經正常工作過嗎?我是很懷疑啦。

翻到背面來看,跳線是後來才焊過的,還有 C22 電容器也曾經有後動的痕跡。

C22 電容不但有動過,而且極性還是裝反的。

控制板是獨立的小板。拆下來看看,用了一顆 UTC3843,而 PCB 編號 CTR43A 查無資料。這片也是有動過的情況。

到此為止猜測,這應該是工程樣品……簡單的說,從一出生開始,它可能根本就不能用吧!

簡單畫了一下控制板上的線路。對不起因為小弟天性好吃懶作又不學無術,實在是看不懂這上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決定不修這片。這部分的控制,直接改用公板來驅動。

經過計算,變壓器頻率約 40-50KHz,普通的規格。之前用過的 CA-888 就可以用了。50W 輸出功率也剛剛好符合。

比較要注意的是,CA-888 的 FB 輸入要求接光偶合器的晶體 C 腳,也就是第四腳。但電源的原始設計是第四腳接的是補助電源的正極。所以這部分要修改一下,把第四隻腳的銅箔切斷接到 CA-888 的白線。PC817 的第三腳直接短路到地,也就是 C22 的負極。

原本的紅色跳線拆除後改上 100KΩ 到 1MΩ 的電阻。

CA-888 的紅色線接 C22 的正極。

把原基板的 MOS 拆下,CA-888 的黃色線接到原來的 D 腳位直。

CA-888 的黑色線接大電容負極。

CA-888 的綠色線接大電容的正極。

找個地方把 CA-888 固定在散熱片上。以上就完成控制板的改裝。

把電容器全部換掉。

LT1083CP 拆除,原來的輸出輸入直接短路在一起。

LINEAR 的 IC 與 CapXon 的電容器放在同一塊基板上,真的會讓人覺得很突兀。不過樣品本來就是要怎麼搞都行。

參考其它電源,寫上本電源的輸出規格。V2 本來是輸出 5V,因為 LDO (LT1083CP) 被拆除,輸出就變成了 6.8V 左右。

這個電源的設計是以 12V 為主要的穩壓電源,若要使用到 5V 的話,就得取用 6.8V 或 8V,然後再作降壓使用。從穩定性來看,這應該是比較好的作法。

靜態待機時約 1.8W 的耗功率。到此本電源全部維修完成。

順帶一提,我終於找到適合通用型 T12 所使用的烙鐵架了,完美匹配!

那剩下的四個電源呢?等下次有空時再來弄了。

网友:
我拿到就這樣了,恭喜把它救活。

网友:
gsm7大大偷吃步ㄡ,不是每個人都有CA-888通用電源模塊的,給您贊一個。

网友A:
可惜沒保留lt1083,那樣設計可產生不錯的線性直流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沒保留lt1083,那樣設計可產生不錯的線性直流電源。

原機構難固定要另外打洞,直接拆掉比較省心。零件作為備料也不錯呀。

楼主:
踩到地雷。另一個故障電源,電容爆頭,本來以為換換電容就好了,結果沒用!才發現整片基板都有冷焊的問題。

弄這些得要很有愛才行。

网友B:
哈哈,我也有常用這種通用芯片. 很方便, 我通常用這來修待機電壓用.

楼主:
全部處理完成了。統計除次級電容外,三壞兩好,其中一個 IC 還壞掉了。猜測可能是因為次級電壓輸出不穩連帶導至 Vaux 異常,順手就把 IC 給帶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也有常用這種通用芯片. 很方便, 我通常用這來修待機電壓用.

我還有這個呢:

修 APFC 用的。不過一直都沒機會派它上場救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