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Intel 760P 256G跑pcie 2.0跟3.0的差別

楼主(2019-01-24):
Pcie 2.0 X 4

Pcie 3.0 X 4

個人覺得除了看分數有感.
實際上用起來幾乎沒差...
不過跟Intel 535 120G sata3比起來真的有快上一點!

网友:
PCIE與SATA從規格來說就是不同頻寬的產品。

就好像SATA150 與SATA600的差別,有比較就知道差距有多少。

最近從網拍買進一顆M6S 256GB,clone整顆資料成image; 才發現比現有120GB SSD(MAX write 150MB/s)的速度快超多。

网友:
沒錯!~就是資料傳輸頻寬的差異,規格面上PCI-E 3.0/2.0--4X 介面頻寬足足有一倍的差距...

但是!~~還是得看裝置本身能佔用多少傳輸頻寬,如果裝置本身只需要800MB,你給它1000MB頻寬
它還是只用到800MB,如果裝置需求1200MB你給他1000MB裝置就會被限制住...

SSD各界面不外乎....
SATA:分標準2.5"SATA形式與M.2形式的SATA

M.2:分走NVMe介面的和走SATA介面的,M.2買走SATA訊號的不如買標準2.5" SATA的就好了

板子沒有M.2插槽UEFI BIOS卻支援NVNe SSD的捧油可以買張PCI-e 4X介面轉M.2卡來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