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很奇怪的故障ASUS P8H61M LE

楼主(2019-01-24):
正常使用後重新啟動結果無法啟動.

通電後會跑碼,開機聲"嗶"響起後同時CPU供電斷.

畫面當在LOGO畫面,除錯卡顯示A3

請問各位前輩這大概哪裡出問題?第一次遇到這樣詭異的故障.

開機跑碼中CPU電壓

開機跑碼中CPU電壓

跑碼中CPU電壓

跑碼完成開機畫面顯示後CPU電壓

跑碼完成開機畫面顯示後CPU電壓

跑碼完成開機畫面顯示後CPU電壓

死當在此畫面

死當在此畫面

死當在此畫面

网友A:
將BIOS拆下重新燒錄BIOS
BIOS官網就可以下載燒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BIOS拆下重新燒錄BIOS
BIOS官網就可以下載燒錄

殘念~沒有燒錄設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殘念~沒有燒錄設備

你問問主機板維修版主收不收你這塊~~~幫你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問問主機板維修版主收不收你這塊~~~幫你代工

感謝您,不過這漲殘值不高恐怕沒有維修價值.

只是拿來玩玩練練功^^

而且掛點之前12V偵測異常,好像IO也掰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不過這漲殘值不高恐怕沒有維修價值.

只是拿來玩玩練練功^^

12V檢測異常不一定是IO壞
有可能是分壓電阻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檢測異常不一定是IO壞
有可能是分壓電阻壞

偵測異常的情況是數值浮動的.

12V~24V亂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