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變壓器問題

楼主(2019-01-24):
小弟並非電子科系
但對電子有相當的興趣
若發問時 , 有須改善的地方
煩請多多指點

小弟拆開兩個 9V 的變壓器
電路圖皆相同 , 如附件

兩個變壓器用三用電表測量
一個只有 2.5V , 一個 4.5V

但小弟將圖中紅色表示的電容 1000uF / 16V 拆掉後
三用電表測量就變 9V

請問
1. 這個電容作用為何 ? 拆掉是否安全 ?
2. 這兩個變壓器是那裏壞掉了 ? 只剩少少的伏特數

网友:
都拆兩個了,應該有型號...
拍幾個圖(外殼,內部電路,...)來看看吧...

网友:
電容就是穩壓的~容值不足,所以造成電壓不穩,換顆一樣的,有可能就修好了,電容也跟電池一樣,是會老化不蓄電的~

PS. 三用電錶看到電壓不一定準,實際上經過整流後的波形,電壓是一直抖動的,是透過電容的穩壓(電容值需足夠),輸出才能維持在一定的電壓(誤差小於0.2V之類的)。

网友:
應該是電容壞掉,買新的回來換。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指點

小弟換了一顆電容 , 結果仍是 2.5 v
不知是不是這顆也壞了
這顆雖然沒用過 , 但也放好幾年了
電容有保存期限嗎 ?

原來電容是為了穩壓喔 ...
電壓抖動 , 是不是因為線圈 "電生磁再磁生電" 無法準確控制的原因呢 ?
110V 交流通過線圈 , 出來應該是 9V 交流
因為交流 , 所以理當是  -9v ~ 9v
再經由四顆二極體將 -9 ~ -0.0... 轉成正的

如此想像是否正確 ?
那該如何想像電容穩壓動作呢 ?
(若上述是錯誤的 ?  該如何描述這些動作 , 還請指點)

又為何三用電表在沒有這電容的情況 , 會顯示 9v 呢 ?
(ps 我的三用電表是數字型的 , 轉到 DCV 20v 的位置測量)

另外 , 人家說 .. 變壓器 , 電源供應器 都是消耗品
功率每用一天就會一天天下降
這說法是指變壓器 , 電源供應器裡 , 哪個零件在縮短呢 ?
又為何電源供應器用再久 , 5v ,12v 仍舊沒變
只是能接的硬體變少 (看來是能提供的電流下降了)
但變壓器卻是伏特數下降呢?

謝謝!!

网友:
你這顆變壓器也太陽春了,還是你有漏掉什麼沒畫出來

网友:
不知道有沒有少畫穩壓的部分

楼主:
各位大大 ...
小弟圖中並未遺漏原件

這些變壓器是壞掉的電器用品
如 .. 以前的手機 , 小 hub 等 , 留下來的

外表就是一個又黑又重的方體 , 上面有兩隻插電的腳

目前手上還剩一個 motorola 手機留下來的
上面標 3.6v , 但三用電表測量卻是 6.0v
想拆開看看 , 但這個比之前兩個難拆
正在努力 , 猜想內容跟其他兩個是相同的吧

网友:
樓主會拍照吧!?有圖片有真象,別人也好幫你解答

网友:
很古老的 "變壓器" 是真的沒有穩壓的.  無負載電壓跟有負載電壓就會差不少.
無負載情況電容會充電到達峰值, 或最大值. (有效值的根號二倍, 電源變壓器
一二次側的標示都是有效值, 或均方根值, 含意是通到電阻時的發熱功率跟
等值 DC 電壓一樣)  正常有負載時輸出則接近平均值. 約是有效值的 0.9 倍.

最大值、有效值與平均值的含意可以自己 google 看看. 有無電容電壓差那麼大.
除了電容可能有問題外. 也不能排除橋式整流子或是變壓器繞阻有故障
或是焊點冷焊電阻變很大, 接觸不良等情況. 這一一測量變壓器二次側電壓
與橋式整流子跨壓就會有線索了.

楼主:
雖然小弟環境拍照不易
但仍想拆解 motorola 那顆來拍照 ... 偏偏超難拆
手指已經劃破兩道傷口
只好放棄 .....

這種變壓器大家身邊應該不少
就是用高周波塑膠熔接成一塊那種
超難拆的 ...

已拆那兩顆已經用在自ˋ製 led 燈管的轉換器跟遙控器上
要拆又要爬梯解焊的 ...

轉換器小弟用了最笨的方法
用了 9 顆繼電器控製 3 組燈管 ...
之後小弟還會發文詢問 led 與循環開關的問題
... 只能說 , 找到這個網站真好

感謝 andersont 大大提供寶貴的意見
相當有幫助 ...

依此推論 , 那理當是橋式整流子有問題了
當電容放電時 , 本不該通過二極體回流的卻通過
因而抵銷了電壓
真不好意思 , 那顆剩 2.5v 的當時測量
實際數值的確落在 2.2~2.3v 之間
想說打個最近整數 , 竟有如此誤導因素

2.2v 的二極體壞了 3 顆
4.5v 的壞 2 顆
有時間再拆下來換二極體

想不到二極體也會壞
不知二極體壞掉時 , 電流電壓在通過二極體時是什麼情形 ?
竟會造成過濾出正電 , 還無法阻止迴流 ?

网友A:
拆到畫兩道傷口太可怕了

那種變壓器側面會有凹進去的溝.
完美的拆解法我不知道.我都用暴力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418&highlight=

像鄙人這篇拆的那顆就是用線鋸把側面凹溝加深
然後拿出一字起子,插入,轉,聽見塑膠斷裂聲就開了 XD

另外,您提到的那個電容壞掉的電壓測量,在鄙人那篇的測量裡面
其實要提到的就是,大概您只能用示波器才能看出電壓跳動
電表的取樣頻率似乎沒那麼高,沒辦法反應出這類的電壓波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到畫兩道傷口太可怕了

那種變壓器側面會有凹進去的溝.

感謝 conbawa 大提供知識

目前小弟仍處於超新手階段
所以這些訊息對小弟都十分有用
尤其是剛摸過變壓器

示波器 .. 一直很羨慕有這設備
剛剛搜尋了一下
竟然有虛擬的
http://a-chien.blogspot.com/2015/02/blog-post_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conbawa 大提供知識

目前小弟仍處於超新手階段

我重新貼一下連結:

手機平板的示波器實作

网友:
用夾具不同角度,夾鬆很好開又不會受傷。

网友:
既然認知到是新手(跟偶一樣)就應該先拍照
問看看 如何拆(這邊高手這麼多)
尤其電容是最基本的常識
如果電容都不懂
還是不要亂拆了
因為也是會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