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宏佳騰150 CC機油可自己換嗎?

楼主(2019-01-24):
給經銷商換每次都要250元,蠻貴的,以前YAMAHA 125 CC都自己換的,宏佳騰自己換機油,有甚麼重點要注意的嗎?請教各位大大。

网友:
您買中古車嗎,這些資料車主手冊都有

還有AEON超賤的,車主手冊要上網登錄人車資料才能DOWNLOAD,不像其他廠牌任你抓

网友A:
https://forum.jorsindo.com/forum ... DB8MjUwOTk3OQ%3D%3D

OZ150車主手冊
請您看這個是否合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forum.jorsindo.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IwMDI0NXxiMzYwOGJkN3wxNTQ4MzE5OTQ2fDB8MjUw ...

我買中古的5年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forum.jorsindo.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IwMDI0NXxiMzYwOGJkN3wxNTQ4MzE5OTQ2fDB8MjUw ...

這個連結不行  我網頁跳出 ERROR 404  好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連結不行  我網頁跳出 ERROR 404  好怪

https://forum.jorsindo.com/thread-2509979-1-4.html

請您進這裡,1樓底下有連結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連結不行  我網頁跳出 ERROR 404  好怪

小弟試沒問題啊,請您直接點,不要複製後貼網址列

网友:
車行可以換,你就可以,

网友:
都過保了,還有什麼不能自己換的,最重要的是不要換到假油

网友:
汽車的使用手冊也是,車商都很秘密要車主才能下載~~

是有寫什麼高機密內容唷~

网友B:
機油不要用到假油~不要用到放太久的合成油(添加劑有的會變質~)
原則就是~中油~跟國外自己有油廠的品牌~
例如~嘉實多~殼牌~美孚~埃索~好事多買的也OK~都是大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機油不要用到假油~不要用到放太久的合成油(添加劑有的會變質~)
原則就是~中油~跟國外自己有油廠的品牌~
例 ...

說到不要買到假油 這是正確的
但是品牌就要看是跟誰買的
為什麼會有假油
難道制造假油的工廠 都打自用品牌嗎 那就不會有假油了
製造假油工廠 會打造一些無知名度的品牌嗎? 直得懷疑
中油油品也不錯 價格不高 中油加油站都有販售 應該不會有假的
其他的就不敢保證了 除非認識品牌的外務員直接購買 不然都難說

网友D:
最進我公司附近萊爾富前裝了一台自助換油機
我不太懂這個要怎麼玩
你可以研究看看你那邊有沒有
不然廢油要怎麼處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進我公司附近萊爾富前裝了一台自助換油機
我不太懂這個要怎麼玩
你可以研究看看你那邊有沒有

回 yung6313 大 ...

萊爾富裝自助換油機,難道是萊爾富要賣機車機油了嗎?自助換油機一般使用抽的的方式換油,不像傳統用洩漏的方式,謝謝。

网友E:
回 店長 大 ...

一般速克達機車機車洩油孔螺絲是17mm,會在機油加注口的另一側或是底部,齒輪油一般是12mm的螺絲,建議買一支T桿的17mm與一支10mm&12mm梅花板手,就可以自行更換了,至於廢油可以拿去加油站或是機車行幫忙回收,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 yung6313 大 ...

萊爾富裝自助換油機,難道是萊爾富要賣機車機油了嗎?自助換油機一般使用抽的的方式 ...

萊爾富應該是租地方給自助換油的廠商吧,不是萊爾富賣機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進我公司附近萊爾富前裝了一台自助換油機
我不太懂這個要怎麼玩
你可以研究看看你那邊有沒有

大大:
中油有回收,清潔隊也有回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進我公司附近萊爾富前裝了一台自助換油機
我不太懂這個要怎麼玩
你可以研究看看你那邊有沒有

你說的是這一台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大:
中油有回收,清潔隊也有回收

我這邊,沒有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回 yung6313 大 ...

萊爾富裝自助換油機,難道是萊爾富要賣機車機油了嗎?自助換油機一般使用抽的的方式 ...

應該不是吧,我有在18樓貼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說到不要買到假油 這是正確的
但是品牌就要看是跟誰買的
為什麼會有假油

不好意思~我表達能力不好~讓您誤解~
不應該說假油~要說對車子不好的油~石油精煉過程很雜~
回收後的機油有一部份是經過精鍊再製後添加一定的比例到新的機油中~我記得歐洲有這種規定~
不信你倒瓶嘉實多的來看看~會感覺有點混濁
最好不要挑的廠家~舉個例speedmaster(如果我擋到人家的財路請見諒)....
這種油是買人家的油品自己來混合+分裝的~
各位有興趣去看它的網站~有些地址,用google查看看,看完你會飆髒話~
台灣這種太多所謂的神油品牌了~說不定基礎油都是中油的~~這些神油利潤都超高~
要買自己有鍊油廠的廠牌~我之前列的都有~有的甚至還有採油跟油田~
為何??大廠品質穩定阿~價格也會比較低。

放久的合成機油不要用,為啥??因為合成機油是以效能為目標~急速操駕清除積碳等ˇ等問題都要考慮~
會丟很多添加劑進去~如抗氧化~消泡~鉬化合物~等等~這些添加劑有的保存期不是很長~
久了要是變質的話,搞不好會比基礎石油提鍊的機油還糟糕~這種油使用後真的有感覺~

如何避免買到不好的油~建議在中油直營店買機油,好市多買機油也ok~量販店買便宜的機油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應該不是吧,我有在18樓貼圖,

回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

剛剛看了您分享的照片與youtube影片嚕,原來是自助式的抽廢機油與添加新機油的作法,比較適合傳統速克達,謝謝。

网友:
是的
完成一樣,旁邊還有綁一支T型套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forum.jorsindo.com/thread-2509979-1-4.html

請您進這裡,1樓底下有連結

可以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 店長 大 ...

一般速克達機車機車洩油孔螺絲是17mm,會在機油加注口的另一側或是底部,齒輪油一般是12mm ...

OK  我DIY看看,那要用10W40還是15W50 ,分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 店長 大 ...

一般速克達機車機車洩油孔螺絲是17mm,會在機油加注口的另一側或是底部,齒輪油一般是12mm ...

AEON走YAMAHA路線,螺絲出現12MM機會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我DIY看看,那要用10W40還是15W50 ,分不清楚

回 店長 大 ...

使用是檔車並採用濕式離合器的部份要選用有通過 JASO MA 或是 JASO MA2 的機油,離合器才不會打滑,另外如果是一般速克達,採用10W40或是15W50的機油,就要看您自己了,如果不知道要換那一種,可以先用一般比較多人使用的10W40,耐用度普通,價格較低廉,如果一次去抱一箱應該可以更便宜,謝謝。

米是用這罐 elf MOTO tech 4T 10W-50 合成機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