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8年會有什麼大問題? | 一探啾竟 第35集 | 啾啾鞋

楼主(2019-01-24):
2038年會有什麼大問題? | 一探啾竟 第35集 | 啾啾鞋
[youtube]NHwbnhRFnuw[/youtube]

网友:
天下本無事,胡思亂想。

网友:
公保、軍保、勞保,全倒。

网友:
比較好奇 自己的GPS鐘跟GPS系統
以及更多基於UTC計時的系統

网友:
2038年問題看似跟千禧年(2000年)時間問題相同...
1. 都是電腦問題
2. 都是時間問題
3. 都有歸零問題(變成初始值或最小值)
4. (可能)都會引起計算問題---這點,不一定
看似雷同實則不同...

先說簡單結論,簡單的說:
千禧年問題是硬傷,2038年問題是軟傷...

硬傷指的是,架構上有本質問題,也有硬體的問題,因此問題比較難解決
  簡單的說,它跟CMOS也有關,跟顯示也有關...
  (跟CMOS有關,除了軟體要改,還要換硬體的話,問題就複雜了...)

軟傷指的是,架構本身沒有問題,也無關硬體的問題,只有軟體問題,因此問題比較簡單
  一樣簡單的說,UNIX時間每秒計數一次,因為(32bits)計數計容量不夠大問題,
只要改改軟體,所以很多電腦(或說OS--作業系統)早就已經沒有這個2038年問題...
因為跟使用者比較沒有直接關係(不一定會看到,不一定會知道)....

另外,還有一個很大差異當年千禧年問題
年/月/日(或者日/月/年)是實際使用者在用(看)的訊息
跟每秒計數一次,只是用來交換資訊的方法之一,有很大差別...
註: 每秒計數一次,本身沒有問題,是(當年)實作上出現了一些限制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