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晶工JD-3623溫開水處都出冷水

楼主(2019-01-24):
各位前輩 請教:
晶工JD-3623 飲用保溫燈有亮,但溫開水處都出冷水,卻不出溫水,這是加熱控制器故障嗎?還是其它零件故障?

网友:
熱水正常?

楼主:
熱水正常

网友:
箱子打開看了沒?

网友:
溫水膽並沒有加熱保溫功能,當跳保溫後大量熱水流到溫水膽,便開始慢慢變冷,尤其是冬天溫水膽會快速降溫,若長時間沒用溫水(即沒補進熱水),溫水會降至室溫溫度。

网友:
溫水膽 構造 :

溫水膽 構造 :

溫水膽 構造 :

网友A:
我家的晶工牌也有這樣的問題
熱水正常
溫水是冷的

感覺像是熱水煮沸後
沒跑去溫水那慢慢降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晶工牌也有這樣的問題
熱水正常
溫水是冷的

這要測試很簡單

用2個杯子 1杯裝生水 1杯裝開飲機的溫水 去測試口感就知道了
因煮沸過的水 跟生水口感不同

也能這樣測試 等開飲機跳保溫後 讓溫水一直流出 到最後看會不會變熱水也能知道

网友:
先查溫度開關,跟保溫線圈

网友:
把溫水一直出水,看最後會不會變熱就知道有沒有問題了

网友:
6樓的圖是完全對應該機器的
因為我也有一台同型號的 所以我知道
基本上熱水燒的滾 就沒有問題(熱水出水應該隨時都有80度以上熱水)
溫水出水多些 就會變溫水的
基本上夏天應該會出溫水

楼主:
測試於熱水水位最高時,持續按溫水出水,要等到熱水水位下降超過一半才有溫水,應該就像各位前輩說的,熱水於溫水膽過久,溫度以下降變成冷水

网友:
買支好的保溫效果佳的保溫瓶卡實在拉~~~

网友:
開飲機功能主要是不出生水,可隨自己習慣使用,我只用熱水,搭配逆滲透生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要測試很簡單

用2個杯子 1杯裝生水 1杯裝開飲機的溫水 去測試口感就知道了

昨天照著sa2086兄所教

開溫水讓他慢慢流出後

就發現原本是冷水

冷水流出後水慢慢變溫

所以家裏喝的是溫水

並不是生水

謝謝sa2086兄的教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照著sa2086兄所教

開溫水讓他慢慢流出後

是燒開後冷卻的涼開水啦......因為天氣冷溫水沒保溫就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