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MESR-100測量元件的疑問

楼主(2019-01-25):
我有買了一台ESR表,型號是MESR-100
測量一般的電解電容都很正常!
但是測到高壓電容就會出現OL,

2塊板子上的高壓電容都是這反應,
這是無法測這種元件嗎?還是湊巧電容壞了?
雖然我不確定元件是好的!但是應該沒這麼湊巧全部都壞了吧??

网友:
電容量20P太小了,所以量不到ESR值(超出儀表測量範圍)。

网友:
ESR表是為測量電解式電容器設計的。

為什麼回覆無效?

网友:
你把你量的點照出來,應該是沒量到吧,

网友:
JINGYAN MESR-100 V2 Auto-ranging capacitor ESR and Low Ohm Meter
Measuring range from 0.001 to 100.0R, (對應1uF~10000uF)

http://bbs.pigoo.com/thread-64999-1-1.html

JINGYAN M6013 V2 Auto-ranging capacitance meter.
Large range of measuring 0.01pF to 470mF (470000uF) capacitance,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308&highlight=m6013

請改用M6013  測 pF等級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