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55WMB 螢幕畫面發黃求助

楼主(2019-01-25):
如圖~VIEWSONIC VX2255WMB 這台有10年了~16:10的,畫質真的不錯~
之前電源開關的毛病~電容換過也搞定了~
又操了4~5年~發現畫面一直發黃~怎麼調都調不白~
是面板老化~還是其他問題~燈管??或??
請站上各位大哥不吝指教~謝謝~

我原先是做機械設計的~這一陣子想學電子的東西~慢慢自修中~
目前都幫人家修滑鼠~換微動~

畫面發黃~怎麼樣都調不白

畫面發黃~怎麼樣都調不白

背部~~要從哪下手~電容都換過了

背部~~要從哪下手~電容都換過了

网友:
1.CCFL燈管老化

2.發黃有可能是裡面的圴光片年久變黃..........(這個機率比較高)

网友:
支持一樓

個人偏向2
1的原因也有

還有如果是1的話建議去給人家弄 拆不好面板會掰掰的

网友:
1.看法與draculaxx兄相同, 檢查重點在面板內部的CCFL燈管及均光片
2.螢幕右邊黃色漸層那麼smooth, 所以不是主板壞, 不是電源板壞, 不是邏輯板壞, 清潔屏線也沒用
3.不是面板單體(狹義面板)老化.

网友:
燈管老化了,曾經嘗試自己更換,結果燈管很細一碰就斷了,建議找維修店改換LED的可以撐比較久 !

楼主:
感謝大家幫忙~提供寶貴意見
剛剛再看一下~手機拍得不好~角度問題~這是整片發黃~TN面板
10年前這台的漸層真的一級棒~價格也是很棒~12000
目前是當備用機。已改用 ASUS PA279..這台也不錯~我有拍照修圖所以挑這顆

再請教大家~燈管或君光片掛掉...這換起來大概多少~我住桃園要找誰~
如果想自己搞~換LED燈管材料要找誰買~
謝謝大家

网友A:
你的問題是下燈管接線點老化,造成均光片變質(發黃)
LED燈條學姐就有在賣了,至於均光片,我的辨法是找1台同尺寸的破屏機,
把破屏機的拆下換到變質的機器上即可,當然可能尺寸位置會不一樣
稍做修剪裝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問題是下燈管接線點老化,造成均光片變質(發黃)
LED燈條學姐就有在賣了,至於均光片,我的辨法是找1台同尺 ...

感謝您告知~16:10現在均光片可能不好找了~我會試看看~謝謝~
這一台缺點....溫度超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