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尚朋堂電鍋SSC-15KD無法保溫.

楼主(2019-01-26):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這台電鍋的故障情形為無法保溫,

連接藍色線至開關處為短路,圖中那片是否為保溫板呢?

請問要如何量測是否故障?謝謝!!

网友:
YES!~~保溫板壞

楼主:
請教一下這片哪裡可以買的到呢?尚朋堂有維修站可以買這片嗎?

网友A:
露天打保溫片有答案

网友B:
尚朋堂保溫片若買不到的話,改買大同10人份電鍋的保溫片(40W)也可以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露天打保溫片有答案

您好,沒屋頂的只有大同的,找不到尚朋堂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尚朋堂保溫片若買不到的話,改買大同10人份電鍋的保溫片(40W)也可以替代。

您好,可是我尚朋堂是15人份的,可以用大同的兩線保溫片(50w)的替代嗎?

另外我那條藍色線有一個用保護套管包起來的應該是溫度保險絲,

它的兩條線不分極性嗎?如果用大同的保溫片替代的話藍色線的溫度保險絲要剪掉嗎?

謝謝!!

网友:
可以替代,不分極性,不用剪掉。

网友:
保溫切換開關 :

保溫切換開關

保溫切換開關

藍線圓頭是插pin
pin另一頭 接到前控制面板 保溫切換開關 上

保溫切換開關另一腳 又接到煮飯微動跳板開關(NC 常閉  保溫 )黃色線上 .....

所以要檢查  : 保溫片, 保溫切換開關,煮飯微動跳板開關(NC 常閉  保溫 )黃色線 是否斷線開路 。

楼主:
好的,感謝各位先進告知,等東西到了再上來跟各位報告,謝謝!!

网友C:
大同牌及萬國牌十人份電鍋保溫片(2線式40W),可互相代用。

网友D:
會不會黑色套管內的溫度保險絲斷路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黑色套管內的溫度保險絲斷路而已~

姐 那黑色套管內 是保溫片的接頭而已 沒溫度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同牌及萬國牌十人份電鍋保溫片(2線式40W),可互相代用。

好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姐 那黑色套管內 是保溫片的接頭而已 沒溫度保險絲

感謝告知分享,謝謝!!

楼主:
後續維修報告,詢問家裡附近的尚朋堂維修站保溫片料件並沒有對外出售,

問了一下到場維修價格還可以接受,由於不用自己動手組裝又可以現場處理到好不用等待幾天

所以直接送到維修站在現場等待維修,換了一個保溫片又頭好壯壯繼續用到天荒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