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當中所擁有的第一台示波器

楼主(2019-01-26):
我人生當中所擁有的第一台示波器
~IWATSU SS-7810 100MHz 直讀示波器

型號~IWATSU SS-7810

收到時外觀不佳,內部更是滿佈灰塵棉絮,經過數小時努力清潔擦拭,恢復為八成新左右

開機測試顯示正常,還不太會用,有空要開始惡補複習了,畢竟已30年沒玩過了早就忘光了

网友:
探棒夾好,AUTO SET鍵按下去就搞定了。

网友:
擦的好乾潔喔

网友:
面板與旋鈕都很乾淨漂亮,讚!

网友:
回 wet 大 ....

恭喜入手好儀器,擦的好乾淨,給您100分喔!!

网友:
擦好了,好棒喔,可以搬到我家來與它的同伴做伴了 ... ...

网友A:
這種電源是交換式電源AC有Y電容接地,
所以AC電源 接地線要處理好,
不然機殼露出的金屬面、螺絲、BNC金屬外扣環都是接地環,摸到會觸電。
同理,拿去量其他設備AC一次側要想好接地處理,不然會炸機

网友:
最近才接觸到,大電的電源品質,幾乎都用筆電型示波器了,主要可供記錄,可以記錄及列印出來,增加對客戶對次一做法的認可,也才會付錢。

网友:
在參展時有見過可以用筆電的示波器,實際應用也見過幾次,就是聽說也有智慧型手機樣式的,目前只知道有APP,但是連結實際的物品卻是還沒見過。不知道誰有擁有,拍照分享好嗎,謝謝

网友:
哇!好像新的,我的沒那麼新,可能是耐心不足,這台真是好用,一鍵自動設置完成顯示,對我這個新手來說,比較好入門,太棒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電源是交換式電源AC有Y電容接地,
所以AC電源 接地線要處理好,
不然機殼露出的金屬面、螺絲、BNC金屬 ...

請問 SIMON1016 大此示波器,如經過隔離式變壓器做為電源的話,
是否仍須再另接一條地線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 SIMON1016 大此示波器,如經過隔離式變壓器做為電源的話,
是否仍須再另接一條地線呢?

示波器,如經過隔離式變壓器  不另接一條地線呢?那示波器就是浮地測量。

把電源插頭的保護地斷開,使用普通被動探棒直接進行浮地測量一次側,
結果就是“啊,我被電到了!”。

注意附圖  紅線 能不能用手觸摸???

紅虛線 示意為  被動探棒直接附圖紅線,整個示波器就浮於 紅線上,
黃綠線若接地 就是 炸機 ; 黃綠線若不接地 人體等著觸電 。

那附圖 T1 右方 二次側 安全了 ,因為有T1 隔離著
所以呢 你把隔離式變壓器給 待測物用 將其與 市電L/N 隔離
你再畫一下 待測物多了隔離式變壓器(市電L/N 隔離)

示波器浮地测量的危害
http://www.chinaaet.com/article/3000018924

浮動量測和隔離輸入示波器
基礎知識
http://download.tek.com/document/3AT_19134_2.pdf

网友:
感謝 s 大的賜教……
原本以為只要經過隔離變壓器,即可安全操作。
所以也沒再接地線,居然另藏浮地測量的問題……

网友C:
動動腦時間︰

如果像紅色圓圈內,把隔離變壓器加在這裡呢?

是的,就是讓待測物的電源在隔離變壓器之後。

紅色圓圈是一個隔離型的變壓器,網拍或電子材料行賣的很多都是自耦的,但是都號稱隔離變壓器,如果買到的是自耦型變壓器,那就失去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動動腦時間︰

如果像紅色圓圈內,把隔離變壓器加在這裡呢?

我知道,這是確保,變壓器,是在有隔離情況下待測,因為不知道原本的變壓器是不是有隔離或是共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如經過隔離式變壓器  不另接一條地線呢?那示波器就是浮地測量。

把電源插頭的保護地斷開,使 ...

我是覺的地線很難,像我這老舊的房子,地線要接那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覺的地線很難,像我這老舊的房子,地線要接那我也不知道,

很多人把信號地跟機殼地給搞混了,不同系統(設備)連接時,地線非常重要。

网友:
機器好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動動腦時間︰

如果像紅色圓圈內,把隔離變壓器加在這裡呢?

請問wish老師,紅色圓圈是一個隔離型的變壓器,的法拉第接地,咬如何接髮。

网友:
看了之後後悔沒買阿~~~~~

网友E:
恭喜楼大得宝!是老大那批里的吗?成色不错哦!不能同享这份好康,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大得宝!是老大那批里的吗?成色不错哦!不能同享这份好康,遗憾…… ...

要是內地快遞公司不會摔爛你也可以買阿~~~不過被快遞小哥丟包的機會很高
,你拆箱後只會得到一堆廢鐵...

网友:
不知道在那裡看到一句話,「世上沒有醜女人,只有懶女人」。
對啦!排到這批儀器的會員就是要像wet 花時間清洗,你就會有一台吸引別人目光的示波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