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ward 6303A 可調電源供應器清潔保養測試實例

楼主(2019-01-26):
Topward 6303A 可調電源供應器清潔保養測試實例

1.型號~Topward 6303A

2.回收中古良品外表忠厚老實,拆開一看不得了大概20年沒洗澡

3.左側髒髒照

4.右側髒髒照

5.外殼清除標籤貼紙,清潔劑刷洗髒污

6.開關旋鈕拆下清洗

7.分解除塵清潔

8.完全躺平清潔服務完成

9.2顆排熱風扇清潔加高溫黃油潤滑保養

10.清潔保養完成正面照

11.清潔保養完成左側照

12.清潔保養完成右側照

13.開機測試比對輸出電壓DC15V (MASTER)

14.開機測試比對輸出電壓DC15V (SLAVE)

15.開機測試比對輸出電壓DC12V (MASTER)

16.開機測試比對輸出電壓DC12V (SLAVE)

网友A:
請問我家的儀器清一台多少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我家的儀器清一台多少錢?

老大的 清潔不收費
但不保證 內部會不會缺件
功能是不是跟來時一樣 不保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的 清潔不收費
但不保證 內部會不會缺件
功能是不是跟來時一樣 不保證  ...

网友:
我怎看到指頭都指向自己ㄋ

网友:
真用心清潔 , 利害.

网友:
這台電供,昨日清理時,發現電流vr旋鈕旁有熱融膠,原來是會搖動,造成pcb板,焊點脫焊而接觸不良,又是設計瑕疵,好難拆,費了不少功夫,終於完修,並改良缺陷,還真怕再次拆開的麻煩。

网友C:
很好奇清潔時間花多久^^
我家馬桶也可以清到這樣乾淨嗎? 開個估價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清潔時間花多久^^
我家馬桶也可以清到這樣乾淨嗎? 開個估價單吧

不用清~直接更新~報價10000~哇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清~直接更新~報價10000~哇哈哈

地上有劃排放孔位, 十字定位線,
馬桶磁器是否也有劃上排放孔位中心線 以利定位安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