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零件問題 ....

楼主(2019-01-26):
米現在在拆一些PCB板上的零件時。發現一個問題,就是40W烙鐵怎麼加錫去熔原先的錫,都無法完全熔解原先的錫,所以導致吸錫器一直吸不到錫。是因為烙鐵的瓦數不夠嗎?還是要加助焊劑?亦或是米的技術要再加強,還是要用熱風槍來拆呢?最近拆零件都失敗的米  留........

网友A:
烙鐵的w數很重要 尤其是多層板時跟大焊點
有的還是需要熱風槍配合
如果電烙鐵強烈推薦 烏骨雞學姐的 goot TQ-95 日本原裝兩段式快熱烙鐵及 GS-100 吸錫槍
都能問學姐 或 pm

网友B:
一般焊接用30W就可以了,拆零件最好用60W的.

网友C:
你用什麼型號幾瓦的烙鐵、錫絲?

看你是要解焊什麼元件,一般要解焊前我都會加新錫,錫絲內就有含助焊劑。

如果是一般低瓦數烙鐵,建議直接買goot TQ-95 + 3c頭或是刀頭。

如果你用錫筆,建議直接不要用了,拿來當作『焊完上錫保養烙鐵頭』。

PS:奇怪,我按回覆樓主的超連結,結果沒有出現樓主的文字敘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鐵的w數很重要 尤其是多層板時跟大焊點
有的還是需要熱風槍配合
如果電烙鐵強烈推薦 烏骨雞學姐的 goot T ...

回 sa2086 大 ...

目前是用一般的吸錫器(可能是仿GS-100的),至於烙鐵是Kote 40W的,可能是熱傳導效率不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焊接用30W就可以了,拆零件最好用60W的.

回 scottwang 大 ...

米帕60W的烙鐵把板子弄壞了,不過下次可能要來試試看了,因為40W好像不夠用了,尤其遇到無鉛製程的板子,錫好像都需要高溫來熔解,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麼型號幾瓦的烙鐵、錫絲?

看你是要解焊什麼元件,一般要解焊前我都會加新錫,錫絲內就有含助焊劑。 ...

回 peter180 大 ...

米目前烙鐵是Kote 40W的,使用也好幾年了!?錫絲換過其他的類型也是一樣,至於錫筆沒有用過,下次來試試用HAKKO 60W的烙鐵好了,另外請教3C頭是那一種烙鐵頭?謝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peter180 大 ...

米目前烙鐵是Kote 40W的,使用也好幾年了!?錫絲換過其他的類型也是一樣,至於錫筆 ...

我的第一支烙鐵就是Kote 30w,目前被冷落在一旁,應該沒有機會出來了。

應該是俗稱的馬蹄形。

TQ-77RT-3C烙鐵頭--非廣告,這家圖比較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scottwang 大 ...

米帕60W的烙鐵把板子弄壞了,不過下次可能要來試試看了,因為40W好像不夠用了,尤 ...

無鉛錫通常都要加新的有鉛錫去稀釋,方便作業。

goot的烙鐵頭有做過特殊處理,比一般台製的好用太多,用過它你不會再使用其他的牌子。

网友D:
會不會是表面的氧化層或是抗焊透明漆層
拿刀片刮一刮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 scottwang 大 ...

米帕60W的烙鐵把板子弄壞了,不過下次可能要來試試看了,因為40W好像不夠用了,尤 ...

小弟以前也有這個問題,後來要拆的零件給他上一大坨有鉛錫後就好熔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 scottwang 大 ...

米帕60W的烙鐵把板子弄壞了,不過下次可能要來試試看了,因為40W好像不夠用了,尤 ...

用60W的時間上不能太久,新的板子較簡單,舊的板子要加新錫去熔舊錫.

网友F:
我在惡搞元件的時候n_081|

有時候 碰到大面積鋪銅 會有此困擾  特別是多層板  或是想要直接拆下TO-247 TO-3P等此類元件時
往往需要浪費很多錫絲與時間才能拆下

有時 日系基板 也會有點棘手  例如說焊點太小  加熱的熱量又很快散失等問題

這時我多會用熱風槍輔助  將周圍預熱一次後 跟焊槍同時作業
瓦斯爐也是不錯    像烤棉花糖那個感覺   不可以太近也不要太遠  不要弄到燒焦 又要熱熱的
以前的自己真有耐心n_118|

現在我有很多工具   也是會卡關   預熱台 熱風槍 高頻烙鐵 電動吸錫槍都用上了 還是可以卡關n_094|
多層板的通孔焊錫只能清一面  那就兩面分開作
再不行就改用通心針   通常是0.7mm以下的需要   大孔的話導熱比較好 也是有碰到1.2mm 怎樣都不融錫的但是這個可以用銅線導熱了  所以不難排除

千萬不要一直加熱  一直吸錫  會掉銅箔的   我驗證了好幾次:on_080| (而且是不能失誤的板子:on_081|)

再來如果焊錫氧化了  要注意   以我的經驗這個通常比較難溶解   要是施加點力道  跟採用恆溫烙鐵

网友F:
報廢主機板是個很不錯的練習對象

可以先試試拆一些排針等  再來是小的電晶體  振盪器等  再來 8pin的IC  電容  MOSFET   更多朩的IC等
                                        ㄆ一ㄣˋ  =朩n_119|

网友:
引用 网友F:
報廢主機板是個很不錯的練習對象

可以先試試拆一些排針等  再來是小的電晶體  振盪器等  再來 8pin的IC  ...

硬碟PCB也不錯!

网友G:
拆零件,是要練習的,但是在拆的過程,要空氣流通,有的舊板,很臭,想說裝個排油煙機,

网友H:
拆廢板也是重要的技能.........因為買元件比較麻煩也可能又貴.........

拆料我也是經過一番學習跟嘗試.

以我的經驗來說,不好拆的我不會拿烙鐵硬拚.

1.我會先用加鍚加焊油,大多兩支烙鐵都可以取下了.....

2.小型的多腳元件我會用熱風槍

3.大型的元件我會用鍚爐拆......確保大型晶片完美無損取得

我覺得最難拆的是[有塑料的接頭或插頭]........有人有什麼好方法嗎?????

网友I:
米大
有沒有可能是原焊點太髒了導致不吃錫!

稍微用金屬物戳一下讓它亮亮的,再加點新錫下去。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拆廢板也是重要的技能.........因為買元件比較麻煩也可能又貴.........

拆料我也是經過一番學習跟嘗試.

[有塑料的接頭或插頭]

以前小弟都是用錫爐拆,不過動作要快,不然塑膠就會融了。

而且焊錫面不能有污漬或不吃錫。不然常常會有一根腳黏在PCB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塑料的接頭或插頭]

以前小弟都是用錫爐拆,不過動作要快,不然塑膠就會融了。

我也是用錫爐,但有時候動作想快也快不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拆廢板也是重要的技能.........因為買元件比較麻煩也可能又貴.........

拆料我也是經過一番學習跟嘗試.

用錫爐拆有塑料的的零件怎麼拆?例如PCI 插槽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如果是多層板(主機板),那要先幫它預熱一下再拆,當然也是先上一點水性助焊劑,下去錫爐約3秒就起來,約停個3秒鐘再下錫爐,重複3次你就可以嘗試搖動插槽看看是否鬆動了。
要這麼做的原因是不要讓插槽高溫的時間太久,如果你一次就要拆下來,那就要看插槽的材料了,耐高溫的當然可以,一般材質的拆下來也不能用了。

我以前都是這麼拆的,或許別人也有好方法也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錫爐拆有塑料的的零件怎麼拆?例如PCI 插槽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如果是多層板(主機板),那要先幫它預熱一 ...

我看到訣竅了.........

我考慮用衛生紙沾水把塑料包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是表面的氧化層或是抗焊透明漆層
拿刀片刮一刮呢?

回 windata 大 ...

應該不是喔,可能是米的烙鐵的問題,下次依照大家分享的訣竅來測試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以前也有這個問題,後來要拆的零件給他上一大坨有鉛錫後就好熔多了 ...

回 changold2 大 ...

米已經補錫補一堆還是無效,所以猜測可能是烙鐵導熱性不佳造成,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60W的時間上不能太久,新的板子較簡單,舊的板子要加新錫去熔舊錫.

回 scottwang 大 ...

謝謝提醒,下次米會再試試看,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惡搞元件的時候

有時候 碰到大面積鋪銅 會有此困擾  特別是多層板  或是想要直接拆下TO-247 T ...

回 專炸元件 大 ...

可能是如專炸元件大說的,錫氧化了,因為米拆的都是超過10年以上的PCB板,焊點也都很小,所以拆焊難度對米來說有點困難,至於瓦斯爐方式,可能先不要好了,畢竟板子還是好的,完全故障的PCB可以拿來試試看,另外您提到的通心針,可以推薦一下是自製品還是有在販售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零件,是要練習的,但是在拆的過程,要空氣流通,有的舊板,很臭,想說裝個排油煙機, ...

回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

是的,有些加錫後味道比燒焦味還難聞,加一個12V的系統風扇不錯來抽風不錯,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拆廢板也是重要的技能.........因為買元件比較麻煩也可能又貴.........

拆料我也是經過一番學習跟嘗試.

回 draculaxx 大 ...

目前米只有1辦得到,2與3目前沒有,所以只能慢慢來,至於塑膠料的部份,可能要請其他有經驗的大哥分享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米大
有沒有可能是原焊點太髒了導致不吃錫!

回 big619 大 ...

米會再嘗試看看,感謝提供建議,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big619 大 ...

米會再嘗試看看,感謝提供建議,謝謝。

學姐的『AMTECH 助焊膏+固品含錫量63%有鉛焊錫線』一定可以。

网友:
烏骨雞學姐說買這1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