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WD WD95028 古董硬碟

楼主(2019-01-27):
不知道發在這個版對不對

這是以前在整理電腦教室,在高架地板下面發現的

1989年製,將近30年囉,讓大家看看以前的硬碟,外觀沒什麼生銹

Google 還查得到資料

型號:WD95028 5.25吋 21MB IDE介面

補充內容 (2019-1-27 10:51 PM):
https://stason.org/TULARC/pc/har ... 5-25-HH-IDE-AT.html

网友:
286時代的眼淚。。

网友:
快收藏,將來很值錢的呢~~~

网友:
那個應該叫ATBUS~跟IDE有點差異~

网友:
我也有一顆 WD 100Mb 的
在朋友那看到拿回來收藏的 ...

你這顆雖也是 3.5"
但他的電路板也太大了吧

网友A:
如果還能讀取就可怕了.

現在的SATA硬碟,似乎大約6年左右就衰退
會開始大量出現弱磁區跟壞軌.
手邊兩顆顏色很多的某牌硬碟就是這樣
時間到就報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還能讀取就可怕了.

現在的SATA硬碟,似乎大約6年左右就衰退

磁錄密度太高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磁錄密度太高所致.....

是啊,不過相對的不耐用這點就很傷腦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不過相對的不耐用這點就很傷腦筋

磁錄密度太高,導致相鄰的磁區互相影響彼此的資料狀態(0 OR 1),當它呈現
不0不1時系統會把它當作壞掉了,無法識別~~~

假如硬體讀寫方面沒有故障~~檢測軟體沒有查出異常...可能還有搞頭

网友C:
以前也有昆騰大腳硬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有昆騰大腳硬碟

當時買4.3GB要8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