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Bakon 950D 行動電烙鐵開箱與拆機

楼主(2019-01-27):
Bakon 這個品牌我在多年前買過一台貌似 936 的枱式電烙鐵,焊過幾個點後覺得難用就收起來後來也拿去送人,印象與使用體驗不好。
這次在找 150W 功率的高頻烙鐵中無意看到這台 950D,手柄細細的主機小小的價錢也不貴就順便買來當玩具,也動起了改裝成 AC/DC 兩用機的念頭(這個下一篇再談)。

廣告標題很誇張寫 75W 但主機貼紙明明寫著 100 ~ 240V AC 50W max,等下我會來驗證這點。
整套輕盈好帶的確是這台的特色,這個優點也反應到過海到岸的運費,以前傳統變壓器的焊台單台的運費都要四、五百元附近。
寬電壓是另一優點 100 到 240 全吃,不用再請賣家跟工廠訂 110 專用規格當然也不用等馬上有貨,以前我去客戶的機房施工都要準備兩隻烙鐵,110 與 220 各一隻才能使用機櫃內的排插電源。

東西拿出來接上就這個樣子,原廠建議搭配 T13 的發熱芯果然沒錯,配 T12 很長又很醜,被賣家呼隆了 T12 的確能用但我還是要找他退這隻 T12 的錢。

先來看手柄吧,分解後就這樣。

這張圖要來說明為何要使用 T13 發熱芯才行,手柄與發熱芯交界處有六片塑膠導槽可以讓發熱芯的兩圈突出固定環緊緊包住,如用 T12 就接觸不到此兩圈固定環就會在外面,T13 又比 T12 短上兩公分。

主機也要來拆即使有貼保固貼紙,反正壞了也不可能送回去修也是要自己處理。下面的交換式電源看起來沒有偷的很省,上蓋處那片小板就是主控板。

主控拆出來看個清楚,的確不是市面常見那種用編碼器旋鈕的版本。

可以來量內部的工作電壓了,一組 5V 供應給主控板用。

另一組電源就是給發熱芯工作用的,什麼才 19 伏多,按 T12 的規格查 19V 時 2.38A 才 45W 而已。

我不管我一定要將電源改到有 24V 有 72W 的輸出時才會滿意,要改交換電源的電壓很是簡單一顆電阻而已,但是再來我根本就做不下去,連正常使用都不能用要怎麼改,因為這隻仿冒的全新發熱芯是壞的。
阻抗正常值約在 8 歐姆左右,這隻接上主機因阻抗過低會讓交流電源供應器過載而跳電流保護螢幕就一閃一閃的變化,你說我是不是該找賣家來退錢?
我有試過發熱芯內部短路時用東西敲一敲就會好一下子,但溫度上來後又因熱度而又短路了,可能是製作時內部用料不好或工藝流程有問題,這種連包裝都仿冒的完全一樣的工業製品真是讓人堪慮。

网友A:
支持該找賣家來退錢

网友B:
可以吐嘈的地方太多了,光看外觀就完全不會考慮入手。

另外就是,這類 T12 的手柄目前沒看過很好用的,容易接觸不良。都要我事後去處理才變得好用,這些多付出來的工時就是產品成本呀……未來若還有機會的話再來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該找賣家來退錢

早上已經退好了,照片傳給賣家看過後,又說明我在台灣(運費比其價值還高很多)連退貨也不用就直接說要退錢給我。
雖說名義上為退款,實質上我又多買了一些東東再來扣這個要退貨的差價,我根本沒有退到錢還多花了一筆錢,反正大家高興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吐嘈的地方太多了,光看外觀就完全不會考慮入手。

另外就是,這類 T12 的手柄目前沒看過很好用的,容 ...

沒錯,就是不同等級的東西要用在不同的地方,平常恆溫焊台用習慣的人有時也捨不得拿歐美的製品去外面工地用,不是搞丟就是被人用壞。
對岸的製品要挑選堪用的再以自己的功力來整理或改造成更耐用的,就是這個觀念。

网友C:
我對那個5V電壓較敏感,竟然一個行動電烙鐵的SW電源達到4.9923V,嚇死一堆Linear的電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對那個5V電壓較敏感,竟然一個行動電烙鐵的SW電源達到4.9923V,嚇死一堆Linear的電源了. ...

那是剛好運氣好誤差才一點點,其實我正準備將這組 5 伏供應廢掉不想用,量過其電流最多也不過只有約 35mA 而已,幾乎就是七段 LED 的耗電。
正在準備下階段的改裝用品與零件,第一件事當然是提升 19V 為 24V,到時這組 5V 也就會跟著升高而不能再用了。
第二件事是改裝成 AC DC 兩用款,外部 DC 只能有一組 24V,主控板需要的這個小小的 5V 就只能從這組 DC 24V 變出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剛好運氣好誤差才一點點,其實我正準備將這組 5 伏供應廢掉不想用,量過其電流最多也不過只有約 35mA ...

我想 s 兄是不是別有所指……

還有就是,很多時候設備不採用 24V 而是用 19V、20V 這種的,理由是濾波電容器得升一個級數:耐壓 25V 變成 3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 s 兄是不是別有所指……

還有就是,很多時候設備不採用 24V 而是用 19V、20V 這種的,理由是濾波電 ...

沒錯得升一個等級才行,連肚子也大了一圈了怕裝不下,自己改造的不必考量成本就是要追求理想。

下午閒閒的先改造第一步,找到回饋分壓電阻後先換成 SVR 形式好方便做實驗。
仔細看過線路後才知道 5V 那組是從 19V 經過 78M05 線性穩壓得到的,所以不管 19V 那組怎麼改都不會影響 5V 的電壓。
空載電壓只能調高到將近 24V 再高就會影響整個電路的振盪而進入保護模式,直到斷電又放完高壓電容內的電後電路才能再正常。
最擔心的是整體的功率電流不足,理想值 24V 3A 是 72W 看這個原為 50W 的設計也不能要求太多,加上 T12 發熱芯這個負載後暫時先調到 22V 輸出,再高一樣會進保護模式而無法使用,因為手上這支 T12 是殘廢所以也沒試上太久就先收兵了。

另一種思考方案:這個電源要擴充功率值有點難度就不要改太多,反正會改裝拉出 24V DC 端子輸入,到時再來外掛一顆 28V 100W 的外部電源給 T13 用(我已經多去買了幾隻 T13),要掛尿袋或電池組當然也是可以的。

网友D:
至少獲得一個T12烙鐵頭插座與T13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獲得一個T12烙鐵頭插座與T13手柄

原來是大家也都很不看好這家的東東!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來是大家也都很不看好這家的東東!

在下多年前的開箱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48214-1-1.html
就覺得開機到 LED 顯示要5秒, 升溫與正常 T12 相比過慢,
調溫不方便, 首先左手放開錫絲伸向烙鐵控制盒子, 長按上下開關, 看著數字慢慢跳到所希望溫度..這一折騰至少得十秒鐘.
後來找到用 VR 在烙鐵上的T12比下去就此冷凍中.
要改的話用 VR 調溫會比按鈕/ encoder 要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下多年前的開箱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48214-1-1.html
就覺得開機到 LED 顯示要5秒, 升溫與 ...

多年前的第一版本與現在的新版有許多差異點,理論上要改越好才對但我看到以前是 75W 的功耗現在只有 50W 算是嚴重縮水了。

數位按鍵調整或類比旋鈕調整這點各有喜好沒有所謂的對錯,我個人是偏好數位按鍵調整,平常不需常去調整溫度數值只要看溫度是否正常即可,且此機有多段溫度記憶功能只要去調整記憶組數就能快速調整溫度了。

网友:
如果數顯電路夠小,也有塞進手柄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