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LM7808C規格書的讀法

楼主(2019-01-27):
小弟菜蟲沒念書大字沒認識幾個, 請教各位LM7808規格問題。
請前輩指點迷津""

有關紅線部份:
1. Vo介於 7.7~8.3之間,我實際測量時,電壓都在7.8,是否就代表正常?
如果要提高輸出電壓到8.3, 按規格書是不是供給7808的電壓要提高到23V?

2.Ripple Rejection小弟查字典是突波鏈波,值介於56~72db,可是測量時只會顯示電壓,如果我量到示波器上下3格約0.060v的波型,要怎麼判斷7808輸出的鏈波有沒有在合理值?

3.一塊電路板上LM7808串了陶瓷電容和電解電容,如果(2)量到的鏈波過大,是否除了LM7808之外,包含陶瓷電容和電解電容都可能有問題呢?
(電解電容10V 2200uf, 我用網拍的玩具ESR表量為0.01, 查表後似乎正常?)

网友:
1. 78系列輸出電壓由內部電路決定,7808輸出7.8V是正常的,在耐壓範圍內,理論上提高輸入電壓並不會讓輸出電壓改變。
2. Ripple Rejection原廠是有測試條件的(如負載電流變化),這個數據不必太在乎,因為外在零件可改變不多。
3. 輸出電容通常一顆10uF電解並聯一顆0.1uF陶瓷或積層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找一個1N4001~4007串接在GND端,以墊高至Vo = 7.8+(0.7V~1.1V) = 8.5V~8.9V
若是8.5V~8.9V你覺得太高,那就買一個1A的蕭特基二極體去串接在GND端,約0.3~0.4V.

网友A:
有關紅線部份:
1. Vo介於 7.7~8.3之間,我實際測量時,電壓都在7.8,是否就代表正常?

答  是的在  這個數值在規格書標示的範圍內

如果要提高輸出電壓到8.3, 按規格書是不是供給7808的電壓要提高到23V?

答:
不建議這樣子用
如果想要提高輸出  可以在7808的gnd串聯二極體

2.Ripple Rejection小弟查字典是突波鏈波,值介於56~72db,可是測量時只會顯示電壓,如果我量到示波器上下3格約0.060v的波型,要怎麼判斷7808輸出的鏈波有沒有在合理值?

答:
這個問題非常好  這個規格書也寫得很棒   但是不容易令人理解

這個應該是指該穩壓器的PSRR  其計算較為複雜 而且也有限定頻率與電壓 電流等電氣參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1%E5%88%B6%E6%AF%94

ˋ這題我也是一知半解  故我只能引用資料  無法回答

在維修上如果穩壓器有正確輸出電壓 且可以掛負載上去也不掉電  就會放過 當作是正常的

3.一塊電路板上LM7808串了陶瓷電容和電解電容,如果(2)量到的鏈波過大,是否除了LM7808之外,包含陶瓷電容和電解電容都可能有問題呢?

不會  但是有些型號的穩壓器 會因為電容特性的因素發生震盪   特別是 liner的low noise LOD datasheeet中有說過   ESR過低會有問題 必要時須串聯電阻

回到7808上   如果在板上的負載過大  負載是有頻率的那種  例如說PWM控制的LED 馬達等  這種負載在要加上旁路電容  而且要注意電源路徑 (layout)
PWM控制的LED 馬達 還有其他像是有些數位電路 運作起來也是會產生很多諧波  這些都是不穩定因素  這時候要改善 負載對於供電線路的干擾

7808有問題  可以先換看看  或是改用LM317都可以
想太多也不是辦法  總是要行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關紅線部份:
1. Vo介於 7.7~8.3之間,我實際測量時,電壓都在7.8,是否就代表正常?

以前曾經讀過 PSRR CMRR 等關於放大器的特性資料 現在我居然說不太上來了

附帶一提  只要是基於運算放大器的所有電路  都是受到這些基礎元件特性所影響
雖說可透過增加外部元件或是放大器之間的串並聯 來改善輸入輸出特性  但是依舊還是有極限

网友B: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來補充回答。

數學符號 △Vi / △Vo 就說明了其計算方法,輸入變化量比輸出變化量,Ripple Rejection 我翻成漣波拒斥比,對漣波的抗拒能力。
測試條件為 120Hz 350mA 25C 時,60Hz 市電全波整流後漣波的頻率會是 120Hz,說明了這裏只測試 120Hz 信號其他的雜訊全都忽略。
數值是最小值為 56dB 典型值為 72dB,56dB 是保證最差最差的情況都還有這個數值,我們來換算成十進位來看就以 60dB來算剛好就是 1000 倍,
也就是說輸入側如果有個 1V 的漣波雜訊會在輸出側量到 1mV 的漣波雜訊。

要自己驗證這項規格並不難但手邊要有訊號產生器 SG 與交流毫伏表(或多位數桌上型電表)。
先將 SG 調成 120Hz 1Vrms 輸出,用電容交連送進穩壓 IC 的輸入端,穩壓 IC 先要設定好 DC 工作條件。
再以交流毫伏表來量穩壓 IC 的輸出端,讀出數值後再轉換 dB 值就成了,20 x LOG ( Vi / Vo )。

网友:
line regulation (線性調整率) : 輸出電壓隨輸入電壓的線性變化的波動,條件是全滿載。
load regulation (負載調整率)。:輸出電壓隨負載變化的波動,條件是輸入為額定電壓
這些也會影響輸出電壓。

以前看了ciko老師寫過文章才了解一些些穩壓ic的文件在說的是什麼~

LM199基準電壓測試
http://bbs.pigoo.com/thread-59357-1-1.html

VRE305A基準電壓參數測試
http://bbs.pigoo.com/thread-54901-1-1.html

网友:
PSRR用頻譜分析儀就可以繪出來了,IC前方有交流引入線路,有些datasheet會把電路圖一併畫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來補充回答。

數學符號 △Vi / △Vo 就說明了其計算方法,輸入變化量比輸出變化量,Rippl ...

弱弱的問,
剛剛從拍賣買一個二手訊號產生器,
如果現在要串電容在LM7808輸入端製造1個 120hz 1Vrms的電壓變化
那電容該用什麼規格呢?
我怕訊號產生器瞬間燒掉

至於db值換算應該沒辦法了
英文不好、數學也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問,
剛剛從拍賣買一個二手訊號產生器,
如果現在要串電容在LM7808輸入端製造1個 120hz 1Vrms的電壓 ...

不用擔心訊號產生器就是輸出短路也不會燒掉,內部會限流的。
電解電容 470uF / 25V,注意正負極性不要接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