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修划算嗎?

楼主(2019-01-28):
正面

正面

[備份]

俯視

俯視

[備份]

前一陣子收到別人昇級汰換下來的電源供應器及顯示卡

看起來比我使用的還高級,所以我就拿來殺肉了…

顯示原本正常的,但沒多久就當掉了…

再開機後就出現「畫面全黑」及「1長3短」的警示(asus板),經過一陣子的測式包含換回自己的顯卡都是同樣的問題…

但送到電腦公司後,沒多久換就正常了…

是用我的顯卡才正常開機,而 QUADRD 4000 無動作…

因為我是新手,這個DIY維修已超出新手的範圍,如果真要,大概就是送修了吧?

想請教看看論壇的大家是否有好的意見或是有較好的修繕方式可以指教!

謝謝大家!!

网友:
發徵求文。

网友:
這卡我有兩張~我的是黑版~散熱更好~這張溫度滿高的
淘寶買2手的現在的價格大約2000以內
我第一張買很早~買約6000~不過這張就沒問題~滿順的~
第二張用一個月就怪怪的~cad會越畫越慢~

网友A:
這是繪圖卡,打電動不適合~~

你POWER幾瓦的?

网友B:
補張圖~有圖有真相
這兩張我都拆開來看過~零件都依樣~
我跟樓主遇到一樣的問題~
我是猜...有沒有可能GPU脫焊??
顯卡比主機板精密多了~我看不懂~
這張打電動還不差喔~~我拿來是過刺客~起源~太空戰士15
測試數據很爛~GAME跑起來滿順的說~
所以我一直以來都不太相信測試軟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繪圖卡,打電動不適合~~

你POWER幾瓦的?

我知道是繪圖卡,因為有學過一陣子CAD,所以才會想要利用這張卡…

個人原本使用的是350瓦的,後來換上這張卡原配400瓦的…

但POWER目前看來似乎沒問題…

個人原顯卡為 GT620

補充內容 (2019-1-29 06:40 AM):
是350瓦換450瓦,一時沒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補張圖~有圖有真相
這兩張我都拆開來看過~零件都依樣~
我跟樓主遇到一樣的問題~

應該不會是400 吧?

差個0,整體會差很多的, 不過看來似乎是四千型的…

卡本身不差,不過基本是CAD在用的,遊戲應該只是算是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繪圖卡,因為有學過一陣子CAD,所以才會想要利用這張卡…

個人原本使用的是350瓦的,後來換上這 ...

你可以拿去大店家,請維修工程部幫你測試顯卡正常與否和穩定度~~

這張卡配400W?....可能不夠....光卡都要吃多少了更遑論系統平台還要用...

网友C:
剛查,發佈年是2010年,40nm製程,這世代的溫度都滿高的...

我也有一張兄弟卡,Quadro 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剛查,發佈年是2010年,40nm製程,這世代的溫度都滿高的...

我也有一張兄弟卡,Quadro 2000 ...

原本也想來買一張,溫度那麼高,那就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繪圖卡,因為有學過一陣子CAD,所以才會想要利用這張卡…

個人原本使用的是350瓦的,後來換上這 ...

能DIY的第一件事:橡皮擦清金手指,除氧化層,別把鍍層給清走了

第二件事:清灰塵,除靜電

网友B:
350W..應該不夠
我都是720W以上的~因平常裝1080ti..玩game曾測過520W紀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DIY的第一件事:橡皮擦清金手指,除氧化層,別把鍍層給清走了

第二件事:清灰塵,除靜電 ...

清潔金手指的動作有做

但去靜電?

不知道要怎麼去法?個人沒做過,可以教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拿去大店家,請維修工程部幫你測試顯卡正常與否和穩定度~~

這張卡配400W?....可能不夠....光卡都 ...

一時沒注意,準備要上班,所以打錯了沒看到…

是450瓦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卡在要不要送修?怕修的錢可以直接換張新卡…

但如果不貴,以卡本身的效能及作用,值的留下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0W..應該不夠
我都是720W以上的~因平常裝1080ti..玩game曾測過520W紀錄~

我買的主機的那個時期4~5字頭的算頂配了…

3字頭是準配…

個人目前也還在用WIN/32 硬撐,當初也是XP不支援下才改用7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清潔金手指的動作有做

但去靜電?

除塵就是除靜電了n_118|

网友E:
你要先確定是顯卡問題還是電供問題,畢竟這卡有外接6PIN,耗電量較大,電供在後期要死不死是有可能發生你這種現象,畢竟兩張卡同時故障的機率<電供故障,特別是如果用低瓦數推這種較耗能的卡更容易縮短電供壽命,以單6卡建議至少要12V 400瓦(33A),才能穩推個3年,若電供使用已超過年限,建議就不要吃外接PIN的顯卡機子使用。

至於問題點,可能是電供使用年限已到。
顯卡則在使用年限已到的電供下運作,一陣子之後因熱或電源品質等其他原因跟著去了。

結論:兩個都有問題。

建議瓦數:
無外接電源:350W
6PIN:450W
雙6PIN:550W
單8單6:650W
單8單6+超頻:750瓦以上。

你目前能做的,就只是清清灰塵、換顆高瓦電供(建議550W)再行測試4000能不能動,不能動就直接讓他沉睡或是徵求維修了。
畢竟CAD 2D用非繪圖卡還是很好跑,3D就還好。現在通用還是以非繪圖卡為主流,想想就知道為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先確定是顯卡問題還是電供問題,畢竟這卡有外接6PIN,耗電量較大,電供在後期要死不死是有可能發生你這 ...

謝謝您的回覆,很詳細

看來還是先換POWER先了,不管是我自己的,還是後來換上來的…

使用上至少3~4年UP,所以看來先解決電供的問題才去找其餘可能問題才實在吧!

非常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塵就是除靜電了

原來如此

我是常識不足,會錯意了…

因為還有其它的方式,所以才有此一問…

謝謝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

我是常識不足,會錯意了…

pcb板上面的零件表面不太會磨擦帶電
都是外來灰塵黏上去的

灰塵分兩種:黏性和非黏性灰塵
前者吹不走,需要物理或溶劑移除
後者只要風壓夠大就可以移除,啊就是靜電噴漆的原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板上面的零件表面不太會磨擦帶電
都是外來灰塵黏上去的

之前爬文時好像看過一篇是用衛生紙沾再去漬油後鋪在PCB板上…

您指的是類似這種作法嗎?

如果是,那麼我是不是也須要用這樣的方式來清潔顯卡?

畢竟我的確有些灰塵去不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爬文時好像看過一篇是用衛生紙沾再去漬油後鋪在PCB板上…

您指的是類似這種作法嗎?

我想酒精就夠了,因為初步清過之後還不行,就朝零件故障方向去檢查囉
去漬油用過後可能還是要用酒精類清去漬油比較安心

氧化層用橡皮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酒精就夠了,因為初步清過之後還不行,就朝零件故障方向去檢查囉
去漬油用過後可能還是要用酒精類清 ...

謝謝你的回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想酒精就夠了,因為初步清過之後還不行,就朝零件故障方向去檢查囉
去漬油用過後可能還是要用酒精類清 ...

其實我不太推薦橡皮擦這種破壞性的修復......

用酒清或電子接點清潔濟,再加上學姐牌的接點油就可以了.....

我曾經在網拍上買二手的RAM....拿到時看到那一點點黃的金手指,我就知道賣家怕接觸不良就用力用橡皮擦擦成那樣.....

我覺得那種橡皮擦比用美工刀片刮除金手指上的黑點點還糟糕.

以上只是我的個人看法.

网友:
這種專業繪圖卡真的很強悍
1.先交換550W以上電源。
2.多加散熱風扇。

我買的是Quadro 5000,使用上一直都沒有問題,但是顯卡溫度真的是很高,所以在原來的散熱風扇外面再黏一個風扇往裡吹,增加裡面那顆轉速不高的風扇排風量。
Quadro系列的真是沒話講,不是一般遊戲卡可以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實我不太推薦橡皮擦這種破壞性的修復......

用酒清或電子接點清潔濟,再加上學姐牌的接點油就可以了... ...

用橡皮擦磨個兩三下也是擦,瘋狂魯幾十下也是擦
跟刷牙一樣,都是破壞性的處理,不要太亂來都可以用很久

以後我教人用橡皮擦時要提醒只要路個兩三下就好

路過頭反而會破壞接點,變薄,翹起來…等等

沒辦法,一般人只有路過仙

楼主:
接點油?

看來又多了新法寶了,接點清潔劑我是有,不過過期了,還沒買新的…(社畜沒時間)

看來清潔金手指還真是一門功夫

謝謝上述幾位大大的回覆。

補充內容 (2019-2-9 07:15 AM):
Quadro 繪圖卡維修~~幾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