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39RV6500液晶電視開機幾乎每次開機都會跑出初始設定畫面

楼主(2019-01-28):
BenQ 39RV6500液晶電視原本故障情形是亮紅待機燈不開機
修好後可開機了,但是幾乎每次開機都會跑出初始設定畫面,如附圖
請問各位大大,這問題該如何解決?

网友A:
https://www.benq.com/zh-tw/suppo ... oftware-driver.html 官方有程序 要不要USB重灌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enq.com/zh-tw/support/downloads-faq/products/tv/39rv6500/software-driver.html 官方有程 ...

推一下樓上想法,燒軟體或顆ic再燒一次軟體

楼主:
USB更新過了,還是不行

网友:
小弟門外漢 , 不知道答案
不過電腦韌體資訊的儲存
一般都靠主機板上那顆鈕釦電池
沒電了 bios 資訊也存不了
而且您曾一直卡在待機

网友:
FLASH IC 25XXX 換一顆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