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 歌林KLT-40ED01 60Hz轉120Hz 變頻板程序

楼主(2019-01-28):
如題 各位大師這台機器 原來沒畫面只有背光有亮而已,原本以為是邏輯版故障所以擱置好陣子沒處理

是前陣子有去買一塊6M30的變頻板後把那塊的變頻板的記憶ic解焊弄到這台原來的變頻板結果有畫面出來了,就判定是原來變頻板的程序損壞, 因為我這塊買的變頻板是要改其他機器的 也沒有這台歌林原來正常的程序可以使用
想請問一下各位大師們有備份這台變頻板的程序嗎?
有的話是否能夠麻煩大師提供一下呢? 謝謝

題外話原來主板的程序是正常的
本來是想改其他尺寸同系列的程序來改看能不能用
結果都一樣是那樣子
目前知道KLT-42ED01的程序可以代用

原來主機板程序
KLT-40ED01(U102)(GD25Q32).zip (3.15 MB, 下載次數: 36)

補充內容 (2019-2-17 01:10 PM):
已完修~~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82-1-1.html
覺得跟這篇很像~
120HZ沒換過~
徵不到程序~
可以屏線換換看~

楼主:
我這個是他原來變頻板的程序故障都黑畫面
我是死馬當作活馬醫把我從大陸買回來的變頻板的記憶ic換過去就有影像了
我買的這塊變頻板是要改lg的機器還沒空弄就先放著

我有跟大陸賣家要程序可是他們春運了....
真的徵不到的話等年後叫他幫我弄夏普要的程序吧~
再不行我也沒辦法了...

我這台歌林也有進去內碼要改屏的參數可是怎麼條都是那樣只能去改變頻板的程序才弄解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這個是他原來變頻板的程序故障都黑畫面
我是死馬當作活馬醫把我從大陸買回來的變頻板的記憶ic換過去就 ...

小弟的意思是~
如果程序徵不到的話~
您就把買回來變頻板的IC程序燒到原本的IC裡~
然後屏線對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的意思是~
如果程序徵不到的話~
您就把買回來變頻板的IC程序燒到原本的IC裡~

看來是改屏線了 目前要找這台面板的參數來看了

改屏線我是有想過 可是我不會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的意思是~
如果程序徵不到的話~
您就把買回來變頻板的IC程序燒到原本的IC裡~

大師我終於成功了~~~~
我的解決方案是去大陸論壇那翻這塊變頻板的程序,一個一個試,我試了十幾次不斷的一直拆焊銅鉑都翹起來不見了,補線下去一直試終於成功了

補充內容 (2019-1-29 11:35 PM):
再麻煩版大一下備註完修

网友B:
10幾種,有哪樣多種嗎?
是倍頻版 ,不是  變頻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幾種,有哪樣多種嗎?
是倍頻版 ,不是  變頻版。

我晚點會放上來 我是用lg的程序
這塊面板是10bit 的 光是LG 10bit 的就有24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晚點會放上來 我是用lg的程序
這塊面板是10bit 的 光是LG 10bit 的就有24種... ...

我記得有2種不同的軟件。分為LG三星 一類。  友達奇美一類。
然後對應  屏線。
還有6M30主板連接倍頻屏線,跟一般的通用線不同。
因此覺得怪怪,無質疑成分,請莫見怪。

楼主:
目前已完修了
這是他的倍頻板程序
光是測這個24種的就測了快十幾次後面終於被我矇到
KLT-40ED01_6M30(U102)(GD25D80).zip (187.51 KB, 下載次數: 16)

這是我去大陸論壇找的 這個只能用在6M30KUB上如果是其他型號的6M30可能會不能用

因為這個我是直接從大陸載回來沒整理的 有些是重複的
有需要的可以自子己拿去慢慢試

2 MB, 下載次數: 19

2 MB, 下載次數: 19

2 MB, 下載次數: 21

2 MB, 下載次數: 19

2 MB, 下載次數: 20

2 MB, 下載次數: 20

2 MB, 下載次數: 18

2 MB, 下載次數: 20

1.02 MB, 下載次數: 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有2種不同的軟件。分為LG三星 一類。  友達奇美一類。
然後對應  屏線。
還有6M30主板連接倍頻屏線 ...

我也覺得很怪因為這台是我第一次修的120HZ機器
用LG的程序竟然可以代夏普面板上
說真的搞這個真的霧煞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覺得很怪因為這台是我第一次修的120HZ機器
用LG的程序竟然可以代夏普面板上
說真的搞這個真的霧煞煞 ...

哪證實了只有2種程序。
傷心  LG 一種
友達 奇美一種
關鍵在 屏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證實了只有2種程序。
傷心  LG 一種
友達 奇美一種

看來是這樣~~

等年後要再去淘寶那買25的IC夾 因為我的燒入器沒那麼好只能針對25IC燒入而已
不然不確定程序是否能夠使用一直不斷的解焊板子都焊壞掉
都要補線真的很累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來是這樣~~

等年後要再去淘寶那買25的IC夾 因為我的燒入器沒那麼好只能針對25IC燒入而已

25的IC夾 看機型有些板子不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的IC夾 看機型有些板子不好使用。

恩 了解 之後再慢慢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