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想G570 LA-6753P 不著機求助

楼主(2019-01-29):
按開機鍵完全沒反應不著機,已檢查電源有20V輸入,插電源機只指示電池燈著,其它指示燈不著,
應從那裡檢查?請指教謝謝

网友A:
先測量開關有無3V電壓 如果有按下是否會跳變 43頁
再來檢查是否有 3V 5V 電壓 48頁PL401 PL402
電路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52315-1-1.html

网友:
您好:
請查PU2 電壓供應情況,再ㄧ步一步往下查,再把情況POST 上來,
或者先檢查3.3V  5V 供電 PWM IC

付電路圖 lenovo.G570.compal.PIWG1-PIWG2.LA-6751P.LA-6753P.rev.0.3.schematics.pdf (1.03 MB, 下載次數: 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測量開關有無3V電壓 如果有按下是否會跳變 43頁
再來檢查是否有 3V 5V 電壓 48頁PL401 PL402
電路圖

謝謝二位指教
跟你們指示做,可能開關SW1壞了,電路圖43頁(jpwrb1)7和8PIN短路一下可著機,
若是這觸感開關壞可以修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二位指教
跟你們指示做,可能開關SW1壞了,電路圖43頁(jpwrb1)7和8PIN短路一下可著機,
若是這觸感開關 ...

你先檢查排線金手指有沒有氧化
開關有零件可以更換修理
SMT 贴片/微型轻触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檢查排線金手指有沒有氧化
開關有零件可以更換修理
SMT 贴片/微型轻触开关 ...

你好
應是按鈕不良導致不開機,遲些買過開關小板更換,但是著機還有故障,屏變了色有三個黑圈,外接顯示正常,應屏壞還昰主板內顯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應是按鈕不良導致不開機,遲些買過開關小板更換,但是著機還有故障,屏變了色有三個黑圈,外接顯示正常, ...

先檢查屏線有沒有插好 插座也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屏線有沒有插好 插座也檢查一下

已檢查屏線插好,外接顯示正常,很大可能屏壞了嗎?
因機器擺放了幾年未用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檢查屏線插好,外接顯示正常,很大可能屏壞了嗎?
因機器擺放了幾年未用過 ...

那情形有可能是面板故障或濕氣造成面板有黑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應是按鈕不良導致不開機,遲些買過開關小板更換,但是著機還有故障,屏變了色有三個黑圈,外接顯示正常, ...

面板有這種圓點應當都是用力壓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有這種圓點應當都是用力壓壞的......

這故障可否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故障可否修理?

這種要換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情形有可能是面板故障或濕氣造成面板有黑點

你好
拆開屏,插座清潔就沒有變色,但屏內有三個黑圓圈,按壓會散開,內裡好似有濕氣,可以拆開屏內裡抹掉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拆開屏,插座清潔就沒有變色,但屏內有三個黑圓圈,按壓會散開,內裡好似有濕氣,可以拆開屏內裡抹掉去?

沒拆過不建議拆因為一不小心屏會破掉

楼主:
試拆開LED板,面板漏液,應沒救

楼主:
壞了開關小板導致不開機,檢查觸感開關原來開路,用飛線連接開關鈕,可以開機

楼主:
你好
打算買個屏更換 ,屏型號是LTN156AT16,屏若是尺寸分辨率都一樣都可通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打算買個屏更換 ,屏型號是LTN156AT16,屏若是尺寸分辨率都一樣都可通用嗎? ...

15.6led液晶屏
B156XW02 V2  HT156WXB   LP156WH2   LTN156AT02   N156BGE-L21
LTN156AT16 LTN156AT17
LP156WH4   LTN156AT05   LP156WD1  LTN156AT24 LTN156AT09  LTN156AT05   LP156WH2   N156B6-L02/L04/L06 BT156GW01 HT156WXBB156XTN02.2   HT156WXB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6led液晶屏
B156XW02 V2  HT156WXB   LP156WH2   LTN156AT02   N156BGE-L21
LTN156AT16 LTN156AT17  ...

因聽說更換聯想屏,要換回聯想同一系列的屏,若不是就不能用
你列出原來大部分都能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聽說更換聯想屏,要換回聯想同一系列的屏,若不是就不能用
你列出原來大部分都能通用。 ...

聯想跟DELL有的換屏要刷碼片 或從舊的拆下跟新的對換 所以換屏盡量買同一規格的
查了一下這台應該沒有碼片問題
可以到屏庫這個網站查一下規格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聯想跟DELL有的換屏要刷碼片 或從舊的拆下跟新的對換 所以換屏盡量買同一規格的
查了一下這台應該沒有碼 ...

買了屏更換,但調光暗只能調最光或最暗,買錯了,有方法解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買了屏更換,但調光暗只能調最光或最暗,買錯了,有方法解決?

進入系統不是也可以調整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入系統不是也可以調整亮度

不能,都是只能調最光或最暗兩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都是只能調最光或最暗兩擋

不是用快捷鍵 作業系統或顯卡驅動程式不是都可以調整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快捷鍵 作業系統或顯卡驅動程式不是都可以調整亮度

只能調最光或最暗兩個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調最光或最暗兩個擋

有安裝顯示卡專用驅動程式嗎利用裡面的控制面板看可以可以調整
下載聯想驅動管理 看是不是有驅動沒安裝到
或用這套程式看看
gamma panel 1.0.0 (build 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安裝顯示卡專用驅動程式嗎利用裡面的控制面板看可以可以調整
下載聯想驅動管理 看是不是有驅動沒安裝到 ...

已在聯想官網已下載安裝顯示驅動都是這樣,裝回壞屏可調亮度,可能要刷碼片
裝了GAMMA PANEL 可以調亮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在聯想官網已下載安裝顯示驅動都是這樣,裝回壞屏可調亮度,可能要刷碼片
裝了GAMMA PANEL 可以調亮 ...

如果是自己再用就用那套軟體調整亮度
如果要完美就像你說的要刷碼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自己再用就用那套軟體調整亮度
如果要完美就像你說的要刷碼片

不懂刷碼片,不知這裡有沒文章教刷碼片?
拆去壞屏的碼片,裝在新屏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刷碼片,不知這裡有沒文章教刷碼片?
拆去壞屏的碼片,裝在新屏可以?

碼片不同品牌型號應該也不同 要如何刷就要問做維修的痞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刷碼片,不知這裡有沒文章教刷碼片?
拆去壞屏的碼片,裝在新屏可以?

碼片通常是小8腳像BIOS一樣
如兩塊板子相同就可對調
不然就找筆記本液晶屏碼片讀寫器不用拆碼片就可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碼片通常是小8腳像BIOS一樣
如兩塊板子相同就可對調
不然就找筆記本液晶屏碼片讀寫器不用拆碼片就可修改 ...

請教新屏圖片紅圏8腳是碼片?而壞屏同樣接口附近都有二個8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新屏圖片紅圏8腳是碼片?而壞屏同樣接口附近都有二個8腳,

左邊那顆就是 不是有SCL S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