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led 原件一些問題

楼主(2019-01-29):
1. led 是否不能常常開開關關
-> 聽說 led 燈管燈泡 , 常開開關關容易壞 , 而且是 led 二極體元件壞 , 而不是電路
>> 請問為什麼 ? 那麼交通信號燈為什麼還要換 led 呢 ?

2. 為何 led 燈管燈泡裡 , 都使用貼片式的 led , 與圓頭長短腳位的差異在哪 ? 各有何用途與優勢呢 ?
-> Http://bbs.pigoo.com/thread-59363-1-1.html 中 , 一個黃色小圓應該就是一個 led 吧 ? 這類怎稱呼呢?

3. 網路上一些答案說 .. led 原件壞掉是短路
-> 但小弟量測壞掉的 led 卻是不通的斷路(圓頭長短腳 led)
>> 小弟沒有貼片式的 , 是兩者壞掉現像不同 ,還是我 google 到錯誤答案 ?
>> 貼片式的 led 也有正負極嗎 ?

4. 不同顏色 led 二極體 , 是否功率不同呢 ? (同等級)
-> 藍光波長短 , 能量高 , 理當該吃電多較合理吧 ?

5. 一般 led 電路設計都採用限電流設計
-> 但通常電器用品的思維 , 都是電壓固定下 , 該電器瓦數 W , 所以由台電取得的電流為 W/V
>> 為何 led 的思維不同呢 ?

以上是小弟身為門外漢的一些疑問
在各位眼中恐怕感覺問得奇怪 , 還請見諒
謝謝 !!

网友:
0. 不知道你那來的訊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C%E6%A5%B5%E7%AE%A1
發光二極體(英語:Light-emitting diode,縮寫為LED)...

1. led 是否不能常常開開關關
  沒有這回事,除非你的驅動電路非常不穏定...
  反倒是,燈絲燈泡及日光燈容易在"打開"的時候故障...
註: 開開關關(加上其他電路)本來就容易壞,但如果是 LED, 燈絲燈泡及日光燈,
三者開開關關來比,LED就特性而言是最好的(最耐操才對---生產技術,成熟度一樣時)

2. 為何 led 燈管燈泡裡 , 都使用貼片式的 led , 與圓頭長短腳位的差異在哪 ? 各有何用途與優勢呢 ?
-> Http://bbs.pigoo.com/thread-59363-1-1.html 中 , 一個黃色小圓應該就是一個 led 吧 ? 這類怎稱呼呢?
   體積與散熱問題...
   有幾種可能. A: LED直接在基板成形(大多數). B: 貼片LED外加黃色罩組成(少部分或早期產品)

3. 網路上一些答案說 .. led 原件壞掉是短路
  LED本身就有正負極. 壞掉開路為多.沒說不會短路(機率低)
https://www.strongpilab.com/led-bulb-fix-it-by-one-wire/

4. 不同顏色 led 二極體 , 是否功率不同呢 ? (同等級)
-> 藍光波長短 , 能量高 , 理當該吃電多較合理吧 ?
  跟發光效率有關...十年前十年後不能比...
wiki內容: OLED的工作效率比起一般的發光二極體低得多,最高的都只是在10%左右。
但OLED的生產成本低得多,例如可以用簡單的印製方法將特大的OLED陣列安放在螢幕上,
用以製造彩色顯示幕。

5. 一般 led 電路設計都採用限電流設計
   LED原理就是用電流驅動為主...
註:一般電路用電壓控制主要是比較簡單,電壓好控制,多用於電阻性負載,
控制電壓就可決定了電流, V=IR或 I=V/R  ---R穏定(一定範圍內)時,控制V就可控制(限定)I.
對於非線性阻抗負載要針對特性去驅動. LED以電流驅動為主.
在一些,功率不大時,可以用簡單限流法(固定電壓加限流電阻形成).
以LED為例,多用於一般指示燈(非照明).

网友:
多利用站內搜尋,很多資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