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莊頭北熱水器AS-898T,時點火時不點火維修實戰

楼主(2019-01-29):
在寒冷的冬天,有熱水澡洗是多麼幸福的事....
偏偏在這時候熱水器罷工了,換電池也沒有點火作用....
於是拆解下來,原來水盤旁點方微動開關卡死,造成無法點火或時點火、時不點火,而且會聞到濃濃的瓦斯味@@....
水盤整個拆下,發現水量調節也完成卡死,無法調水量,拆解水盤同時,也順便查詢水盤皮要去哪買....
最後拆到後面水盤皮沒破,是水垢卡死,把水垢用醋和蘇打粉同時浸泡,再把有水垢的地方全部刮下來,清除乾淨....
最後打反裝回去,試點火成功,又省一筆維修費,Ps.記得用止水閥把水關掉,拆解水管同管下面放一個水筒,防止拆解時,水管還有殘餘的水流出....

莊頭北熱水器

莊頭北熱水器

熱水器內部

熱水器內部

止水閥止水及關閉瓦斯

止水閥止水及關閉瓦斯

水盤正面

水盤正面

水盤側面

水盤側面

泡醋和蘇水粉軟化水垢

泡醋和蘇水粉軟化水垢

水盤清洗

水盤清洗

水盤清洗完畢

水盤清洗完畢

點火正常

點火正常

网友A:
那麼,微動開關換了沒?
之前的實例告訴我們,微動開關有恆On與恆Off兩種。

另外,我最近發現一種清潔劑,過碳酸鈉。
又稱氧系漂白劑,與一般氯系漂白劑做區別。
洗衣槽洗劑的主要成分,就是它。
我拿來試洗馬克杯,真的變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麼,微動開關換了沒?
之前的實例告訴我們,微動開關有恆On與恆Off兩種。

微動開關沒壞,是水垢把頂針卡住,讓微動開關變恆off了,刮除水垢後,水盤皮會透過水壓把頂針升高或升低。感謝提供資訊下次來用用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麼,微動開關換了沒?
之前的實例告訴我們,微動開關有恆On與恆Off兩種。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麼,微動開關換了沒?
之前的實例告訴我們,微動開關有恆On與恆Off兩種。

這開了就雙氧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

感謝wish大大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