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VIZIO V50E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9-01-29):
VIZIO V50E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LED背光電視看久了的老毛病

2.型號~VIZIO V50E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二合一板

5.主機板

6.無線接收模組

7.面板型號

8.直接開拆面板模組,小心翼翼地拆開膠框、面板、擴散片之後,可見燈箱中的LED燈條(10燈/條*6=60燈珠)

9.以LED測試器逐條測量燈珠,總共有3顆燈珠故障不亮

10.以刀片剷平故障燈罩及LED,以背娃娃方式換上新燈珠

11.插電開機成功點亮所有LED燈珠

12.完修測試畫面

13.附送~遙控器清潔保養服務

网友:
六年就得換燈珠....

网友:
奇怪..您這台的原廠控怎麼和我手上的不同???
小弟手邊也還有一台這個還沒空換的...
接下來年假就可以處理起來了...

网友A:
如果沒找到人換燈珠那不就報廢了~~~

网友:
恭喜完修摳摳入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沒找到人換燈珠那不就報廢了~~~

買中古燈條替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