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TL-32LS500D 亮綠燈 無聲音 無影像 無背光

楼主(2019-01-29):
想請教各位師傅們問題,此機子的問題是待機燈有亮紅燈當開機亮綠燈時無聲音 無影像 無背光,我有測量圖二上的電壓值 +5.2 待機 開機都是+4.5 至於+12 +24 一開機測量電壓有出來過幾秒就沒電壓了,這個問題該從哪裡開始查呢?!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网友A:
先確認你的燈珠是否正常。

网友B:
這台真搞怪  和歌林一樣
背光處理好  還會看久了 背光又不亮
斷電AC  重插又正常 過沒多久 約2小時又不亮
背光換過 電元換過 主板換過  還是同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真搞怪  和歌林一樣
背光處理好  還會看久了 背光又不亮
斷電AC  重插又正常 過沒多久 約2小時又不亮 ...

哇~怎麼問題那麼多又那麼搞怪......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你的燈珠是否正常。

我有把背光的排線先拔除再開機測量電壓還是一樣的情形!!

网友:
用這個回焊 看看

楼主:
LED燈的排線我拔掉了 正常來說+12 +24 也是要出來才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燈的排線我拔掉了 正常來說+12 +24 也是要出來才對吧!!

對  等你修好12V 24V 還是有機會遇到問題
給你的圖 的東西以後都可用  才200

网友:
慢慢修吧,我看不懂文章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