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CyberSlim U1-S3 二合一外接盒 拆解與改裝

楼主(2019-01-29):
米購買這款外接盒已經約10年了,不過有時候用可以正常讀取硬碟上的資料,有時候又常常出現裝置斷線,目前已經拆開更換所有電解電容,
後續再測試看看,謝謝。

底部兩顆螺絲

背面開關、DC接頭與USB 3.0接頭

拆開後四個主要部件

主要控制板背面

主要控制板正面

主要控制板正面(小改裝)

硬碟彈起裝置

硬碟彈起裝置(小改裝)

裝置名稱與韌體版本

與 Windows 10 連接時的狀態

補充內容 (2019-1-30 08:55 AM):
修正一下購買日期為民國99年的八月六日,筆誤筆誤,請見諒!!

网友A:
  出現裝置斷線. 除了電解電容可疑外, 可以試試 USB 3.0 插孔清潔, 或是傳輸線接頭清潔, 或是再找一條傳輸線比對.

网友B:
10年前就有USB3的外接硬碟盒?我家是2~3年才有的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年前就有USB3的外接硬碟盒?我家是2~3年才有的耶!

  USB 3.0 規範於 2008 年 11月 12 日發布, 並於 2008 年 11 月 17 日在 SuperSpeed USB 開發者大會上宣布.

  規格也被稱為 SuperSpeed. 首批配備 USB 3.0 的設備於 2010 年 1 月推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現裝置斷線. 除了電解電容可疑外, 可以試試 USB 3.0 插孔清潔, 或是傳輸線接頭清潔, 或是再找一條傳輸 ...

回 nessie 大 ...

米線材與接頭都有處理過了,也測試過Intel 8 Series原生USB3.0和NEC USB 3.0的PCIE外接卡,都沒有改善,所以才拆開更換電容的,因用到的機會不多,所以只能再試試看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年前就有USB3的外接硬碟盒?我家是2~3年才有的耶!

回 wish 大 ...

已修正購買日期,造成困擾了,不好意思,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3.0 規範於 2008 年 11月 12 日發布, 並於 2008 年 11 月 17 日在 SuperSpeed USB 開發者大會上宣 ...

回 nessie 大 ...

已經修正購買日期,這款外接盒當初好像賣得很好,米記得賣價是2xxx元,使用LucidPort USB300的晶片,這款的韌體在2011年後,就沒有再做更新了,所以買來從過保固期後一直放到2019年才拿出來測試,韌體2580還是在 plugable.com 上下載的,晶片商還不給下載,謝謝。

网友C:
變壓器有換過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變壓器有換過了嗎?

回 tone 大 ...

變壓器沒有異常喔,目前傳輸速度已恢復正常,並且不會無故離線了,複製1.5T檔案也沒問題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