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如何改裝12V可承受10A的供電器

楼主(2019-01-29):
手邊有電腦電源供應器,想說廢物利用,拿來改裝成點菸孔,讓車用相關周邊可以在家使用

可是抽水馬達一運作,不到5秒鐘電源供應器就斷電自我保護

是電源供應器本來設計就不允許超過10A的負載嗎

网友:
電感性負載的起動電流應該不小

网友A:
12v1,12v2,並聯,再並一個大一點的電容,試試看。

网友:
馬達是一個發電機, 寫的規格跟動態的不同, 沒轉動只是一個數歐姆的電阻, 轉起來就開始發電, 轉得越快發電越多, 有阻力就變回一個電阻

网友:
我的主題;atx再利用,12v1&2並聯,我用在汽車電動打氣機,幫四個輪胎打氣,常常用沒有問題,也是12v,馬達耗電也不小,以前用普通電供,沒幾秒就冒煙故障,給你參考。

网友:
昨天用手機,不好操作,補充連結;
ATX電源再利用,(檢測+負載)多用途電源供應
http://bbs.pigoo.com/thread-68022-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1,12v2,並聯,再並一個大一點的電容,試試看。

請問該如何決定此電容須多大呢 ?

小弟一直無法想像為何電源並聯一個電容能穩壓
若此時放一個超級無限大的電容
會不會電都被電容吃光呢 ?

此時把這兩組 12V 當成電池一樣串聯會如何呢 ?

如果再拿另一顆 power 的 12 v 來串聯 , 能有 12+12=24 嗎 ?

小弟這篇答案錯了 , 功率不足 , 應該只有 0.3A
http://bbs.pigoo.com/thread-71134-1-1.html#favatar864639

网友:
一般pc-atx都是1顆線圈輸出多組電壓,也就是輸出1組+12v而已,而+12v1 ,+12v2在pcb上,並非有2顆變壓器獨立輸出2組+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該如何決定此電容須多大呢 ?

小弟一直無法想像為何電源並聯一個電容能穩壓

你把它稍為想像一下,若你是把一個自來水水管裡的水直接在你身高的地方往地上沖,那水會是什麼樣?
若是你把自來水水管裡的水再沖入水桶裡,那水又會是什麼樣?

>若此時放一個超級無限大的電容
>會不會電都被電容吃光呢 ?

那可能就會一直充電,一直充電,因為電容無限大,所以再怎麼充都充不飽,想像一下,上面的水桶換成無限大的凹洞...

网友D:
中古 sw power 並非能啟動有電輸出就是絕對良品,更絕對不會燒電子零件,並聯串聯玩幾秒應是不保證 o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把它稍為想像一下,若你是把一個自來水水管裡的水直接在你身高的地方往地上沖,那水會是什麼樣?
若是你把 ...

樓主 ..
真不好意思 , 在您這棟問這麼多 ...
您並聯上電容能用嗎 ?

如此想像
那電源啟動後 , 電容充飽電 , 開始溢出
這麼說 , 電容一直處於 "吃飽溢出" 的狀態是嗎 ?

假設電容裡住了 100 顆離子
當水管沖電壓進來時
就算電壓不固定
因為 100 離子在同容器中
帶電後就成了平均值

請問這時電容後面的電路吃電 , 是不是應該等於
電源最大流量 - 電容最大流進量 ?

穩壓的意思 , 是比較平均的意思
是電源與 "電容最大流出量" 作平均的值
是這樣嗎 ?

怎知一顆電容能承受的最大流量呢 ?  (一般只標 1000uF  16V)

所以人家說這顆電容有保護脈衝電壓的作用 ...

那麼 , 小星星大大提供的方法
目的是怕兩組電壓有所差異
而這顆電容並不會因此增減電流量 , 是這樣嗎 ?

謝謝各位大大指點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該如何決定此電容須多大呢 ?

小弟一直無法想像為何電源並聯一個電容能穩壓

不能串,電容用1000uf以上。

网友:

馬達加裝PTC 跟並聯二極體 抗瞬態電流   抗逆電動勢

電源 蕭特基整流器電流規格加大或是並聯   電容 [適當]的加大 75%以內   交換式電源不宜有過大的電容負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古 sw power 並非能啟動有電輸出就是絕對良品,更絕對不會燒電子零件,並聯串聯玩幾秒應是不保證 ok...... ...

此為ATX 電源  不建議聯機操作
(可以自行改裝平衡信號)

或是換產業用電源   (有平衡信號 而且可以分別M跟S 這樣子才好追蹤跟控制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該如何決定此電容須多大呢 ?

小弟一直無法想像為何電源並聯一個電容能穩壓

電容可以替代電源 暫時輸出 短暫的輸出  同時也會減緩電源跳動

SMPS 可以串並聯使用  單輸出的機型可以 串聯  有平衡信號的更是可以做到多種組合跟 主從設定

但是ATX電源不建議這麼做

网友:
保護電路設計問題.換一顆電源試驗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樓主 ..
真不好意思 , 在您這棟問這麼多 ...
您並聯上電容能用嗎 ?

別只顧著喝咖啡,喝太多有傷身體,你看是不是連眼睛都花了,回錯帖了吧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別只顧著喝咖啡,喝太多有傷身體,你看是不是連眼睛都花了,回錯帖了吧 ...  ...

不是回錯 ...
因為佔用樓主的問題帖
樓主也不知問題解決了沒
所以前三行是道歉 , 加上也想知道樓主的答案

中間部分則是看您的指導後
想像元件在極短的單位時間中的動作
不知是否正確 ? 還請您指教

而最後小星星大大提供的方法
是依此觀念下得出的看法

ps ..
看到 專炸元件 大大那幾樓後
正搜尋 SMPS , 產業用電源 , 平衡信號電源
還不知 專炸大 所指的是怎樣的電源供應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回錯 ...
因為佔用樓主的問題帖
樓主也不知問題解決了沒

沒有回錯帖,那就要分開回覆,才不會表錯情,哪天來個咩咩會錯意,那你就慘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沒有回錯帖,那就要分開回覆,才不會表錯情,哪天來個咩咩會錯意,那你就慘了 ...  ...

好的 , 小弟今後改善

小弟 11 樓的想像方式是否正確呢 ?
最關鍵點應該是 .. 電容是否是處於 "吃飽溢出" 這動作

若如此 , 將打破聽來的 "充完電 , 再放電 ...充 .. 放 .."
這說法無法解釋這麼簡單的 "三層夾板存電位"
怎知自己何時該充該放電

若如水桶般灌滿水溢出
一切就合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 ..
真不好意思 , 在您這棟問這麼多 ...
您並聯上電容能用嗎 ?

你先把這個看一看.
整流二極體與濾波電容器的原理與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回錯 ...
因為佔用樓主的問題帖
樓主也不知問題解決了沒

而最後小星星大大提供的方法
是依此觀念下得出的看法

並聯是為了增加蓄電量(存款),當瞬間所需的電流(花費)太大時,若原來的輸入電流(現金)不足時,可以由電容來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 小弟今後改善

小弟 11 樓的想像方式是否正確呢 ?

理想電容應該沒有你說的"吃飽溢出" 這種動作。
以同方向而言是吃飽後食物直接飄過去吧。

此處提及的加電容是意指"增加短時間(暫態)瞬間電流輸出"。
這種應用滿常見的:
1.點銲機
2.車用電池上並上電容的"逆電流"

网友:
併上一個機車電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並聯是為了增加蓄電量(存款),當瞬間所需的電流(花費)太大時,若原來的輸入電流(現金)不足時,可以由電容來 ...

感謝各位大大指點

小弟用心體會這些現象後
再回想最基本的電子流動 , 電壓傳遞後
終於能思考電容在極短的瞬間是如何運做了

整理一下 ..
1. scottwang 大大的連結中 "DV為漣波電壓之波峰、波谷電壓差值" 這句提醒
電子本身流動其實是非常慢的
能如光速般指的是電壓傳遞 , 如位能般的能量差

2. 電位的比較 , 決定了當下電容是該充電放電
當半波式處於下波時 , 電容因外部電壓小而放電
就如存款 , 花費與現金一樣 , 由電容提供不足的電壓
(有點像欺騙 , 騙他放電的是電源 , 須要電的卻是後面裝置)

3. 穩定的直流電串聯電容 , 能達到充飽斷路的效果
就是欺騙電源 .. 這條路電壓已經相同

4. 該連結教導 , 變壓器的濾波電容 , 如何決定大小 , 取決於後面負載
所以 , 相同電路的變壓器 , 卻標明不同電流量
其實指的是 "原電器負載電流量"
而不是看不到的線圈 , 有什麼線路有粗細差別

5. (小弟推測)
若直流 12v 並聯 10v , 只能提供 10v 電壓
因 12v 中有 2v 會流向 10v , 10v-2v 真正只能提供 8v
(12 + 8)/2 只能是小電壓為準

a.
如以此法並聯電容 , 電壓穩定下 , 能短暫提供高電流
但也只限負載 "啟動電流" 較大
若兩條 12v 之合 , 無法負載 "正常運轉電流"
啟動後仍會停止 ... 是這樣嗎 ?

b.
若這樣並聯電容
則能提供較不浪費 , 趨近 11v 有漣漪的波型
是這樣嗎 ?

再次感謝各位大大指導
謝謝!!

楼主:
我應該放棄了,看到大家的專業解說,有看沒有懂 @@

唯一看懂的就是12v1,12v2,並聯,不過點菸頭的空間塞不下第二組線路阿

4P兩對12V就已經把點菸頭塞滿了

還有並上一顆機車電瓶,光買那一顆電瓶的價格,都可以直接買一顆10A的變壓器了

目前打算直接買現成的來用,不知哪種比較耐用

网友:
PC電腦的PSU對電源"穏定度"要求是比較高的...
你把它拿去驅動馬達,產生太大雜訊,最後引起"保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各位大大指點

小弟用心體會這些現象後

你有電路或其他問題...
另開新帖會比較好...

你寫出(畫出)的,簡單的說...
基礎問題沒弄明白而已...

网友:
看來還是要好好認識電腦用電源供應器再實作吧...
像我就不敢亂玩-__-

電腦用電源供應器

電腦用電源供應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應該放棄了,看到大家的專業解說,有看沒有懂 @@

唯一看懂的就是12v1,12v2,並聯,不過點菸頭的空間塞不 ...

你可以在外面並聯後再接進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各位大大指點

小弟用心體會這些現象後

你還有三分之二要多多體會  多多認知 多多努力

去買一些書來看   現在的入門書很生動了  彩色的有圖片 而且都是高度簡單化  或是簡單的電路又可以充分說明各元件作用
或是另外開一帖
我來為你好好解釋什麼是穩壓電路   穩壓電路的組成元件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各位大大指點

小弟用心體會這些現象後

這位大哥,建議你不要再拿什麼水來想像了。你已經愈想愈偏了。
如果真的想了解,請去真正的看一下基本電學或從物理的書來看。

物理裏就有說電子流速接近光速了。
另外電源並連是有條件的,一般常見的鋰電池並連在一起,不代表2個12v的電源供應器是可以直接並連的。

网友:
1.傳統電源的二次側回授是做在5v迴路上,如果5v空載,12v無法正常輸出→在5v上接大功率低阻抗電阻,但會額外發熱
2.power的二次側電源管理ic的保護機制對於馬達這類負載,啟動瞬間的電流及運轉時電刷產生的雜訊會誤判成輸出異常,而關閉電源輸出→電腦電源不適合接有刷馬達這類的負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