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諸位藍鯨S-450電源供應器無法開機....5VSB有電是什原因,...

楼主(2019-01-29):
熱敏MF72 5D13正常,我是剛加入不久,不會查線路原理,中小顆電容也正常.....
ic有SDC 2921  &  XY6112......

藍鯨S-450

藍鯨S-450

楼主:
2顆大電容直接量測有153V(是因不小心被電到....所以)

楼主:
正面照零件.....

正面照.........

正面照.........

楼主:
底部線路......

楼主:
熱敏MF72 5D13.....

楼主:
6歐姆  正常.....

楼主:
熱敏火拷......

楼主:
電晶體型號.........

网友A:
量測PS-ON和Ground (COM)是否有電壓?電壓多少V?
如有電壓短接PS-ON和Ground (COM)看風扇是否運轉?
5VSB是ATX電源供應器的關鍵測試點,由它來判別到底是要修高壓還是修低壓,有5VSB修低壓,沒有5VSB修高壓
請參考WISH大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41&highlight=5VSB

网友B:
引用 楼主:
2顆大電容直接量測有153V(是因不小心被電到....所以)

剛剛看了電路圖,原來是小弟觀念錯誤,抱歉...

网友C:
圖中,是綠色和黑色短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圖中,是綠色和黑色短路嗎!

對....綠色和黑色短路啟動POWER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測PS-ON和Ground (COM)是否有電壓?電壓多少V?
如有電壓短接PS-ON和Ground (COM)看風扇是否運轉?
5VSB是AT ...

感恩~

短接PS-ON和Ground (COM)"風扇無運轉,"
是有5VSB所要修低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中,是綠色和黑色短路嗎!

有喔   謝謝
有跨線喔 ,  怕是ic  2顆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看了電路圖,原來是小弟觀念錯誤,抱歉...

470uF /200V測量153是屬正常沒錯,
因我測量另一台也是,
只是此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測PS-ON和Ground (COM)是否有電壓?電壓多少V?
如有電壓短接PS-ON和Ground (COM)看風扇是否運轉?
5VSB是AT ...

我的是24pin,
PS-ON和Ground (COM)電壓5V.........

網址後面3段其實我看不懂...文字有看沒有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XY6112 ic...............

第五腳幾v

楼主:
FB & GND   5/3腳    0.68V

网友D:
賴賴新會員你好,發帖時請把問題都發在第一帖,而不是一張照片就一帖,你可參考一下別人的發帖方式。

貼圖時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進保護了吧?

网友E:
SDC2921 第5腳GND中文意思為: 接地。
電表DC檔黑棒固定接(GND),
紅棒分別對全部其他腳量測電壓值,
標示在各腳旁,然後再說。

网友F:
引用 楼主:
XY6112 ic...............

D32變黑,有檢查嗎?  建議先檢查二極體。
*****覺得你太急了,模糊重點,看別人怎麼發帖,多利用站內搜尋,要有耐心,簡明易讀,別人才能幫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賴賴新會員你好,發帖時請把問題都發在第一帖,而不是一張照片就一帖,你可參考一下別人的發帖方式。

貼圖 ...

謝謝  以後我先進練習區練習慢慢發帖....  熟悉一下

楼主:
請問進保護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SDC2921 第5腳GND中文意思為: 接地。
電表DC檔黑棒固定接(GND),
紅棒分別對全部其他腳量測電壓值,

感恩指導
SDC 2921 測量如圖

楼主:
引用 网友F:
D32變黑,有檢查嗎?  建議先檢查二極體。
*****覺得你太急了,模糊重點,看別人怎麼發帖,多利用站內搜尋 ...

您好   D32是這顆嗎?

您好 D32是這顆嗎

您好  D32是這顆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電晶體型號.........

13# 14#

既然你都拆下來了~

測一下是好是壞 ??

楼主:
引用 网友G:
13# 14#

既然你都拆下來了~

電源器放2~3個月了友人拿來的,照片算去年拍的,電晶體型號查資料看不太懂,後來又焊回了,
想到痞酷PO上請教各位.....

网友G:
引用 楼主:
電源器放2~3個月了友人拿來的,照片算去年拍的,電晶體型號查資料看不太懂,後來又焊回了,
想到痞酷PO上請教 ...

那你該先做功課 ~

如果不知好壞 ,  那你怎麼修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你該先做功課 ~

如果不知好壞 ,  那你怎麼修呢 ?

嗯   stps20lcd45c    f20c20ct 在查這2顆(有點模糊),
MJE13007 (NPN)這顆是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   stps20lcd45c    f20c20ct 在查這2顆(有點模糊),
MJE13007 (NPN)這顆是有了,

上述測量不知是否正確,
請指教,謝謝

MJE13007(2顆數值同)

MJE13007(2顆數值同)

MJE13007(2顆數值同)

MJE13007(2顆數值同)

這顆全無,(懷疑)

這顆全無,(懷疑)

這顆應也正常~

這顆應也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XY6112 ic...............

紅表筆接第3腳,用二極檔量名腳電阻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紅表筆接第3腳,用二極檔量名腳電阻上來!

你好   不好意思, 我聽不懂這方式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D32變黑,有檢查嗎?  建議先檢查二極體。
*****覺得你太急了,模糊重點,看別人怎麼發帖,多利用站內搜尋 ...

D32是正常~~~

D32 正常

D32 正常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述測量不知是否正確,
請指教,謝謝

要測量元件 ~ 首先要瞭該元件是啥 ?

有什麼特性 ~

接下去才能夠判斷它的好壞 !

1. F20C20CT 由資料上 , 可以看出是 共陰 的 ~ 測試方法 ~
使用二極檔測 (紅) 左 ,  (黑) 中   (紅) 右 , (黑) 中  ~ 可測到 一壓降值 !
(紅) 中 , 黑 (左)  (紅) 中 , ( 黑) 右 , 不可測到任何數值 !

2. STPS 20LCD 45C 比照同上測試 !

3. MJE 13007 (NPN) 電晶體 ~

使用二極檔  (紅 B) 左 , (黑 C ) 中 , (黑 E ) 右 -  可測到 一壓降值 !
反之不可測到任何數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測量元件 ~ 首先要瞭該元件是啥 ?

有什麼特性 ~

感謝指導~

1.F20C20CT  是共陰沒錯   反之無數值  所以正常

2.STPS 20LC D45C  也正常 (這顆是否為負電)

3.MJE 13007  也正常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

1.F20C20CT  是共陰沒錯   反之無數值  所以正常

初步判定以上元件是正常的 ~

接下來可以檢測一下周遭相關元件 ~

確定没有問題的話就可以裝回元件 !

注意:

原先的絶緣 , 有裝的就要確實安裝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不好意思, 我聽不懂這方式做法

把6腳空焊,再測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初步判定以上元件是正常的 ~

接下來可以檢測一下周遭相關元件 ~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6腳空焊,再測是否短路

收到....找時間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6腳空焊,再測是否短路

依舊短路  3/6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依舊短路  3/6腳...

ic損壞,換顆吧!ic解焊下來,再確認3.6腳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損壞,換顆吧!ic解焊下來,再確認3.6腳是否短路

5VSB有電  怎會是 XY6112 ic損壞

楼主:
那應該剩SDC 2921那顆ic(16支腳的)  我不知測量出來的數值是否正確...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應該剩SDC 2921那顆ic(16支腳的)  我不知測量出來的數值是否正確...

確認裝好所有元件 ~

重新列出 SDC 2921  起動前 跟  起動後 的腳位電壓 ~

每支腳 除 VCC & GND  起動瞬間時 電壓變化 !! (註 : 測量  每支腳 時  先 關閉 AC 電源  1~2分鐘  )

网友:
SDC 2921
待機時PG沒電壓?
看來這顆很有問題

也不一是這顆壞
旁邊小電容先換試試

网友F:
歷經.摸索.發問.學習2年多的新手,經驗建議:;先檢查二極體,電容,依你的症狀(有5VSB),百分之90已完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C:
ic損壞,換顆吧!ic解焊下來,再確認3.6腳是否短路

ic解焊下來,再確認3.6腳是否短路
若無短路,把這二顆電容,測一下容值!

网友H:
沒看到樓主PO出綠色的 PS/ON 有沒電壓,

沒電壓8成IC掛了,  有電壓不觸發, 也可能掛IC

從那條開始抓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確認裝好所有元件 ~

重新列出 SDC 2921  起動前 跟  起動後 的腳位電壓 ~

感謝  收到   找時間測試.....

VCC & GND  起動瞬間時 電壓變化 (也要測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沒看到樓主PO出綠色的 PS/ON 有沒電壓,

沒電壓8成IC掛了,  有電壓不觸發, 也可能掛IC

PS/ON 有電壓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歷經.摸索.發問.學習2年多的新手,經驗建議:;先檢查二極體,電容,依你的症狀(有5VSB),百分之90已完修。

收到  謝謝   找時間再測小電容~~

二極體/積那   之前我也有測過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解焊下來,再確認3.6腳是否短路
若無短路,把這二顆電容,測一下容值!

OK....收到   找時間測

楼主:
引用 网友G:
確認裝好所有元件 ~

重新列出 SDC 2921  起動前 跟  起動後 的腳位電壓 ~

1.黑字是啟動後測量

2.紅字是開關110V  關閉約2分鐘測量

3.瞬間電壓是5.1V  (VCC &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解焊下來,再確認3.6腳是否短路
若無短路,把這二顆電容,測一下容值!

1.XY6112   3/6腳依舊短路

2. 2顆電容10u/50V正常.....

网友A:
XY6112接腳定義圖如下所示
第6腳會在電路中外接一電流取樣電阻......拆下量測短路..是指圖中電表顯示10.3歐姆嗎?如果是10.3歐姆應該不算短路...短路要0.0或會逼逼叫

网友H:
小黑豆有沒 431

先換了再說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1.黑字是啟動後測量

2.紅字是開關110V  關閉約2分鐘測量

那個 瞬起動的 電壓 指的不是那樣 !

例如 :

先打開 AC 電源 ~

(黑) 接 GND  . (紅) 接 16 腳 ,  然後再起動 PW-ON ~ (記錄 : 起動瞬間電壓 )

關閉 AC 1 ~ 2 分鐘 , 再測下一個腳位 !!

同上測試方法 ~

除了 VCC & GND 不用測 ~

P.S

待機 指的 未 PW-ON 時的電壓  ~

連鈺核電廠S600有5V無法開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69594-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1.XY6112   3/6腳依舊短路

2. 2顆電容10u/50V正常.....

很少看過10.3阻值電阻會設計在ic裡面,電流稍大點,電阻燒損,
ic不就容易壞,應設計在外部電路,看看有沒新品好的ic做比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XY6112接腳定義圖如下所示

第6腳會在電路中外接一電流取樣電阻......拆下量測短路..是指圖中電表顯示10.3 ...

測量10.3時  電錶也有逼逼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少看過10.3阻值電阻會設計在ic裡面,電流稍大點,電阻燒損,
ic不就容易壞,應設計在外部電路,看看有 ...

要上網訂  當初XY 6112   與  SDC 2921問過電子材料行5~6間都沒有
SDC 2921露天有二手拆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個 瞬起動的 電壓 指的不是那樣 !

例如 :

所以意思是黑接GND  紅接1腳時 ,  再將其PW-ON 短路看此時電壓
然後關閉 AC 1 ~ 2 分鐘 ,  再依序測2  3  4.....依此類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黑豆有沒 431

先換了再說吧

您說的小黑豆是這顆嗎...TL431A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意思是黑接GND  紅接1腳時 ,  再將其PW-ON 短路看此時電壓
然後關閉 AC 1 ~ 2 分鐘 ,  再依序測2  3  ...

是的~

還有  待機時  &  PW-ON 時的  &  瞬間值 ~

P.s

若懶得測 ~ 就直接換 IC  SDC 2921 試試 ~

但最好是新品 ~ 或你能 確定 是良品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個 瞬起動的 電壓 指的不是那樣 !

例如 :

測量如圖  有些許不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測量如圖  有些許不同.....

1. IC 損壞 ?

2. 請檢查 7 . 8 腳 的電路 及 相關 元件 是否有故障 ~

3. 關閉 AC 測量 各腳位 對地電阻  ~  註: (紅) 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IC 損壞 ?

2. 請檢查 7 . 8 腳 的電路 及 相關 元件 是否有故障 ~

7 . 8 腳 的電路是?

關閉 AC 測量 各腳位 對地電阻  ~ (( 註: (紅) 接地?))  請問那黑棒碰ic腳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黑豆有沒 431

先換了再說吧

431 小黑豆2顆正常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黑豆有沒 431

先換了再說吧

1815  小黑豆2顆也正常...

网友I:
引用 楼主:
431 小黑豆2顆正常喔......

431不是PNP
這個用電表比較難測好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1815  小黑豆2顆也正常...

問題:1、插電後有沒有5vsb,有
         2、啟動後有沒有各路電壓,沒有
            3、啟動時風扇有動一下,沒有
是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431不是PNP
這個用電表比較難測好壞

是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題:1、插電後有沒有5vsb,有
         2、啟動後有沒有各路電壓,沒有
            3、啟動時風扇有動 ...

1、插電後有5vsb

2、啟動後有沒有各路電壓?  XY6112 . 2/3腳有電壓

3、啟動時風扇完全沒動.....風扇在上蓋(還有一變壓器要插至線路板的,不過2不相干)

网友G:
引用 楼主:
7 . 8 腳 的電路是?

關閉 AC 測量 各腳位 對地電阻  ~ (( 註: (紅) 接地?))  請問那黑棒碰ic腳嗎? ...

SDC 2921 第 7 腳 及第 8 腳的電路 , 及相關元件  ~

請你 PO 圖 看 7 , 8 的電路走向 , 及經過那些元件 並一一檢測 ~

[關閉 AC 測量 各腳位 對地電阻  ~ (( 註: (紅) 接地?)]   請問那黑棒碰ic腳嗎?

是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431 小黑豆2顆正常喔......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l431.pdf

TL431 不是單純的 電晶體

网友H:
引用 楼主:
431 小黑豆2顆正常喔......

你要先判斷  PS/ON 短路後

啟動有瞬間的電壓  隨即斷電
這通常是進入保護

啟動完全沒反應,通常是無觸發,

建議你的電容全部都掃過,仔細看看有沒整理時不小心焊到短路的部分,這是空載進入保護最簡單的查法
再不行,要查故障元件,通常二極體或電晶體類的問題較大,元件不良機會也不少,縱使測量有數據,看起來沒壞,但是就是有故障了,431就很典型,可以參考我PO的431測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41667&extra=

無觸發 IC先換了再說吧!!

网友A:
有些廠牌的電源不是會設計成空載會進保護.....
我曾經遇過~~~~找個不要的硬碟或光碟機當負載後再量測輸出電壓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SDC 2921 第 7 腳 及第 8 腳的電路 , 及相關元件  ~

請你 PO 圖 看 7 , 8 的電路走向 , 及經過那些元件 ...

嗯  找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廠牌的電源不是會設計成空載會進保護.....
我曾經遇過~~~~找個不要的硬碟或光碟機當負載後再量測輸出電 ...

收到   (硬碟或光碟機當負載.....) 輸出測量  5/14腳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l431.pdf

TL431 不是單純的 電晶體

有看了一下PDF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   (硬碟或光碟機當負載.....) 輸出測量  5/14腳是吧!

硬碟或光碟機當負載...短接PS-ON啟動電供運轉,風扇轉一下即停或不轉則可判斷為進保護
如風扇運轉正常則可測量12V,5V,3.3V等輸出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要先判斷  PS/ON 短路後

啟動有瞬間的電壓  隨即斷電

1.啟動瞬間的電壓  隨即斷電 (如#71照片)
2.電容確實每顆測量,會再查看是否有短路焊...
3.二極體也有測,其中一顆高壓二極體也有檢查....
4.TL431電晶體再找時間測量一次
5.SDC2921這顆ic我是很想把它更換再說,網路拍賣我怕是二手拆機,等過完年再詢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廠牌的電源不是會設計成空載會進保護.....
我曾經遇過~~~~找個不要的硬碟或光碟機當負載後再量測輸出電 ...

5 & 14腳無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G:
SDC 2921 第 7 腳 及第 8 腳的電路 , 及相關元件  ~

請你 PO 圖 看 7 , 8 的電路走向 , 及經過那些元件 ...

1.第 7 腳 及第 8 腳都經過1815  B腳

2.藍色字對地電阻.....(註:紅棒接地,黑棒碰ic各腳位電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1.第 7 腳 及第 8 腳都經過1815  B腳

2.藍色字對地電阻.....(註:紅棒接地,黑棒碰ic各腳位電阻) ...

9跟13腳怪怪的,解銲後再量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1.第 7 腳 及第 8 腳都經過1815  B腳

2.藍色字對地電阻.....(註:紅棒接地,黑棒碰ic各腳位電阻) ...

你測的電阻值都偏低 ?

不知道你用的檔位是否正確 ?

啟動 POWER (PW-ON) 後測一下 C 1815 的 B .C .E  腳位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C:
9跟13腳怪怪的,解銲後再量看看!

請問解焊後直接測量9 & 13電阻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測的電阻值都偏低 ?

不知道你用的檔位是否正確 ?

1.一開始是用20K測量也是0.xx   ,後來轉至2K

2.測 C 1815 的 B .C .E  腳位電壓 ~
   (找時間測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解焊後直接測量9 & 13電阻值嗎

9 & 13對地!

楼主:
9 & 13  空焊對地測量是嗎

PS(不用整顆焊下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9 & 13  空焊對地測量是嗎

PS(不用整顆焊下是嗎?)

不必,量測數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1.一開始是用20K測量也是0.xx   ,後來轉至2K

2.測 C 1815 的 B .C .E  腳位電壓 ~

看你的照片 ~

你的焊接技術有待加強 ~

那些焊點有很多是包焊的跡象 ~ (C 1815)

1.  烙鐵 溫度不足  ~
2.  未使用助焊劑 ~ (松香....)
3.  焊錫成份不良 !

楼主:
那9 / 13腳  是否要解焊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你的照片 ~

你的焊接技術有待加強 ~

未使用助焊劑(沒錯)     有的焊點快脫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測的電阻值都偏低 ?

不知道你用的檔位是否正確 ?

1815(NPN)   的E,  C,  B  腳位電壓依序為0.5,  0.3,  0

网友G:
引用 楼主:
1815(NPN)   的E,  C,  B  腳位電壓依序為0.5,  0.3,  0

這是 PW-ON 之下量的嗎 ?

還有 你的 E . C . B

是否順序錯了~

2 個 1815 的 E 腳   接在一起, 然後接地  怎麼會 0.5V ?

B 腳是 串 一電阻接 7 . 8 腳 電壓也不對 ~

C  腳  也不該是  0.3V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是 PW-ON 之下量的嗎 ?

還有 你的 E . C . B

1.是在PW-ON 短路測量

2.E . C . B 測量出是這樣(黑棒我是碰SDC 2921旁那個鋁散熱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1.是在PW-ON 短路測量

2.E . C . B 測量出是這樣(黑棒我是碰SDC 2921旁那個鋁散熱片) ...

更正   E  C  B是  0.5,  0  , ( 0.3 )

但覺得奇怪數位電錶出現是負號,,,,我紅棒是碰1815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l431.pdf

TL431 不是單純的 電晶體

TL431 測量如圖  (關於3.)  4.)數據差了一點點)

對於 TO-92 封裝的 TL431,面對印刷面,腳位由左至右分別是:
1 Ref (Reference)
2 A (Anode)
3 K (Cachode)

使用指針三用電表 Rx10 檔位測量 TL431, 應得以下結果:

 黑棒 紅棒
1.)  A  K  順向二極體 (LV 大約 0.7V 上下)
2.)  A  Ref 順向二極體 (LV 大約 0.7V 上下)
3.) Ref  K  順向二極體 (LV 大約 0.7V 上下)
4.) Ref  A  LV 大約 2.4V 上下
5.)  K  A  指針不動(逆向二極體)
6.)  K  Ref 指針不動(逆向二極體)

※以手邊指針三用電表實測結果,LV 讀數分別為: 順向二極體 1V~0.9V ; Ref-K 間 2.5V
※數位三用電表可作順逆向二極體測試,但無法測得最重要的那個 Ref-A 間的 2.4V
※只能用 Rx10 (LV=15mA) 檔位,不能用其他檔位,否則 Ref-A 測試結果不正確。
KA.KR指針不動(逆向二極體).jpg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9 / 13腳  是否要解焊測量....

要知ic有沒有短路,當然是解銲,才不受電路影響數值而誤判!

网友G:
引用 楼主:
更正   E  C  B是  0.5,  0  , ( 0.3 )

但覺得奇怪數位電錶出現是負號,,,,我紅棒是碰1815呢 ...

將 (黑) 接 E 腳 , 測量 B . C 電壓 ~

確認 B 線路及元件 ~

追查 C 腳 的電路來源 ~

网友H:
引用 楼主:
TL431 測量如圖  (關於3.)  4.)數據差了一點點)

跟新品對照的數據呢?

我遇到431 通常就先更換了!! 因為431的不良率算高的

縱使沒短路或斷路,數據有差異代表漏電變大了,就是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知ic有沒有短路,當然是解銲,才不受電路影響數值而誤判!

嗯   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跟新品對照的數據呢?

我遇到431 通常就先更換了!! 因為431的不良率算高的

嗯   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將 (黑) 接 E 腳 , 測量 B . C 電壓 ~

確認 B 線路及元件 ~

找時間測量

請問黑棒接E腳是固定的嗎,   測量B . C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時間測量

請問黑棒接E腳是固定的嗎,   測量B . C

是的~

接 E 或接 GND

楼主:
1.順便在尋找那顆ic  2921  打算先換掉.....

2.TL431 (ic)3支腳的,,,,致電問了一下聽說LM431是共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1.順便在尋找那顆ic  2921  打算先換掉.....

2.TL431 (ic)3支腳的,,,,致電問了一下聽說LM431是共用

TL 431 前面 的英文碼 是 製造的公司的代碼 ~

和 LM 431 是一樣的東西 ~

很多 IC 的編號 也是 如此 ~

順便 買個 IC 座吧 ~ 就不用怕 拆來 拆去 !

楼主:
引用 网友G:
TL 431 前面 的英文碼 是 製造的公司的代碼 ~

和 LM 431 是一樣的東西 ~

1.)431新舊差在這一腳而已,直接換新

2.)另外有顆1015電晶體新舊數值也不同(已拆一併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將 (黑) 接 E 腳 , 測量 B . C 電壓 ~

確認 B 線路及元件 ~

1815  腳位線路如圖
E接二極體,  C接變壓器  ,  B接2921  的7/8腳

楼主:
1815  (黑)接E   測量  C  B  為0.2   0.5

网友G:
引用 楼主:
1815  (黑)接E   測量  C  B  為0.2   0.5

C 極接 變壓器  ~

你看 變壓器  同側的 其他 腳位 應該有接一電源 的 !

仔細檢查一下 ~

PO  : 變壓器 附近的電路 特寫 ~ (正反面)

P.s

其實 你 測到 元件 的誤差算正常的 ~ (每批元件不可能一樣)

只要不是差很多 , 應該都不是問題 !

你測 電晶體 使用 那個檔位 ,  是測 HFE  的 , 在某些電路才會有影響 !

基本上 我不會去用 那個 檔 來判定 電晶體 的好壞 ~~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問解焊後直接測量9 & 13電阻值嗎

SDC 2921  ~~    9 & 13腳  解焊後對地皆不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G:
C 極接 變壓器  ~

你看 變壓器  同側的 其他 腳位 應該有接一電源 的 !

(1.)大紅框是TM0011變壓器;小紅框則是XY6112 (ic)

(2.)另外請教一下  測小黑豆電晶體(電錶上是寫晶體測試PNP  NPN.....不是嗎)
     那HFE是....?

(3.)1815  C腳則接TD0007那顆

网友G:
引用 楼主:
(1.)大紅框是TM0011變壓器;小紅框則是XY6112 (ic)

(2.)另外請教一下  測小黑豆電晶體(電錶上是寫晶體測 ...

那是用來測  電晶體的 直流放大率 hFE , 你自行 Google 一下吧 !

重點是 TD0007 接腳上應該有一個電壓 , 是來自 TS0010 的 ~

這邊的電路你要仔細檢查 , 附近的相關元件 ~ 如 二極 體 等等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是用來測  電晶體的 直流放大率 hFE , 你自行 Google 一下吧 !

重點是 TD0007 接腳上應該有一個電壓 , ...

OK  收到.................

网友G:
引用 楼主:
OK  收到.................

PW-ON 後 分別 測試  這些點的電壓 ? PO 上來 !

檔位: 直流檔 20V (黑) 對 二次側的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是用來測  電晶體的 直流放大率 hFE , 你自行 Google 一下吧 !

重點是 TD0007 接腳上應該有一個電壓 , ...

我測量這電容有電壓....

可是下面那顆卻完全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PW-ON 後 分別 測試  這些點的電壓 ? PO 上來 !

檔位: 直流檔 20V (黑) 對 二次側的 GND

請問"二次側的 GND" 可否碰鋁散熱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PW-ON 後 分別 測試  這些點的電壓 ? PO 上來 !

檔位: 直流檔 20V (黑) 對 二次側的 GND

DF無電壓
G有0.1V
其他腳位皆在0.04V
可以說沒電壓

网友G:
引用 楼主:
請問"二次側的 GND" 可否碰鋁散熱片即可...

直接接 輸出的 線 (黑線) 就是 ~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測量這電容有電壓....

可是下面那顆卻完全沒有

那應該是 一次側的地 ~

輸出的 黑線 就是 二次側的 GND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直接接 輸出的 線 (黑線) 就是 ~

對地點 搞錯 的話 ~

你測的就沒什麼意義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對地點 搞錯 的話 ~

你測的就沒什麼意義了 ~

重測量

A 0.3
B 0.3
C 0.3
D 0.5
E 0.3
F 0
G 0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應該是 一次側的地 ~

輸出的 黑線 就是 二次側的 GND

那是否意指變壓器....@#$%^&

网友G:
我覺得你測的數據 都有問題 ~

你的 5VSB 從何而來 ? 你可以明確的找出來嗎 ?

TS0010 前面不是有一顆 較大的二極體 , 你測一下 它的輸出端 , (離變壓器遠的那一端)
正常應該要有 5V 左右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覺得你測的數據 都有問題 ~

你的 5VSB 從何而來 ? 你可以明確的找出來嗎 ?

沒錯  確實5V....

那個高壓二極體當初我有解焊測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沒錯  確實5V....

那個高壓二極體當初我有解焊測量

紅圈處是否與 G 點相連接 ?

如果是那為何為是 0

网友G:
檢查 F 點的電路 ~

上面接的 二極體  是否正常 ~ (D11 & D12)

楼主:
引用 网友G:
紅圈處是否與 G 點相連接 ?

如果是那為何為是 0

沒有相連喔...

网友G:
因為你的照片有角度的關係 ~

請檢查 D 點的電路 ~

及元件 (D11 & D12)

重點 ~ 找 5VSB 的電路上的元件 ~

檢查 紅圈 上 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檢查 F 點的電路 ~

上面接的 二極體  是否正常 ~ (D11 & D12)

(D11 & D12)正常,TD0007變壓器周圍相關零件有逐一檢測

网友G:
引用 楼主:
(D11 & D12)正常,TD0007變壓器周圍相關零件有逐一檢測

畫紅線電路上的元件 ~

PO 個圖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為你的照片有角度的關係 ~

請檢查 D 點的電路 ~

請問 ~ 找 5VSB 的電路上的元件 ~

是指  紫/黑(5VSB)  線路相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畫紅線電路上的元件 ~

PO 個圖吧 !

OK,找時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 找 5VSB 的電路上的元件 ~

是指  紫/黑(5VSB)  線路相關嗎?

就是我要你測的那個 5V 電壓 ~ (你說的高壓二極體)

上面 元件 的走向 ~

我認為應該有電路 元件 , 通到我畫紅線的地方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為你的照片有角度的關係 ~

請檢查 D 點的電路 ~

測量出是這樣

网友G:
這個電容没問題 103= 0.01uF ~

另外一個點呢 ?

那橘色這電路怎麼跑~
上面元件查查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個電容没問題 103= 0.01uF ~

另外一個點呢 ?

是的,電容是正常....

OK,找時間檢測....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電容是正常....

OK,找時間檢測....

那最有可能 就是 橘色 的那條電路了~

仔細 檢查 電路上的元件 , 應該可以找到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最有可能 就是 橘色 的那條電路了~

仔細 檢查 電路上的元件 , 應該可以找到問題 !!

謝謝   繼續努力

"結果對我來說是次要.."(SDC 2921露天拍賣一來一往留言後來有的是拆機品,有的須265元...超過一上限就不訂購)
""練習維修過程是首要""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   繼續努力

"結果對我來說是次要.."(SDC 2921露天拍賣一來一往留言後來有的是拆機品,有的須265元 ...

維修  POWER 是很好的入門 ~

但是你的 基本功 還是要加強 ~

元件的認識 ~ 儀器的使用 !!

POWER 的整個架構 原理 !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   繼續努力

"結果對我來說是次要.."(SDC 2921露天拍賣一來一往留言後來有的是拆機品,有的須265元 ...

想問問 你這樣的修法 有用處嗎 ?
也不指責 只是 覺得方向做法 很不合理

假設 是目前 你從一開始 遇上的任何 被你指到 的 任一零件 壞了
猜得  問得  求得 掛爻而得
你這過程 收穫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維修  POWER 是很好的入門 ~

但是你的 基本功 還是要加強 ~

其實我是外行,只是會基本的家電維修....
這種查線路的就....我也沒什麼儀器,
您說到重點(架構 原理......)電子的東西很多  很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問問 你這樣的修法 有用處嗎 ?
也不指責 只是 覺得方向做法 很不合理

謝謝指導,就慢慢認識零件特性,測量......
電子在所有科系裡也算是最難讀的(連修電視的都這樣說....)
今天就是不會   所以不恥下問.....(痞酷網是一友人分享給我的網站)
從以前年代至今應該也有很多人學東西一開始也不知個什麼理論原理......
(舉例來說連不識字的也學引擎修護....當然一開始他什麼都不知跟著做,,,後來2~30年後他也是經驗豐富的老師傅)
現代則是有網路資訊,倘若沒有也是翻書/問人.....一步步學習

電源供應器我手邊有3~4台,因這台看起來還很新,所以想試著修護它,順便當練習....

不過我很感恩大家給我的指導(不吝嗇的/不耐凡的.....)尤其  jeanshyen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是外行,只是會基本的家電維修....
這種查線路的就....我也沒什麼儀器,
您說到重點(架構 原理...... ...

黃圈處有元件嗎 ?

楼主:
黃色處這兒   沒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個電容没問題 103= 0.01uF ~

另外一個點呢 ?

橘線處是這兒

网友G:
引用 楼主:
黃色處這兒   沒東西

這張 再 拍一次 要清楚 不要做任何記號 (也不要有角度) ~

网友G:
引用 楼主:
黃色處這兒   沒東西

我看了你的電路~

想請問一下你幾個問題 !

1. 這 POWER 是原本可以正常使用 ? 然後不知原因故障 ?
2. 還是這 POWER 從來未使用過 ?
3. 你也不清楚這 POWER 是不正常使用過 ?

网友J:
這一樓好熱鬧....我路過一下

网友F:
賴賴大好有求知的精神 ,快打破紀錄了,算是學姊級的,只是不要耍熱心的前輩們,希望我是誤會你了,別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張 再 拍一次 要清楚 不要做任何記號 (也不要有角度) ~

OK,找時間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了你的電路~

想請問一下你幾個問題 !

jeanshyen 你好

1.原本能否正常使用,....這我不知....(親戚說壞的拿來讓我試試....完全不啟動)
2.應該是有使用過,對方才知後來壞掉,(因為這台我看起來很新,所以我才想求解,丟棄回收也沒錢)
3.是的,   我不知對方如何使用   或是操作不當...

我剛問了對方說是有用過,   因後來開機慢才沒使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你好

1.原本能否正常使用,....這我不知....(親戚說壞的拿來讓我試試....完全不啟動)

因為我覺得這台是新的 ~ 有使用過應該會有灰塵 !

你可以看 散熱風扇 會積塵 ~

最主要的是我認為 , 那個 黃圈 處 必有元件 ~ 因為他就是有關開機的電路 !

而且 如果那 2 個元件 是可以省略的 , 那他周遭那些元件都是多餘的!

試想有哪家公司 , 會把可以省略的元件 , 給裝上去 ~ 這些都是成本啊 !!

那 2 顆元件 我認為是 NPN 電晶體 , 如果你有的話 ~  給裝上試試 !!

使用 C1815 或 C945  (B .C .E) 注意 腳位的排列 ! (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一樓好熱鬧....我路過一下

謝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為我覺得這台是新的 ~ 有使用過應該會有灰塵 !

你可以看 散熱風扇 會積塵 ~

1.你好,我先找時間拍你說的那張照....

2.會再查看黃圈處部分...

3.1815手邊庫存應該有,但如果腳位放下線路板不知再麻煩你指導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1.你好,我先找時間拍你說的那張照....

2.會再查看黃圈處部分...

電晶體 正面 朝自己  (B .C .E)

照板上畫的方向安裝 即可 ~

2個是相對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賴賴大好有求知的精神 ,快打破紀錄了,算是學姊級的,只是不要耍熱心的前輩們,希望我是誤會你了,別在意 ...

你好,這方面我是外行(隔行如隔山),,,,我目前雖不會理論原理,誠如你說((不要耍熱心的前輩們)),沒錯,,,,其實是不想辜負大家的指導,就算中途放棄總要做到一個程度,再者我手邊有3台好的電源器,可正常使用;藉此學習.....,
另外說一點電子科不見得會查線路(*不影射任何人*),我不會/進步慢就要比人家勤....弄這些說真的很累,,,在未PO至痞酷網時我曾請教他人,對方一聽直說是ic問題.....但我還是要去試著學習....

我本身待過聲寶家電維修一段時間(xx家電會用我當然有其他因素)....但都只是換機板居多,拆裝大家都會,,,,電視也是如此, 沒辦法時代變服務效率要高....真正的維修看是否有1~2%,外面要學這個少了,現東西很多又便宜大家都直接丟棄了(我也在做環保),就算今天只問是哪兒壞(問結果...那不是我真正要的),過程對我來說才是珍貴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你好

1.原本能否正常使用,....這我不知....(親戚說壞的拿來讓我試試....完全不啟動)

電腦ATX電源改可調電壓電流
http://bbs.pigoo.com/thread-65543-1-1.html

你看一下 中間 左旁 那個電路 !!

跟你的很像 !

可以參考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張 再 拍一次 要清楚 不要做任何記號 (也不要有角度) ~

你好   看一下這樣這樣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腦ATX電源改可調電壓電流
http://bbs.pigoo.com/thread-65543-1-1.html

請問是這兒嗎....?

网友:
怪怪, 這篇也能火紅成這樣!

网友G:
引用 楼主:
請問是這兒嗎....?

是的~

你少的就是 12V 電源 !

你自己看一下電路 ~ 那個缺的元件是跟這個有關 !!

測一下 藍圈 的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

你少的就是 12V 電源 !

OK,找時間測,

再把1815焊上黃圈處...

請問是這樣排列方向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OK,找時間測,

再把1815焊上黃圈處...

BCE
ECB

你用 C1815 就照板子上印的 圖 就對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

你少的就是 12V 電源 !

1 2 5皆24V

3為0

4為9.5V

网友G:
你 3 , 4 上的元件二極體壞了?

拆下測一下吧 ~

D34 ?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 3 , 4 上的元件二極體壞了?

拆下測一下吧 ~

1. D34  二極體正常

2.1815焊上了,仍無法開機....

网友G:
引用 楼主:
1. D34  二極體正常

2.1815焊上了,仍無法開機....

關 AC  用電錶 測對地 ,   黑 測 3 , 紅 接地

對地 阻值 ?

這邊要有電壓 , 你看上面不是有接一顆 電解電容 !

證明這裡要有電壓才對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關 AC  用電錶 測對地 ,   黑 測 3 , 紅 接地

對地 阻值 ?

黑測3 , 紅接地    對地阻值都閃一下而已,紅接3黑接地就一直穩定4.4M

測量1815上面那電容無電壓(470u/16V)

网友G:
引用 楼主:
黑測3 , 紅接地    對地阻值都閃一下而已,紅接3黑接地就一直穩定4.4M

測量1815上面那電容無電壓(470u/16 ...

紅圈的電容 ~ 也就是標 (3)  的點  !

没道理 電壓 為 0  ?? (除非這有接地)

不然你的 測量 可能有問題 !

你回去看一下給你参考的電路 ~

你自己畫一下你的電路 !

是否很像 ?

网友A:
紅圈處有少什麼元件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紅圈的電容 ~ 也就是標 (3)  的點  !

没道理 電壓 為 0  ?? (除非這有接地)

J 大  and  賴賴

下圖 是 6# 重貼過來  我加了黃色圈  那是出廠焊的 後來被 賴賴  解焊而不自知

你們繼續....

网友:
引用 网友E:
J 大  and  賴賴

下圖 是 6# 重貼過來  我加了黃色圈  那是出廠焊的 後來被 賴賴  解焊而不自知

好像我以前:性急,又記性差,還好有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紅圈的電容 ~ 也就是標 (3)  的點  !

没道理 電壓 為 0  ?? (除非這有接地)

電容我是測量1815上方照片處那一顆,與紅圈不同
我找時間測,電路我沒畫過呢,......

我黑棒碰靠大電容旁的鋁片  測量那顆電容電壓介於1~3V一直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圈處有少什麼元件嗎???

嗯  找時間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J 大  and  賴賴

下圖 是 6# 重貼過來  我加了黃色圈  那是出廠焊的 後來被 賴賴  解焊而不自知

沒錯   你說對了,,,,我當時看到這連一起   解焊了,因為看線路非在一起的,
但那我之前有試著重焊回去也無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圈處有少什麼元件嗎???

紅圈處是空的沒錯喔....

楼主:
還是不開機..........

网友K:
很明顯的短路, 你沒看到!
我想這台己超過你能處理的能力了,放下找人修吧!
不好玩!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還是不開機..........

你從回 71#

再測一下 PO 最新的情形  !!

P.S

注意 : 接地點 !

一次側的接地 跟 二次側的是不一樣 !!

右 是一次側的 ~

左 是二次側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從回 71#

再測一下 PO 最新的情形  !!

測量如下,

不過5VSB電壓剩下3V呢

PWR/ON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明顯的短路, 你沒看到!
我想這台己超過你能處理的能力了,放下找人修吧!
不好玩! ...

嗯,謝謝   如果未能修護也沒關係,
當練習

网友G:
引用 楼主:
測量如下,

不過5VSB電壓剩下3V呢

重開一帖吧 !

把電路畫分 4 部分 ~

左上 , 左下
右上 , 右下

請 分別 PO 上 正反 電路 ~ 要清楚不要有角度 或 壓縮 (注意光線要足)

网友L:
引用 网友G:
重開一帖吧 !

把電路畫分 4 部分 ~

建議先提供一些資料讓賴賴大研讀、吸收、消化後再重開一帖,是否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開一帖吧 !

把電路畫分 4 部分 ~

重開一帖?   主旨重複 ,    是否會佔版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建議先提供一些資料讓賴賴大研讀、吸收、消化後再重開一帖,是否比較好。 ...

  哈  慚愧~~

网友G:
引用 楼主:
重開一帖?   主旨重複 ,    是否會佔版面

可以改標題 ~

[求助] 藍鯨S-450電源供應器無法開機 ..........

你 自己 先搜尋 論壇內 的電路吧 !

要不然別人跟你說 , 你也不知道在說什麼 ?

网友L:
我第一次修比您還慘,而且還沒有人教,不過修好的成就感,真讓人高興。
建議再找一台故障機來練手,這台有經驗後在重修。

网友M:
賴賴大你好
以下是我個人的看法,給你參考

1 你開機有5vsb是正常,但是風扇完全沒動就表示12v根本沒啟動,那12v怎麼產生的

即啟動後的5v給 SDC2921 的第13腳VCC供電 SDC2921 有工作電壓時,由第7腳C1跟

第8腳C2輸出 PWM 脈衝去推動後面兩顆 Q5跟Q6的 C1815 就類式 169樓那張圖 兩隻

C1815 在輪流導通進變壓器去產生12V 然後整個電源才會開始工作,

2 所以在 190 樓 C1跟C2 都測得 1.3V Q5跟Q6的B級也應該要有電壓才對 你在測看看

不可能沒有 除非你線路有拆斷了,還有那裏的零件都拆1隻腳起來測量看看有沒有N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第一次修比您還慘,而且還沒有人教,不過修好的成就感,真讓人高興。
建議再找一台故障機來練手,這台 ...

手邊的故障機目前只有這台喔

楼主:
引用 网友M:
賴賴大你好
以下是我個人的看法,給你參考

感恩解說......可是來5VSB變成3V.....

找時間我再測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改標題 ~

[求助] 藍鯨S-450電源供應器無法開機 ..........

論壇內的電路    之前我有看一下

但看歸看要像你們這樣說線路跑向原理脈衝的我就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M:
賴賴大你好
以下是我個人的看法,給你參考

您好    我把這2顆電晶體拿掉1815(原是沒有加焊的)5VSB又回復了,,,先前降至2~3V

後來我測量Q5  Q6  1815的B腳電壓只有0.3V

网友N(2019-03-03):
你这个电源,有5VSB 基本上可以判断付电源是好的。你把那个绿色的和黑色的短接风扇没转。都没有12V送出去。基本上可以判断主电源没有工作。你看那3个变压器.有个大的就是主电源。两个小的。有一个是付电源的就是待机用的。中间那个是耦合的变压器。就是后面送信号来后,通过这个变压器推动前面的你下的那两个13007.那管子。如果后级没有问题。你可以量一下推动信号有没有,看你这电源应该是推挽模式。交替工作的。那个信号就可以大致看看后面的那个很大的芯片有没有送信号出来。
再就是开关电源一般常坏的,就是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的地方。后面的一排二极管,看看有没有坏的,这几个有坏的,你短接开启电源时一般会眨一下。再就是前面那两个管子。大管子旁边的小电容。
最后个人觉得做维修,不要动不动就大面积的补焊,焊的也多。也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这个电源,有5VSB 基本上可以判断付电源是好的。你把那个绿色的和黑色的短接风扇没转。都没有12V送出去。 ...

謝謝指導,
後來我又再一次露天拍賣查看SDC2921 (ic),
含運費要300~350元所以目前先擱著...

网友C:
含運費要300~350元,那還是當零件機,不要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含運費要300~350元,那還是當零件機,不要修了!

沒錯,  日後有機會考慮拆機下來的ic,約莫60~70元,
且這台電源器算是冷門機

网友:
量測電阻是否開路了有的從外觀看不出來必須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