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小米行動電源 10400 NDY-02-AD 不放電維修

楼主(2019-01-29):
這個小米行動電源是同事出差時從大陸買回來的,也用了好幾年了,
電量沒有衰退很多,現在給阿母使用,阿母說那個沒電了去看看..

先看看外觀,沒電了

拆前面板,抽出電池

看一下背面,分離內框

把MICRO USB 換掉,會充電了

最後查到是大USB 右邊腳空焊了,原因是長年插拔導致空焊,將它補焊後就完修了,又可以再給阿母充電了

网友A:
請問有遇過這顆充超過12小時但第四顆燈還是一直閃的情形嗎? (充飽會四顆全亮)
線確認過可跑2A,充電頭是小米4port那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有遇過這顆充超過12小時但第四顆燈還是一直閃的情形嗎? (充飽會四顆全亮)
線確認過可跑2A,充電頭是小 ...

被你一說,好像近期都是這樣子,最少有5-6個月這樣了,我都以為是沒充飽或剛充電不久才這樣

网友B:
第一代的座都是SMT,掰到容易錫裂脫焊
另外小米行動電源用5V輸入充電的型號,其充電器的輸出5V要稍微高一點(5.2V),這樣充電速度會比較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代的座都是SMT,掰到容易錫裂脫焊
另外小米行動電源用5V輸入充電的型號,其充電器的輸出5V要稍微高一點 ...

您好
新年好
"充電器的輸出5V要稍微高一點(5.2V)",
請問如何達到或有誠品推薦

网友:
好像是沒辦法避免的,使用久了多多少少會這樣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
新年好
"充電器的輸出5V要稍微高一點(5.2V)",

使用有電壓補償(電流越大電壓越高)
或是輸出電壓略高的款式(5V有的會乖乖做5V,有的會做成5.1V、5.2V甚至5.3V)
也可以換一條比較短的充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