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林冰箱感知器是哪個?請前輩們幫看幫建議(附圖)

楼主(2019-01-30):
這是十年以上的老冰箱, 之前因為冷藏漏水已經拆開退冰了幾次, 但都是2個月就會再來一次, 這次想下決心更換感知器, 但看起來都是包覆的東西, 不敢亂拆(已經有叫原廠維修, 換了一個忘了什麼東西, 是後壁拆下來裡面都是齒輪的盒子, 問題還是沒解決)

网友:
3000元買個中古的, 又大又好用

网友:
最右邊那裏
塑膠裡面包著13度跟保險絲

网友A:
說清楚你冷藏漏水是哪個位置漏水?

网友B:
維修人員幫你換的是除霜計時器,你說的感知器應該是溫控開關,位置在冷凍室製冰盒上方的天花板裡,也就是冷凍室裡調整溫度的那個模組,試著研究一下找到拆下換了它,問題也就會解決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清楚你冷藏漏水是哪個位置漏水?

是從冷藏沿著牆壁流下到每個層板, 拆開冷凍排水孔都是冰塊, 之前徹底用熱水除冰直到最下面的接水盤完全流熱水, 也用虹吸方式把裡面的水都抽光有有一個馬克杯的水, 這次打開一樣都結冰了, 我就想是加熱器或感知器出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維修人員幫你換的是除霜計時器,你說的感知器應該是溫控開關,位置在冷凍室製冰盒上方的天花板裡,也就是冷 ...

感知器爬文得知是探針形狀, 我沒看到探針物, 旋扭背後沒看到感知器還是我沒注意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知器爬文得知是探針形狀, 我沒看到探針物, 旋扭背後沒看到感知器還是我沒注意到? ...

冷凍室溫控開關旋鈕連結的細長的銅管就是感知器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知器爬文得知是探針形狀, 我沒看到探針物, 旋扭背後沒看到感知器還是我沒注意到? ...

大概都是長這樣

网友C:
這種電熱鋁管的冰箱~
應該在冷排底部會有一片電熱鋁版~~
有電熱線包在鋁箔內~久了裡面就會斷了
所以排水管會結冰~

站內文章有人分享把電熱鋁管跟電熱鋁板拆除~
在底部裝上電熱玻璃管~
避免到時電熱鋁管壞了買不到新的換~一勞永逸~
重點是底部跟邊邊都要鋪鋁箔膠帶~
避免太熱塑膠變形~燒破~
而且鋁導熱~加速霜溶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從冷藏沿著牆壁流下到每個層板, 拆開冷凍排水孔都是冰塊, 之前徹底用熱水除冰直到最下面的接水盤完全流 ...

  所以才問你哪裡漏水,你維修方向錯了~

  結霜才是化霜系統出問題(化霜電熱管/化霜感溫器/溫度保險絲/化霜定時器)
既然排水孔附近都是冰塊(不是霜),就表示霜有溶化變成水,水再遇冷才會結成冰,
也就是會變成冰,就表示化霜系統是正常的

  你要查的是為何霜化成水之後水沒有排出去,基本上排水孔附近有一片電熱片,我不是把它歸類在化霜系統內,
它是用來防止排水孔結冰用的,贊成10#fireway大講的

  不太懂你說的 "也用虹吸方式把裡面的水都抽光有有一個馬克杯的水" ,這是指哪裡抽出來的?
是冷凍庫內排水孔附近,還是冰箱外最底層的水盤? 如果是冷凍庫內排水孔附近的水,那你要通排水管因為它塞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電熱鋁管的冰箱~
應該在冷排底部會有一片電熱鋁版~~
有電熱線包在鋁箔內~久了裡面就會斷了

謝謝你的建議, 這太專業我怕自己不行, 可以跟我說感知器的探棒都哪個位置嗎?  上面有貼圖,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才問你哪裡漏水,你維修方向錯了~

  結霜才是化霜系統出問題(化霜電熱管/化霜感溫器/溫度保險絲/化 ...

我上次確定排水孔已經通暢, 但這次又結冰了, 這樣看來有可能是電熱板故障了, 我曾看過youtube上老外把一小支銅線弄成雨傘手把的J字型, 掛在電熱管上長度到排水孔洞口, 讓排水洞口不會結冰, 但我這冰箱結構不同好像做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上次確定排水孔已經通暢, 但這次又結冰了, 這樣看來有可能是電熱板故障了, 我曾看過youtube上老外把一 ...

  圖中所指的位置是冷凍庫排水孔要通往底部水盤的途徑,
那裏若吸的到水表示水管堵塞了,建議你冰箱插頭拔掉,冰箱門打開,
繼續倒熱水,直到水很順暢的流到底部的水盤(你知道水盤在哪嗎?),要很順暢喔~
可以的話使用通水管的器具通一通

  前面講的電熱片也必須檢查是否斷線(用電表測量阻值大約是400~500歐姆左右)或電熱片沒有緊貼底部
(飄浮起來,需用雙面膠布+鋁箔貼紙重貼)

  冷藏室的溫度控制是利用風門開關熱漲冷縮原理,溫度不夠風門打開,溫度夠了風門關閉
風門開關裝在冷藏室你拆下來的保麗龍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中所指的位置是冷凍庫排水孔要通往底部水盤的途徑,
那裏若吸的到水表示水管堵塞了,建議你冰箱插頭拔 ...

謝謝你的建議, 我會再試試您上述的方法!

网友:
#14  tsao0427 大說的
圖中所指的位置是冷凍庫排水孔要通往底部水盤的途徑,
那裏若吸的到水表示水管堵塞了,建議你冰箱插頭拔掉,冰箱門打開,
繼續倒熱水,直到水很順暢的流到底部的水盤(你知道水盤在哪嗎?),要很順暢喔~
可以的話使用通水管的器具通一通

我的建議 集水槽的水 能流到底部水盤後 用水管壓在集水槽的出水孔 用水壓去沖洗排水管 能使髒汙都沖乾淨
還一點須注意一下
底部集水槽貼緊電熱片時  那排水孔最好有一小節的電熱線插到排水孔內 防止孔內結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建議, 這太專業我怕自己不行, 可以跟我說感知器的探棒都哪個位置嗎?  上面有貼圖, 謝謝 ...

你冷凍庫有調整溫度開關的按扭嗎?有的話那顆就是感知器了

這是聲寶冰箱,紅圈內是冷凍溫控開關,之前家裡的冰箱壞(冷藏結冰或滴水,冷凍風扇不停運轉),更換2個零件(冷凍溫控開關、除霜定時器)

聲寶冰箱

聲寶冰箱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冷凍庫有調整溫度開關的按扭嗎?有的話那顆就是感知器了

這是聲寶冰箱,紅圈內是冷凍溫控開關,之前家 ...

你的狀況是化霜系統故障(結霜),跟版主的情況不同(結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狀況是化霜系統故障(結霜),跟版主的情況不同(結冰)

溫度控制器故障也是會造成結冰的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溫度控制器故障也是會造成結冰的唷

我還不曾遇過化霜系統好的 能自動化霜 能正常排水到集水盤
而溫度控制器故障會照成冷排結冰的
會照成冷排結冰 1.化霜故障 2.化霜不完全(局部結冰)

因不管溫度控制器壞了 溫度達到設定溫度後壓縮機還是繼續運轉 會結冰 (壓縮機持續運轉約13小時後)到了化霜時間還是會將冰全部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還不曾遇過化霜系統好的 能自動化霜 能正常排水到集水盤
而溫度控制器故障會照成冷排結冰的
會照成冷 ...

感謝sa2086大的說明,謝謝

网友F:
這是十年以上的老冰箱, 之前因為冷藏漏水已經拆開退冰了幾次, 但都是2個月就會再來一次

我家有個國際牌的老冰箱,之前跟你的症狀類似,也是過一段時間,冷藏就會不冷。
前年請人來修理,發現是冷凍庫的那個風扇,轉速不夠導致風量不大,使得冷藏的溫度不夠冷,
而且冷排也會慢慢結冰,換了一個新的風扇後正常了。
用到現在也不會有冷排結冰的情形,冷藏的溫度也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家有個國際牌的老冰箱,之前跟你的症狀類似,也是過一段時間,冷藏就會不冷。
前年請人來修理,發現是冷 ...

樓主的問題是一段時間才不泠
依樓主說明是排水管阻塞而無法順利將水排出  致使冰愈來愈多而阻塞回風口 照成的不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溫度控制器故障也是會造成結冰的唷

  就算溫度控制器短路,溫度到壓縮機還在運轉,
但是化霜迴路如果是正常的,到了化霜時間壓縮機還是會停止,
也會正常化霜,不至於造成蒸發器結滿霜,因溫度控制器與化霜定時器是串連的,
溫度控制器短路了,但化霜定時器只要跳開,壓縮機還是會停

  有一種情形例外,就是用電子式基板控溫的冰箱,若基板上控制壓縮機啟動的繼電器接點短路,
這時候壓縮機會運轉不停,就算當時化霜正在動作,壓縮機也不會停,會形成壓縮機運轉,同時電熱管
也在發熱的狀況,因基板程式有最長化霜時間的保護,時間到了會強制停止化霜,這時候就會造成蒸發器
結滿霜的情況,但化霜迴路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家有個國際牌的老冰箱,之前跟你的症狀類似,也是過一段時間,冷藏就會不冷。
前年請人來修理,發現是冷 ...

  化霜不良與風扇不轉或轉速慢,兩者所造成的蒸發器結霜異常是不一樣的,
這要有經驗的人才看的出來,化霜不良結成的霜會相當多,會滿到完全沒縫隙,
而風扇不轉或轉速慢,只會造成蒸發器管路部分結霜較厚

  這種情況和溫度控制器短路造成的結霜異常是一樣的意思,同樣是壓縮機運轉時間
過長,但是再強調一次化霜迴路還是正常會化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溫度控制器故障也是會造成結冰的唷

亂說!溫控壞了不會結冰!

网友:
應該是排水路疏通或冰箱年齡太久保麗龍會含水,要埋電熱片

网友:
加裝一片滴水盤電熱片即可解決故障

网友:
加裝滴水盤電熱片在蒸發器底下,並聯接線在除霜電熱器,這樣水盤就不會結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