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SONY Xperia Z 手機資料救援之EMMC再利用

楼主(2019-01-30):
這支在幾年前有亮紅燈無法開機問題,有的是說電池問題,有的直接變磚,朋友剛好有支 Z 就是這樣

最近想弄一下資料援救,想說試看看

於是有幾個方案

方案一、專用編程器,想法:價位較高,比較適合長期接案,超過$3000台幣,優點:有專用軟體可直接讀取分區和資料

方案二、轉USB的編程器,想法:單價也高,約$2000~$3000台幣

方案三、EMMC 改U盤,其實和上面兩個差不多,都是透過控制IC轉成USB,較便宜。加鋼網才約 $200 台幣

我沒顯微鏡,需要接線,沒那麼多工具

方案四、因為我有RT809H,買個座就可以,也是要 $2000多

----------------------------------------------------------------------------------------------------------------------------------------------

後來是採用方案三,改U盤的方式。先確定手機真的不要了再拆

這個USB板有兩面,可以同時焊兩片EMMC

手機晶片都有用膠黏住,有夠難拆,使用量化工具的時候不要勾選格式化,因為怕 EXT4 分割區遺失,量化後在磁碟管理看到 14.6G RAW 出現

WINHEX 開啟U盤的時候就發現裡面是有資料的,而且看得到檔名、路徑等等零星的字,

WINHEX本身也有資料救援功能,因為不能用,於是用來備份整個磁區,備份 14.6G 花了 1小時50分鐘

備份整個磁區是怕晶片一直讀怕它掛,加上直接在U盤SCAN很慢,使用鏡像檔速度會快很多,幾分鐘就SCAN完

找一套有支援 EXT3、EXT4 的救援軟體,因為ANDROID系統是LINUX架構,通常採用EXT檔案系統,於是使用 R-STUDIO

R-STUDIO 可以開啟WIHEX備份的鏡像檔,R-STUDIO 其實也有建立鏡像檔的功能

找到三個分區,疑似有 SYSTEM、DATA 分區

网友:
Sony  XP  XZ  系列亮紅燈無法開機真的是電池問題,尤其是常在摔機造成電池壓扣拉扯破裂後發生,我的XP 昨天才通宵搞定,換新電池後充電要等個5分鐘左右才會變成橘燈開始充電,提供參考。

楼主:
我兩年前處理的了,換過電池有充電,充電一夜,按開機鍵機子完全沒有溫度只亮紅燈,有量電壓,4V 有進到主板,狀況一樣。所以才沒有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