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spire 8930G 18.4吋筆電 ,可開機~但會自動斷電

楼主(2019-01-30):
這台筆電是一位朋友給我的,他可能知道我眼睛不好,用筆電小螢幕看的很累,所以給我這台大螢幕的筆電,這台的故障情形據他描述是可以開機,但是會自動斷電,我相信如果有在修筆電或經常在痞酷網"出沒"的會員,應該心中已浮出大概是那裡出問題了,前天去大老那裡閒聊,跟他說起過幾天這台筆電會來我這裡的事,他也鐵口直斷八九不離十是這個東西作怪。

今天下午有空閒的時間,所以就準備開刀啦!

右邊這片不知道是啥東西,我拿到時就掉下來了,先不管它。

我不是從事修筆電的行業,這台筆電對我來說很難拆,不過問了一下大老之後就知道怎麼拆了。

主角就是它。

大家只要看到上面這個電容就像看到老鼠,看一隻打一隻,看一個換一個,都不用管好壞,直接換了再說,大部份故障就排除了,不過它還真難拆,我在家裡又沒什麼好工具,不過最後還是被我挖起來了。

因為我是直接換,所以把上面塑膠部份弄大一些比較好工作。

這一台的中間部份是接地,把防焊層刮一道起來焊接。

再到烏骨雞學姐那裡"偷"4個國際牌電容換上。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34366462799

因為這裡沒有小一點的烙鐵,所以先不求主美觀,如果修好了,我升級CPU時再一併重焊一次,可以開機看看了。

原本這台有硬碟,不過應該是不正常關機太多次了造成有錯誤。

修正後還是可以開機,不過什麼都沒有掛。

來重灌一次Windows 7看看..........,哈哈哈......成功了,找時間來掛驅動程式。

网友A:
是有看過這回事,以為是在NEC的筆電才會發生,

网友B:
左邊那是一個類似感應板的"TOUCH PAD"
主要功能應該是
{CineDash多媒體控制按鍵,播放/暫停、換曲、快進/快退及音量控制功能都能輕鬆操作,也有Hold按鍵鎖上這塊}
WISH大真是厲害~這樣就搞定了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看過這回事,以為是在NEC的筆電才會發生,

很多廠牌的筆電都有使用這個電容,搞不好是故意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邊那是一個類似感應板的"TOUCH PAD"
主要功能應該是
{CineDash多媒體控制按鍵,播放/暫停、換曲、快進/快 ...

謝謝你的解說,我只是運氣好而已,太硬的我也沒辦法。
說到太硬讓我想到以前有一位會員也送給我一台故障的筆電,那台的CPU 是AMD的,不過那台要重植CPU,我光想到就腳尾手尾冷機機,那台要修好的機會就比較低了。

楼主:
剛剛查了一下這台能升級那些CPU?這台能夠使用Q9系列的4核CPU,不過Q9系列是45W的會很熱,2核最高能升級到T9900,去露天看了一下,T9900 的CPU 1顆要價約500元,自從當痞酷網站長之後我覺得我變的越來越摳了,我得來找有沒有50元以下的T99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剛查了一下這台能升級那些CPU?這台能夠使用Q9系列的4核CPU,不過Q9系列是45W的會很熱,2核最高能升級到T ...

會貼出來說 : 自從當痞酷網站長之後我覺得我變的越來越摳了,我得來找有沒有50元以下的T9900?
不如直接說明痞酷會員 有沒人有T9900的CPU 能賣我50以下的

還是只能意會不能捅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剛查了一下這台能升級那些CPU?這台能夠使用Q9系列的4核CPU,不過Q9系列是45W的會很熱,2核最高能升級到T ...

我更摳我都看有沒有免費的是別人不要的撿過來用

网友E:
恭喜老大入手好物,不過好像2010年後就找不到新機用這顆超級電容了

上次在電子街X華電子有看到在賣這顆,看來當年用到這顆的NB數量大到連實體店面都認為有商機

不過老大真是神人,竟然可以用刮防焊漆的方式焊電容,難怪焊的這麼漂亮

楼主:
糟糕!重灌完遇到麻煩事了。
裝置管理員裡面出現了驚嘆號。

我已從nVidia 下載顯示卡程式並安裝完成,這個可正常工作。

接著我到Acer 的官網看有沒有我沒裝的驅動程式︰

https://www.acer.com/ac/zh/TW/content/support-product/131?b=1

裝上了SATA AHCI Driver........無效
再裝上Card Reader Driver (JMB385)........無效

不想再亂槍打烏了,請問大家知不知道我到底要裝那一個驅動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老大入手好物,不過好像2010年後就找不到新機用這顆超級電容了

上次在電子街X華電子有看到在賣這顆, ...

大家都是這麼焊吧!而且你過獎了,因為這裡只有大支烙鐵,所以焊的很難看啊!
有的人是左右各補3顆330uF,有的是各補2顆交差,我是左右各補2顆470uF,剛好烏骨雞學姐有這個就拿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貼出來說 : 自從當痞酷網站長之後我覺得我變的越來越摳了,我得來找有沒有50元以下的T9900?
不如直接 ...

嗯!我再來等看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更摳我都看有沒有免費的是別人不要的撿過來用

好吧!你來成立一個摳門群組,看看有多少人加入.......

楼主:
線上更新跑完第一回,10樓Microsoft ACPI那一個驚嘆號自動不見了。
筆電還在跑第二回更新中

网友F:
Win10跑更新會自動消除驚嘆號,只要win10不要太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10跑更新會自動消除驚嘆號,只要win10不要太舊就好

我是裝windows 7,這台雖然是Acer 的筆電,但是應該不能裝Windows 10,等一下我被抓......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裝windows 7,這台雖然是Acer 的筆電,但是應該不能裝Windows 10,等一下我被抓...... ...

Wish大,Win7跑更新也會自動下載驅動,通常這類的無法辨識的裝置都可以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sh大,Win7跑更新也會自動下載驅動,通常這類的無法辨識的裝置都可以解決 ...

感謝你

楼主:
哈哈!最後一個驚嘆號終於解決了,原來那個是指紋鎖,只要裝上指紋鎖的驅動程式就好了。

不過指紋鎖在那裡我也不知道,以後再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裝windows 7,這台雖然是Acer 的筆電,但是應該不能裝Windows 10,等一下我被抓...... ...

只要WIN7是合法的, 就可以合法升級 WIN10。以前看過太多WIN7自動被微軟升級成 WIN10, 不知是 WIN10 BUG 還是硬體不相容, 災情一堆。

网友:
真酷 ...
這網站什麼東西都有人會修 ...

使用這顆電容的陰謀論似乎也有道理
機殼都刻意在這顆上開孔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家都是這麼焊吧!而且你過獎了,因為這裡只有大支烙鐵,所以焊的很難看啊!
有的人是左右各補3顆330uF ...

看到wish大大這篇

我也有一台Aspire 5735 開機進入系統時就會斷電

剛剛我拆下鍵盤,發現也有 OE907 看來我也有機會

等等我也請學姐幫我準備材料過去購買來換看看

不知道這顆OE907 要如何取下 我爬文看看有沒有教學n_116|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到wish大大這篇

我也有一台Aspire 5735 開機進入系統時就會斷電

用斜口鉗或一字起字挖起來....以前看別人的貼文說的....

把上面挖破....用大功率烙鐵加鍚應該可以拆得跟WISH大一樣乾浄.

(上面只是一個塑膠蓋而己)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斜口鉗或一字起字挖起來....以前看別人的貼文說的....

把上面挖破....用大功率烙鐵加鍚應該可以拆得跟 ...

感謝大大 細心說明,我懂了,再找時間嚐試修復,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最後一個驚嘆號終於解決了,原來那個是指紋鎖,只要裝上指紋鎖的驅動程式就好了。

指紋辨識是在這~但是......要搭配哪個軟體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紋辨識是在這~但是......要搭配哪個軟體我就不知道了

咦!我還以為這是等同滑鼠的中央滾輪哩!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用斜口鉗或一字起字挖起來....以前看別人的貼文說的....

把上面挖破....用大功率烙鐵加鍚應該可以拆得跟 ...

回 draculaxx 大 ...

米請教您這是屬於破壞式的拆解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咦!我還以為這是等同滑鼠的中央滾輪哩!

回 wish 大 ...

Windows 7 上好像要另外安裝 B什麼的軟體,米有點忘了,Windows 10的話好像就有內建的軟體可以用,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回 draculaxx 大 ...

米請教您這是屬於破壞式的拆解嗎?謝謝。

[破壞式的拆解]在某些情況下是很棒的方法.

目前有三種情況我會用破壞式的拆解.

1.拆本例中的那種電容(前面有很難搞的CPU,其他加工法困難度高很多很多)

2.SMD電容(用烙鐵不好拆)

3.SMD的LED燈粒(夾破最快)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到wish大大這篇

我也有一台Aspire 5735 開機進入系統時就會斷電

期待教學 這類超級電容還沒試過拆過換過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是裝windows 7,這台雖然是Acer 的筆電,但是應該不能裝Windows 10,等一下我被抓...... ...

老大,
我有把WIN7的AIO(ACER Z3801)直接重裝WIN10 1809,
安裝時我都習慣先選我沒有序號,
等進到WIN10時再去控制台啟動,
直接餵食背面貼紙的WIN7序號就能線上啟動了.

PS:WIN10可以異機還原,所以在公司我都習慣做一版未輸入序號的影像檔,驅動不用補齊,(裝好OS/OFFICE/PDE READER等辨公室常備軟體及設定好影印機等設備), 還原到目標電腦讓他抓好硬體後再線上啟動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大,
我有把WIN7的AIO(ACER Z3801)直接重裝WIN10 1809,
安裝時我都習慣先選我沒有序號,

請問大大這是那招

我不懂怎嘛做的,但是感覺很不錯唷 可以線上啟動

想學 哈哈  我去爬文~~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大,
我有把WIN7的AIO(ACER Z3801)直接重裝WIN10 1809,
安裝時我都習慣先選我沒有序號,

居然還有這一招.....

网友:
Proadlizer真是惡名昭彰,當時設計的立意是好的(減少鉭質/smd電容使用數量),但沒想到壽命太短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老大,
我有把WIN7的AIO(ACER Z3801)直接重裝WIN10 1809,
安裝時我都習慣先選我沒有序號,

大大好

我去官網下載win10 用usb灌 Acer Aspire 5735Z 15.6吋筆電

灌的時候也選,我沒有金鑰,灌好後選線上啟動,輸入筆電後面的vista 序號

果然不行,我知道應該不行,但仍實做驗證,軟體的世界真複雜

看到大大寫到   "直接餵食背面貼紙的WIN7序號就能線上啟動了".

所以我眼睛亮了一下n_127|   昨天第一次碰觸win10 感覺就是很花~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大大好

我去官網下載win10 用usb灌 Acer Aspire 5735Z 15.6吋筆電

ram 太少,
不建議灌win10,
拖垮整個作業..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大大好

我去官網下載win10 用usb灌 Acer Aspire 5735Z 15.6吋筆電

vista不清楚,win7/8在微軟拼命推10的時期的確讓舊版免費升級,連盜版據說照升不誤。現在好像結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L:
ram 太少,
不建議灌win10,
拖垮整個作業..

會再找機會 再裝2G 上去~~

目前用2G確實很慢~~不知道加裝後效果會如何

謝謝 建議^^

网友:
引用 网友M:
vista不清楚,win7/8在微軟拼命推10的時期的確讓舊版免費升級,連盜版據說照升不誤。現在好像結束了 ...

感謝 大大訊息分享n_116|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會再找機會 再裝2G 上去~~

目前用2G確實很慢~~不知道加裝後效果會如何

加記憶體後還是換SSD最有感

网友:
引用 网友N:
加記憶體後還是換SSD最有感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M:
vista不清楚,win7/8在微軟拼命推10的時期的確讓舊版免費升級,連盜版據說照升不誤。現在好像結束了 ...

去年玩過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到wish大大這篇

我也有一台Aspire 5735 開機進入系統時就會斷電

宏碁 acer Aspire 4736G 過電無法開機維修 - 筆記型電腦維修技術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62327-1-1.html

网友:
之前也處理過一台類似的,只是是在VRM端加上固態電容來解決

[Acer] ACER ASPIRE 8920G筆記型電腦插變壓器隨即斷電重開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32024-1-1.html

网友O:
引用 楼主:
咦!我還以為這是等同滑鼠的中央滾輪哩!

  是有些廠牌型號的筆電指紋辨識模組, 等同滑鼠中央滾輪的功能. 有的是作業系統內建, 有的則是加裝觸控板程式才有作用. wish 君可以試試有捲動軸的視窗, 手指前後搓動指紋感測區便知.

  若要玩指紋辨識, 請先查看 Validity Sensor 的廠牌, 該型筆電有兩家指紋辨識模組廠商, Validty & ABIG.

  若找不出, 將 此頁 驅動程式 有 "Fingerprint" 標籤者全下載猜一猜囉!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有些廠牌型號的筆電指紋辨識模組, 等同滑鼠中央滾輪的功能. 有的是作業系統內建, 有的則是加裝觸控板 ...

我等過年後看能不能A到T9900.......,話說露天居然賣到一顆上千元.........

楼主:
今天A到了T7200跟T7250,還有一個QGMU,也就是4核心的Q9100 工程版CPU,這台筆電原本是裝T6500,不管是升級T7200或T7250似乎都沒有差很多,如果裝Q9100 聽說Q系列的熱量很大,正在考慮是否換上?還是繼續找T9900。

网友P:
引用 楼主:
今天A到了T7200跟T7250,還有一個QGMU,也就是4核心的Q9100 工程版CPU,這台筆電原本是裝T6500,不管是升級 ...

筆電的CPU外頻倍頻似乎是固定的,我以前也換過筆電CPU,有的換上去了跑不到CPU上面標示的頻率,您這三顆都可以跑到標示的頻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P:
筆電的CPU外頻倍頻似乎是固定的,我以前也換過筆電CPU,有的換上去了跑不到CPU上面標示的頻率,您這三顆 ...

我可能是真的A不到T9900的時候才會換換看吧!

网友:
我也有一顆 T72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是真的A不到T9900的時候才會換換看吧!

這個才300.....應該也很不錯.......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8678089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