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s198n 零件燒毀,請教是何零件。

楼主(2019-01-30):
大家好,

我的asus vs198n VGA輸入畫面偏暗,且畫面會有水波。

拆開螢幕檢查後,發現有個地方燒毀,看了下零件上面標示 "C30ZH"

我想找料來替換,但是不知道這顆料是甚麼。

各位先進是否知道,可以幫忙解答呢。

謝謝您。

零件燒毀

零件燒毀

网友:
那顆應該是U101 應該跟U106 U107 U103 同樣規格
你可以看一下上面絲印編號是多少
沒看到編號不確定是不是這一顆
ESD PROTECT AZC398-04S.R7G SOT23-6
加減參考

楼主:
獅子魚大大,

您說的沒錯U101 跟U106 U107 U103 是同樣規格。
我量出來有1pin power 1pin GND,4 pin訊號。
跟您提供的線路 AZC398很是相近。

ESD燒毀也是很大機率,我會找相同的ESD來替換看看。

謝謝。

附註說明下,VGA port有問題。但是DVI port是正常的。
所以我想裡面的IC應該沒掛點。而是VGA那路有問題。

网友:
去淘寶買一塊就好了呀~~ 這種板在那一塊也才40~50台幣甚至更低 運費加一加200有找 何必那麼麻煩

网友:
零售買不到時就1n4148或Zd5v6代換。
舊線路都這樣。設計用tvs 是為了省空間。
信號線路零歐姆接通。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幫忙。

昨天換AZC099上去,並把斷掉的線(Blue、DET_VGA)接上去。

他就復活了!!

復活後

復活後

Blue斷掉。

Blue斷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