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弧形曲線椅製作

楼主(2019-01-31):
主角是這張動物醫院飼主與寵物使用的隔間椅

先在木心板材上畫出所需的弧形

使用圓鋸機依所畫弧形切割出大約形狀
弧形樣板與切割好的板才對好夾緊

這次所需的修邊刀具

調整好刀具長度

以2分弧形樣板修好複製的第一個木心板樣板後
再來就是6分木心板複製6分木心板

以強力膠貼上集成木紋美耐板
修掉不需要的美耐板
完成2座四片靠背板
切割座位椅子所需的三角支撐板材
靠好扶好往前推注意安全
椅子下方在封上2分夾板就功成名就了

擺上候診室飼主馬上坐上去
看起來還不錯

网友A:
頭家
線鋸機說成圓鋸機,是線鋸機沒有存在感?
圓鋸機轉弧保證顏射!

网友:
非常棒~木工裝潢需要工具和技術~另外還有用心製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頭家
線鋸機說成圓鋸機,是線鋸機沒有存在感?
圓鋸機轉弧保證顏射!  ...

蔡老闆可能喝多了,圓鋸和線鋸弄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蔡老闆可能喝多了,圓鋸和線鋸弄混了!

老闆都嘛是散工以後來靠這罐......保力達G~~~~

网友:
修邊機+培林 穩定度 up  up

网友C:
原來我丟掉的曲線鋸在你那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我丟掉的曲線鋸在你那裡.......

老大又被借走一樣寶物......下回你把學姊借他n_044|

网友:
引用 网友A:
頭家
線鋸機說成圓鋸機,是線鋸機沒有存在感?
圓鋸機轉弧保證顏射!  ...

我都說那是丟丟銅(台語)或彎鋸

网友:
有機會我家要裝潢就有人可以找了......

网友D:
蔡大怎沒用貼好的美耐板?尺寸不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頭家
線鋸機說成圓鋸機,是線鋸機沒有存在感?
圓鋸機轉弧保證顏射!  ...

wkm前輩晚上好
感謝指正
其實我本意是要稱呼彎鋸仔結果打成圓鋸

另外圓鋸機不但可以切割出小圓也可切割大弧喔!
過年後會分享操作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我丟掉的曲線鋸在你那裡.......

烏骨雞學姐又要叫你回家吃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蔡大怎沒用貼好的美耐板?尺寸不合嗎?

代工貼好的美耐板材
通常要有一點量才會使用
用在隔板或尺寸單純合用不損料的原則
單一顏色無紋路貼好的美耐板材最好用
如果是木紋或有紋飾的美耐板因為有直橫紋的差別
使用代工貼好的美耐板材損料會很可觀

网友E:
蔡老大
圓鋸修邊刀培林有分刀上&刀下?

哇!又是粉塵又是膠的,防護動作不能少啊

還是老話一句,身體要顧啊,不然都是幫醫生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蔡老大
圓鋸修邊刀培林有分刀上&刀下?

感謝big619大關心
這工作本就是又是粉塵又是膠的
台灣大部份這類工作還是無法像歐美國家確實
修邊刀樣式很多
還可以訂製各式不同需求刀具

轉貼圓鋸片製作視頻

网友:
要小心粉塵,別吸進去。

网友F:
買了修邊機用了都不順手 原來修邊刀要順著木心板邊緣修起來才漂亮 謝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買了修邊機用了都不順手 原來修邊刀要順著木心板邊緣修起來才漂亮 謝謝指導 ...

修邊機使用還是要注意安全
相較圓鋸機,修邊機相對安全
但還是看過有人因操作不慎受傷

一般要複製修除的部份我會留約5MM左右

最容易施作刀具夠利就不會有反作用力
(如下圖箭頭處大小)

下面這張要修除超過一公分時
(如下圖箭頭處大小)
修邊刀最好是由外側面慢慢往內修
下面這張其實是錯誤示範
修邊機轉速很快
像這張如果移動速度太快
產生反作用力時刀具有可能慢慢
鬆脫當鬆脫到一定程度刀具產生離心力
時機具轉速聲會變很吵
這時就很容易產生危險
所以製作量大時我會時常檢視刀具狀況

网友:
感謝分享木工技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木工和電子維修都是需要很多工具~~最重要的還是要熟練運用自己的工具
累積自己的經驗~

网友:
wish大會想加一個「木工區」嗎?蔡大怎麼看?

网友:
嗯~這個版面愈來愈好看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