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ua40d5550rm 不開機 無待機燈

楼主(2019-01-31):
故障情形,不開機無待機燈
查修如下,一插電電源板一次的大電容就有380V(不懂???),二次5V,13V也都有了,只插電就什麼電壓都有了.拆除主機板排線背光會亮.往主機板查,5V,13V都有,問題是不是在主板?

楼主:
菜鳥上線,禮貌都忘了,請見諒!  請問各位先進接下來要查何處?請指點一下!

网友:
把電路板的照片上標出你量哪個點,有量到電壓,並不是隨便一個點有量到電壓就是電壓都有出來

楼主:
晚上再標示量測的點,謝謝您!

楼主:
插電就如圖示各項電壓皆有,不知是那裡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電就如圖示各項電壓皆有,不知是那裡出問題?

你這情形和我禾聯故障情形差不多 你量你電壓全無 下方 8腳ic輸入或輸出 還有穩壓三極體量看看 輸入 輸出 會造成不會開機都是小電壓如3.3v 待機電壓2.7v 有些還更小 看機型 這些電壓要是沒進來 一般8腳在作怪 或者記憶從燒程序

网友:
代表 PS_ON 信號被開啟了,可檢查是從哪邊來的?不過不開機又無待機燈,應是主板那邊的問題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