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enovo E531 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9-01-31):
故障情形:主機板短路導致無法開機

主機板正拍

查到PQ304短路

先測量後端並無其他短路,更換IC後阻抗正常

開機測試已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不知道有沒有那位大大可以解釋這個元件會壞掉的原因?有浸水嗎?或是其它原因,感謝!

楼主:
通常是p3短路造成,但此機並沒發現這種狀況,
所以只能判斷是零件自然損壞

网友:
感謝好文分享,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