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em-42vt08d 更換同規格不同型號的面板問題

楼主(2019-01-31):
各位大師們想請問一下,小弟我目前有一台聲寶em-42vt08d原本面板故障無法修法,小弟我心想拆其他廠牌同樣跟這台是友達的面板供電也都相同,所以我就拆過來移機成功,可是目前有個很大的問題去影像顛倒這個問題有辦法解決嗎…...

小弟我有自己上網找過可是似乎只有lg屏才能直接從邏輯板這動,友達除了改原機程式似乎無解
也都看過原面板的邏輯板還有現在這塊新面板的邏輯板的datasheet也都沒面板轉向的功能腳位......

代用面板後的畫面_______________因為代用的面板 雖然是友達的可是他上面找不到型號....

原來面板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代用面板後邏輯板也是用代用面板的

楼主:
大師可是我新面板沒有這個定義腳位呢~~ 是先拔除看看嗎?

https://datasheetspdf.com/pdf-file/865555/AUO/T500HVD02.0/1

補充內容 (2019-1-31 08:07 PM):
大師剛剛我拔掉了 畫面還是一樣....

网友A:
有次我有遇到奇美的面版~
TCON的主晶片是CM1682A
查晶片的PDF
得知在27腳的RPF 加3.3V可以倒屏~
不過不是每個晶片都有倒屏腳可以用==a~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次我有遇到奇美的面版~
TCON的主晶片是CM1682A
查晶片的PDF

好的了解 可是目前卡在友達的面板....

楼主:
這是他聲寶主板屏的接腳

网友:
呵呵...我腦袋裡想的是....
如果是自己的...就用壁掛倒過來掛就好了...
哈哈....抱歉...我來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師可是我新面板沒有這個定義腳位呢~~ 是先拔除看看嗎?

https://datasheetspdf.com/pdf-file/865555/AU ...

試一下5樓的方法加一個3.3V直流正電壓,有可能主板或T-CON補一個電阻即可。
請教一下您的屏線自己做的嗎?

网友C:
假如新的面板是 T500HVD02.0 的话, 第手册裏面第四页,已经注明 "Note 1: Rotate Function refers to LCD display could NOT be able to rotate. " 注1:旋轉功能此LCD顯示無法旋轉。可以的話,把面板倒轉裝在機殼內. 否則只有把整台電視倒轉掛在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一下5樓的方法加一個3.3V直流正電壓,有可能主板或T-CON補一個電阻即可。
請教一下您的屏線自己做的嗎? ...

屏線是使用原機的屏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新的面板是 T500HVD02.0 的话, 第手册裏面第四页,已经注明 "Note 1: Rotate Function refers to LCD d ...

好的了解 那這台我先擱ˊ著 不處理了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70578-1-1.html
可以燒燒看這篇文章提供的程序~
雖然型號不一樣~
但主板型號應該一樣~
差別應該在面版不一樣吧??

网友D:
這片 t con 應可倒屏!沒記錯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70578-1-1.html
可以燒燒看這篇文章提供的程序~
雖然型號不一樣~

我聲寶的程序我都試過...
有些會不能開
你這個型號我也試過畫面依舊不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片 t con 應可倒屏!沒記錯的話!

那大師要如何處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假如新的面板是 T500HVD02.0 的话, 第手册裏面第四页,已经注明 "Note 1: Rotate Function refers to LCD d ...

請問網路上的各位前輩, Note 1: Rotate Function refers to LCD display could NOT be able to rotate. ( 注1:旋轉功能此LCD顯示無法旋轉。)
  1. 此句是講LCD display無法旋轉影像功能, 算是講事實 , 應該用現在式才對, 為何用could(can的過去式)而不用can ?
  2. 此句用can可不可以 ?
  3. 若可以用can, 那麼用can及用could的差異在哪裡?
(記得曾經有位先進說過, 要精進液晶螢幕維修技術, 英文也是必要工具之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請問網路上的各位前輩, Note 1: Rotate Function refers to LCD display could NOT be able to rotate. ( ...

can  /  could  除了過去/現在及未來 型態意思之外

在此時 can  /  could  都可以用
只是 can 語氣強烈 有些'確定是' 的意味; could 語氣較弱 '不是很確定的語氣/保留/委婉/禮貌'  的意味

一般規格書內多少會遇上 能力保留的模糊地帶 (過去不能 不代表現在未來不能  )
  could (NOT) be able to  雖然說 '不能' 如何XXXX , 保留的沒把話說死
但是別太天真的相信它哪天翻轉成能了

但是看到can (NOT) be able to 可以當確定(不)能

Can you tune on the light ?     用於確定 對方會開燈
Could you tune on the light ? 委婉/禮貌  請對方開燈  ( 給對方有 選擇空間 沒壓力  是委婉/禮貌 不壓迫的意味)

但是回答時  不管是否 都用 can (not)  回答

网友G:
LVDS_SEL    Open/High(3.3V) for NS,
                  Low(GND) for JEIDA

這是倒屏的關鍵

或是進入工廠模式    找mirror (鏡像)
即可調整.....只是有些沒有支援鏡像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LVDS_SEL    Open/High(3.3V) for NS,
                  Low(GND) for JEIDA

了解了 謝謝大師 目前有進去聲寶的工廠模式只不過沒鏡像功能..

网友H: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謝謝大師 目前有進去聲寶的工廠模式只不過沒鏡像功能..

說說如何進入聲寶工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說說如何進入聲寶工廠模式

聲寶液晶早期的機器的內碼我不清楚
我是用聲寶以前crt 的遙控器,在選台音量大小中間挖個洞用東西戳一下就能進去工廠模式
早期機器能條的參數比較少,前陣子弄一台新轟天雷的32吋 EM-32BK20D 破屏找一塊32吋同解析度的面板來代用,一開始鬼影還好新機器工廠模式有面板屏参可以條就弄好了

現在比較新的機器都是用大陸的公板內碼就2580或是1147就在選單下輸入或者在訊號源下輸入都能進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can  /  could  除了過去/現在及未來 型態意思之外

在此時 can  /  could  都可以用

感謝SIMON1016兄的教導, 說得很詳細, 真的很謝謝您.
其實在發問之前,  我也一度猶豫, 因為本版是在討論液晶螢幕維修技術問題, 我提問的問題是在問英文的問題(雖然跟維修有一點點關係).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謝謝大師 目前有進去聲寶的工廠模式只不過沒鏡像功能..

工模沒有支援鏡像

那就直接   將LVDS 腳   接地或是空接或是3.3V

即可以改變

楼主:
引用 网友G:
LVDS_SEL    Open/High(3.3V) for NS,
                  Low(GND) for JEIDA

大師我弄過了 結果沒辦法 原來這腳他電壓3.多V

我空接跟他接3.多V是一樣的 畫面顛倒

我接地油畫而且畫面還是一樣顛倒的

楼主:
那大師可以ˊ直接用原來面板配的邏輯板來代這塊面板嗎?

會出事嗎.....

想想還是公板下去一勞永逸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聲寶液晶早期的機器的內碼我不清楚
我是用聲寶以前crt 的遙控器,在選台音量大小中間挖個洞用東西戳一下 ...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