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行車記錄器內燒毀元件

楼主(2019-01-31):
請問各位大大,此SOT23-5 marking code E7ADL是什麼,查很久查不到

网友:
我猜是降壓

网友:
回 mc_a_gie 大 ...

請教您這是那一台行車記錄器的問題?故障問題是不開機?開機後沒畫面?還是顯示低電量?有電池的話建議先檢查並提供電池狀況,提供的故障狀況越清楚,大家比較好做協助,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GMT 的 Step-Down Regulator G5725ADJT11U

請參考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唷^^

网友:
引用 网友A:
GMT 的 Step-Down Regulator G5725ADJT11U

請參考

謝謝大大分享,我也學習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