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居家常用的曬衣架 怎樣才會勇一點?

楼主(2019-01-31):
這種單桿、雙桿的衣架很常見
可是從以前學生時代,如果荷重過高,它的腳的底座就會裂開....
加上底座要承受力道,沒有塑鋼土大概也很難補起來

想請問大家有加強過自己家裡的單桿衣架的輪子嗎?
怎麼樣處理會比較耐用  不會掛太重輪子底座又裂開導致整組的腳報廢了

网友:
自已焊一台,用鐵管

网友A:
用木頭。

補充內容 (2019-1-31 11:13 PM):
「桃花心木」硬度應該夠。挖兩個洞,下面2隻鐵管敲入後,再鎖上輪子。

网友B:
米建議可以將曬衣架改鎖在角鐵上,PU輪也是,如此較為經濟也方便,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建議可以將曬衣架改鎖在角鐵上,PU輪也是,如此較為經濟也方便,謝謝。 ...

謝謝米大的建議,不過家裡還有小小孩
如果可以維持原樣外觀,東西藏在裡面,保持邊角不銳利,跌倒的時候比較放心

网友C:
這種曬衣架烏骨雞學姐以前也有買,它方便的地方就是不用時可以收起來,使用時又可以移動,不過設計有點問題,空架子是還好,一推動就搖搖晃晃,如果再掛上衣服還會整個倒下,最後也是塑膠腳裂掉,後來她就改用不銹鋼管放在固定位置了。

不好意思,你是問有沒有較牢靠的解決方法,我卻講這個五四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種曬衣架烏骨雞學姐以前也有買,它方便的地方就是可以移動,不過設計有點問題,空架子是還好,一推動就搖 ...

有啦,您有講啦,改用不銹鋼管 ...

网友:
把底座改用塑膠管.

网友:
如果就是希望維持原本的材質, 那一開始就用玻璃纖維布加上 AB 膠澆鑄原本固定孔週圍來強化
肯定會有用. 不過如果有現成木料跟適當的工具可用. 找塊木料來加工可能還比較簡單.

网友:
有時買到這種便宜貨,就是要利用平常空閒時,來改造一下,
當然本身也要有這種改造工具或是材料,不然都是空談。

网友:
用長木板加4個輪子~
就是板車的概念~
然後放在板車上~
原本鎖輪子的孔就可以拿來鎖螺絲固定在板車上

沒有長木板~
用二個小板車也可以~

网友:
本質是低強度設計,要求高強度,更換底座是徹底的的作法。

网友E:
買不鏽鋼的專業掛衣架。
我有一組30年前現在還在用,
一台2千多元。

网友:
營業用的不銹鋼曬衣架真的很耐用~輪子反而是比較容易壞的~

网友:
乾巴嗲 ... 乾巴嗲 ... 乾巴嗲 ...

您找 pu 輪已是正解 ... 雖然壞的不是塑膠輪
這樣的齒槽破裂 , 主要是因為力矩破壞
您加裝的輪子應該靠近兩根垂直柱
讓應力直接傳到地面
兩旁的塑膠輪槽就不用承受太大應力 .. 防傾倒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買不鏽鋼的專業掛衣架。
我有一組30年前現在還在用,
一台2千多元。

+1,
小時侯家裏開洗衣店,
也是用鐵製單桿衣架在吊掛衣服,
都是掛滿滿每天操,
到現在三十幾年了還在用.
前一個工作是賣DIY家俱,
裏面也有這種塑膠製品,
公司都把他定位在租屋族搬家就丟掉的等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米大的建議,不過家裡還有小小孩
如果可以維持原樣外觀,東西藏在裡面,保持邊角不銳利,跌倒的時候 ...

如果用AB膠把簍空的部分灌注,應該會增加不少強度,只是要多少$$就要再思考一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啦,您有講啦,改用不銹鋼管 ...

還有一個最大好處是..................

練身體跳鋼管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用AB膠把簍空的部分灌注,應該會增加不少強度,只是要多少$$就要再思考一下了。 ...

連這個都灌AB膠,那跟灌黃金有差別嗎?

我之前也有想過灌什麼東西進去,不過怕會增加太多成本,所以沒有提出來,不過若改為灌沙土混水泥,或許可行.
前面我提到用塑膠管,是因為自己加工較容易,不然用不鏽鋼管是較好的.

我自己的室外用曬衣架,是用一塊水泥壓著,不然移動時很容易就倒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還有一個最大好處是..................

你是說要烏骨雞學姐跳鋼管舞,那你要趕快祈禱,貼文不要被她看到,不然你就慘了,以後你買東西都得等她高興了才會幫你處理了 ...

网友:
先夾著本來裂開的部位歸位,點上三秒膠【瞬間接著劑】,然後用上【菸屁股+三秒膠】補強,如果覺得還不夠,外為再灌上熱融膠包覆,應該可以撐很久。這三個步驟最有力的是第二部分【三秒膠+菸屁股】。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是說要烏骨雞學姐跳鋼管舞,那你要趕快祈禱,貼文不要被她看到,不然你就慘了,以後你買東西都得等她高興了 ...

用蝸牛快運來寄送~~~大概.....斷氣前能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蝸牛快運來寄送~~~大概.....斷氣前能收到

世界上最慢比賽 英國蝸牛賽「跑」過50年.

楼主:
題外話 爸媽老家也有曬衣架,不過是金屬的,應該是不鏽鋼
底座就已經挖好兩個洞,鎖上PU輪,所以輪子不是問題。

但是底座和連桿之間,是類似焊起來的(電焊?) 接合90度處,焊起來這邊卻裂開了
要用什麼工具焊回去?  一般烙鐵搭配可焊在鋁管上的特殊錫絲,可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木頭。

補充內容 (2019-1-31 11:13 PM):

我本來買2分的PU輪,但是推起來還是不太順,可能雙層衣架,又掛很多衣服
後來就買3分的PU輪,根本就是大賣場推車的輪子 (輪子本身就好重...)
鎖在原本塑膠上  推沒幾下  塑膠就裂了=.=

只好乖乖去找木頭,找到隔壁鄰居做裝潢不要的板材
用線鋸機切了跟底座一樣形狀,將3分PU輪鎖在木板上
木板再用束帶和本來裂掉的塑膠底座結合~~
目前推起來 輕飄飄 有點沒有真實感
獻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本來買2分的PU輪,但是推起來還是不太順,可能雙層衣架,又掛很多衣服
後來就買3分的PU輪,根本就是大 ...

這種塑膠感覺是用回收的做的,有種濫濫的感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這種塑膠感覺是用回收的做的,有種濫濫的感覺.

改成這樣不錯,應該可以用很久。等以後塑膠有問題再打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改成這樣不錯,應該可以用很久。等以後塑膠有問題再打算。

這種補強是不錯,不過怎麼感覺那個紮線帶太小了,應該換粗一些的,看起來比較安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種補強是不錯,不過怎麼感覺那個紮線帶太小了,應該換粗一些的,看起來比較安心. ...

束帶強度應該夠,多用幾條也沒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