曜越 Thermaltake 750W 怎麼看都覺得是好的

楼主(2019-01-31):
這是跟 kevin540999 會員要的,看了好久,怎麼看,都覺得是好的,這是正面照
打開看,並沒有爆
電壓也很正常
至於這個按鍵,我就不知道有什麼作用了,
這一顆是模組化,因為沒有其它線,所以就只能先這樣了,

网友:
空載一般來說無法重現問題點。

應該是要對CPU、GPU燒機測試看看是否會有當機狀況。

補充內容 (2019-1-31 11:28 PM):
補充:先殺肉改裝一條SATA線。

网友:
電源測試器已經內建負載,只是不知道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Turbo Charge 按下是會增加風扇轉速全速運轉, ( 風扇亮紅燈)
不按下是正常風扇轉速, ( 風扇亮藍燈)

試試檢測 AC高壓大電容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