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IWATSU SS-7810 示波器 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9-02-01):
這台我本來沒排,不過到最後還有只是主機是有狀況的 所以就收來挑戰看看囉,

1 主角,來時的外觀

2 初步擦拭 送電 開機,1個燈無畫面顯示

3 拆開外殼準備檢視,突然又變7個燈

4 再重開1次,有畫面了但是模糊不清

5 不管他先測量 LVPS 板各插PIN的輸出電壓
   CN4 pin 5  -10.79v (正常-12v)

6 CN4 pin 6  +10.63v (正常+12v)

7 CN4 pin 1  +126.6v (正常+150v)

8 電壓全都不到位,看來電供板有問題了
   拆下來 上面看不出任何異樣

9 背面 (白色那圈是我的桌燈反射)  前人有修過不知道是不是同樣症狀

10 當然先從二次側的電容找碴,這時跟學姊買的 ESR METER 就可派上用場了
     才第1顆 就超標

11 第二顆也超標,我看不用量了
    全換上日系1線小C (好像常常聽到這句話)

12 因為眼見不1定為憑,電容沒拆下你永遠不會知道其實他褲底已經1包

13 除了1次側的兩個大龍炮,前人已換過 體質還很優,其他全更新
      不多才22顆

14 先單獨送電,測1下待機電壓
    CN5 pin11  +15.62v 到 ANALOG 板

   CN3 pin 4  +5v 到 cpu 板  準備作 power on

15 電供板再裝上,開機 畫面顯示了

16 調校,搞定

以上 不專業維修 敬請指教 謝謝收看

ps: 老大我這台維修文交差了,還有感謝台中小賴的幫忙運送

网友A:
感謝分享,ESR meter神器出場無往不利~

請問jinnhorng大,這台何時出廠的?連日系電容也能底褲一包了。

网友B:
大大您好

客氣客氣,被點名了,有些不好意思~~  恭喜完修n_148|

ESR meter神器,我好像沒有跟到n_1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ESR meter神器出場無往不利~

請問jinnhorng大,這台何時出廠的?連日系電容也能底褲一包了。 ...

p大你好,我只看到這張貼紙上面印著 98 01 21 是不是這個日期 不確定
                如果是 也蠻久的

网友:
這個針,是這自已作的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好

客氣客氣,被點名了,有些不好意思~~  恭喜完修

可以問學姐,還有沒有可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問學姐,還有沒有可買,

應該是沒賣了,開始放年假了^^

今天我趕最後一波去買了電容

网友:
日期也可以看板上IC的四碼

网友D:
日係小電容有沒有建議賣家? 還是學姊那裡有得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日係小電容有沒有建議賣家? 還是學姊那裡有得買?

之前都跟這位買

露天 cathy_huang12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都跟這位買

露天 cathy_huang1208

我也有跟它買,一顆或兩顆都有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都跟這位買

露天 cathy_huang1208

感恩!! 新年快樂!!

网友E:
請問 這個POWER 上 63V/160V/200V 耐壓的電容
都上哪裡買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 這個POWER 上 63V/160V/200V 耐壓的電容
都上哪裡買的 ?

S大 你好 我在高雄都去中華二路2
F 品銜電子買的

网友F:
看各位大大修東西
都直接把電容不留情的換掉 ...
在外行人小弟的眼中
感覺好浪費 ...

又那些拆下來的電容 , 還能做什麼利用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各位大大修東西
都直接把電容不留情的換掉 ...
在外行人小弟的眼中

電容的規格有一項是Loaf Life: XXXX Hours
一般1000~5000小時,像Rubycom ZLH系列長壽命為6000~10000小時
電容在機器上都使用一段時間了,現在沒壞有可能過陣子就壞了,為了避免再拆修或保固問題
所以都直接換掉~~~~自用的話為避免浪費可拆下量測電容的容值和ESR值,沒問題也可再使用,壞掉時再換

補充內容 (2019-2-8 11:13 PM):
打錯字Loaf應該是Load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 你好 我在高雄都去中華二路2
F 品銜電子買的

感'恩

网友G:
引用 楼主:
S大 你好 我在高雄都去中華二路2
F 品銜電子買的

新年快樂!

這些電容想到要換,都找不到一家店一次購足的窘境,不知道這家店是否願意提供整套的零件包,
或一套規格多套團購成一批,我們自己再來分寄給會員,解決零件採購的問題。

不知有多少會員有此畎購意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年快樂!

這些電容想到要換,都找不到一家店一次購足的窘境,不知道這家店是否願意提供整套的零件包, ...

可以,我全部都在這買的,跟老板也很熟只是需要統計數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我全部都在這買的,跟老板也很熟只是需要統計數量

謝謝!我再另外發帖,給有意願團購的會員登記。

若您能撥空幫忙和店家洽談團購事宜,是再好不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各位大大修東西
都直接把電容不留情的換掉 ...
在外行人小弟的眼中

實務上  中小型以下的電容最容易底下漏夜    損害電路板跟周邊元件
大電容  大到某個程度則會留下來

拆下的電容   要經過篩選後 才知道能不用   能用也只能用在DIY 電路  或是臨時試驗時  上去用看看而已

网友H:
敝人今天拆了SS-7810,然而拆下電源板後也發現是被修過了,雖然是能正常運作...
但感覺像狗啃一樣
好多銅箔都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敝人今天拆了SS-7810,然而拆下電源板後也發現是被修過了,雖然是能正常運作...
但感覺像狗啃一樣{:16_1558: ...

這板底還真的是糟糕,線路都拆爛了

建議 k 大用洗板水洗乾淨,更換電容時重新補焊和跨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敝人今天拆了SS-7810,然而拆下電源板後也發現是被修過了,雖然是能正常運作...
但感覺像狗啃一樣{:16_1558: ...

碰到一位技術不佳又行事馬虎的維修員吧!!!

我的是被師傅修過,跳線線徑用的適當還點膠固定,焊點漂亮,PCB焊油清洗乾淨。

网友:
引用 网友I:
碰到一位技術不佳又行事馬虎的維修員吧!!!

我的是被師傅修過,跳線線徑用的適當還點膠固定,焊點漂亮,P ...

看到後真心覺得無奈
後來決定把會進水的元件先拆除,整個板水洗。
洗完後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