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電晶體類比式ESR表電路DIY製作

楼主(2019-02-01):
1.此次製作是使用5顆電晶體(2N3904*4及2N3906*1)及電阻電容等元件組成,可參考國外論壇http://www.eevblog.com/forum/projects/5-transistor-esr-meter-design/
2.電路結構分別由電源穩壓器/自激振盪電路/橋式電路(惠斯登電橋)/檢流電路組成.
3.依照電路圖製作成品如下
4.購買158*90*60塑膠盒

3.依照電路圖製作成品如下

3.依照電路圖製作成品如下

5.塑膠盒開洞放uA電流表
6.uA電流表安裝完成
7.塑膠盒開孔後裝入可變電阻、電源開關、測試端子、直流電源輸入孔及電路板
8.貼上烏骨雞學姊贈送的3M強力雙面膠^_^
9.將9V電池用魔鬼氈(母)包覆後貼在3M強力雙面膠(魔鬼氈-公上)
10.完成品外觀照
11.使用0.1歐姆、0.5歐姆、1歐姆及10歐姆電阻串並聯製作校正電阻板(包括0.05、0.1、0.2、0.5、1、2、5、10及20歐姆)
12.送電9V及電源開關ON,短接紅+和黑-測試端子,如指針沒再50uA則調整可變電阻(此動作為歸零)
13.紅+和黑-測試端子依序接於校正電阻板(0.05、0.1、0.2、0.5、1、2、5、10及20歐姆),此為測試電阻值於uA電流表上的刻度位置
14.拿一顆16V180uF異常電容測試(ESR約比20歐姆大一點)
15.拿一顆16V180uF正常的電容比對測試(ESR介於0.2~0.5間)

16.使用校正電阻板測試電阻值於uA電流表上的刻度位置後尚未製作ESR的阻值刻度黏貼於電流表上,製作完成再補上照片

网友A:
我年輕的時候電子儀器非常昂貴,幾乎都是公司或從業人員才買的起,業餘的電子愛好者要什麼功能都是自行製作,所以久而久之練就一身好武藝,現在的電子科系應該都不教這些了。

网友B:
下重本喔,電容疑似都是WI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重本喔,電容疑似都是WIMA。

看起來比較美觀....

网友:
做的好,真棒,再加個表盤就完美了。

网友:
哇~~~
版上的電容是好貨色的樣

网友:
紅色電容不簡單

网友:
光這些零件要怎麼買就是問題,我想買下來的價格,應該有點貴,再來就是組裝起來,也是個很大的問題,通常買一買,就放到忘了,

网友:
我也被紅色盒電容嚇到。

楼主:
說真的台灣要購買電子零件還真的是個問題....沒屋頂賣的也都是對岸買來轉賣的..也不太齊全
淘寶買比較便宜....買完做完..DIY有其的樂趣...最後就會多一些零件

网友C:
看著看著,手都癢起來了...讚!

請問323qazxsw大大,這些零件以哪種比較難取得?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著看著,手都癢起來了...讚!

請問323qazxsw大大,這些零件以哪種比較難取得?謝謝! ...

ST 1N5711(下圖紅圈處)沒屋頂的賣好貴....所以我就在淘寶找一家店買全部的電阻.電晶體.電容等...便宜很多

電容用薄膜電容和獨石電容也可以.純粹好看才買WIMA紅電容
(謎之聲........自用不惜下重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 1N5711(下圖紅圈處)沒屋頂的賣好貴....所以我就在淘寶找一家店買全部的電阻.電晶體.電容等...便宜很多 ...

感謝分享~

比較特殊型號的零件,露天賣家都是透過淘寶再轉一手...

自己也吃過一次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分享~

比較特殊型號的零件,露天賣家都是透過淘寶再轉一手...

但是這一手的價差卻很大=.=
像ST 1N5711沒屋頂的單價8~12元...
對岸1個才不到2元....有順風車搭就可以在省運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這一手的價差卻很大=.=
像ST 1N5711沒屋頂的單價8~12元...
對岸1個才不到2元....有順風車搭就可以在 ...

那真的很便宜!

我那次更慘透過露天買的...賣家淘過來的是故障重工IC,還等了一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年輕的時候電子儀器非常昂貴,幾乎都是公司或從業人員才買的起,業餘的電子愛好者要什麼功能都是自行製作 ...

讓我想起之前買的一本書:  電子儀器製作實習  五洲出版社出版.  裏面的一些手法跟技藝現在可以說
已經沒有什麼人重視了.  不過對儀器的本質與限制有概念, 其實蠻重要. 每次看到有人拿輸入電容 11pF 的
probe 去測電容只有 二十幾 pF 的晶振電路都會讓我覺得想要吐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這一手的價差卻很大=.=
像ST 1N5711沒屋頂的單價8~12元...
對岸1個才不到2元....有順風車搭就可以在 ...

『Use small signal Schottky diodes such as 1N5711, common diodes like BAT54 have too much capacitance.
OA91 or similar Ge diode should also work.』

鍺 二極體也能夠代用,特地上露天找『鍺 二極體』、『檢波 二極體』。

BAS70-04

除了順向電流偏低,這顆型號特性比較接近1N5711,一顆當兩顆用。

想DIY做一台,有錯請指正,謝謝~

楼主:
國外論壇也有提到可用1N34A取代⋯
整個電路的電壓都低於5V....電容測試端子TP1-TP2處可用
1N4001~1N4007都可⋯防止電容未放電燒損電路⋯

网友D:
樓主能否告知是和淘寶哪個買家買的?有櫟會也買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能否告知是和淘寶哪個買家買的?有櫟會也買來玩玩

我是把清單給這家報價買的⋯你參考看看或找更好的賣家
https://m.intl.taobao.com/detail ... orderdetaiitem_1.i2

電流表是這買的
https://m.intl.taobao.com/detail/detail.html?id=521308622772&spm=a21202.11768517%2FA.tborderdetaiitem_1.i2

楼主:
今天把ESR刻度表製作完成並加上各電容的ESR電阻表,最終完成圖如下
重新歸零測試ESR阻值刻度0
使用標準電阻0.05歐姆測試ESR阻值刻度0.05
使用標準電阻0.1歐姆測試ESR阻值刻度0.1
使用標準電阻1歐姆測試ESR阻值刻度1
使用標準電阻20歐姆測試ESR阻值刻度20

感謝收看~~~別忘了餵公狗~~^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