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為什麼我的輸送速度會這麼慢?

楼主(2019-02-02):
小弟把一個5GB的檔案由電腦輸送到MICRO SD 卡上去。
用SAMSUNG卡只有10MB左右
用SANDISK有18MB左右。
小弟是用USB3.0的

為什麼我的輸送速度會這麼慢?
是不是哪裡設定出現了問題?

网友:
記憶卡或讀卡機有問題,或是兩個都有問題。傳輸的等級,也是有差別的

网友:
讀卡機的傳輸速度等級可能較低⋯所以降速傳輸了

网友:
您好:
試試 先插記憶卡
再插USB 3.0讀卡機座,
說明書有介紹這順序

网友:
USB 3.0有裝驅動嗎
若沒
查看你的USB 3.0主控晶片是什麼廠牌的晶片
再去找驅動
才會有更好的運作
這種驅動應該有不少人不知道要裝的吧
因為我也曾是其中之一

网友A:
其實相關因素很多
樓主提到的USB3.0..
是指接孔為3.0還是隨身碟為3.0
2者都為3.0或是只有一個是3.0
另外記憶卡本身也是有分等級的
也是會關係到資料的讀與寫速度

网友B:
  首先, 請確定讀卡機是插在 USB 3.0 座上 (最好是機 殼後方主機板上 的, 而非 機殼前置 或 外接集線器).

  該讀卡機 R002A 主控晶片為 GL3224, 最快只能讀取到 Secure Digital v3.01 UHS-I.

  再者, 記憶卡的格式 最好為 Microsoft 的 exFAT 檔案系統才較易達理論速率.

  其實這兩張卡的最低寫入速率是相同的, SAMSUNG UHS Speed Class 1 (U1) = SANDISK Speed Class 10 (C10) = 10MB /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 請確定讀卡機是插在 USB 3.0 座上 (最好是機 殼後方主機板上 的, 而非 機殼前置 或 外接集線器).

那是不是表寫入的速度是10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相關因素很多
樓主提到的USB3.0..
是指接孔為3.0還是隨身碟為3.0

兩個都是3.0

楼主:
會不會是我的主機板的問題?
asus H61m-k
這是的主機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不會是我的主機板的問題?
asus H61m-k
這是的主機板

  USB 端口: Intel®H61(B3) 晶片組: 8個 USB 2.0 (後面板 4 個, 黑色, 機殼前置 4 個).

  USB 3.0 讀卡機插入 USB 2.0 座, 以 USB 2.0 速率運作.

  USB 2.0 理論全速 60MB/s, 實際最高傳輸速度約六成, 若裝置相容性不佳或其它因素影響, 速率會更低.

  U1 & C10 約 10MB/s 為最低保證, "主訴症狀" 皆高於前述值, 至少廠商沒欺騙.

网友:
MICRO SD 速度有夠慢

傳大檔不如都丟行動硬碟去   或是整顆硬碟帶走

网友:
去年在 24pchome 999買的128GB samsung evo plus u3 micro SD現在特價699而已,上機用1G檔案寫入實測大約85MB-90MB 寫入。

我查美亞 evo+ u1 256GB卡,速度也是很高,讀/寫 95/90MB。如果你可以拿到別台電腦交叉測試,還是這麼慢的話,買到假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