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anasoinc 國際牌 TH-32A410W 不到一分鐘紅燈閃9下

楼主(2019-02-02):
Panasoinc 國際牌 TH-32A410W 不到一分鐘紅燈閃9下

故障情形 :
開機後約一分鐘後跳保護 紅燈閃9下 剛開機時聲音偏小聲還沙啞

修東西最怕跳保護 因一跳保護電壓都沒了 要量電壓也沒的量了 又沒故障代碼真的很頭痛

銘牌 :

整機後照圖 :

電源LED升壓二合一版 :

主機板 :

邏輯刀板 :

一開機就先聽聲音 發現一邊無聲一邊小聲還沙啞 看喇叭紙盆膠圈全破了 一時手賤碰一下小聲還沙啞那顆喇叭 基然能看約5分鐘才跳保護
那不就是喇叭出問題才跳保護 真的沒遇過喇叭壞會跳保護的 沒同型的喇叭替換 那就拆破屏殺肉機的喇叭來用
殺肉機的喇叭與原本喇叭尺寸不符形狀也比較大 那就黏在後蓋版吧

黏好喇叭線路接好 沒試機直接鎖上在試機
結果更慘 不到10秒就跳保護還伴隨有波波聲 難道真的那麼龜毛喇叭不同也不行喔
拿換下的來看8歐姆阻抗喇叭 難道是喇叭組抗不同跳保護的
在拆開看換上的喇叭是4歐姆阻抗的 將喇叭拔掉不會跳保護 那就有可能喇叭阻抗不同而跳保護了 因阻抗越小電流越大
已經黏上去了在拆下麻煩 而在喇叭串聯一個6.8歐姆電阻使阻抗增大電流降低 串好後不敢先鎖了試機超過30分後沒跳保護了
才鎖上後蓋試機

兩邊喇叭黏在後蓋上 :

替換的喇叭黏在後蓋接線單邊近照 能看到是4歐姆10W的 :

喇叭串聯6.8歐姆電阻測試 變成約10.8歐姆的阻抗 :

測試確認可行後兩邊喇叭重新焊接電阻在套上熱縮管 紅圈處就是包電阻的地方 :

原本喇叭紙盆的膠圈都已脫離了 :

原本喇叭的阻抗標明8歐姆 :

都用好後的後蓋照圖 紅圈處就是包電阻的地方 :

試機畫面 :

完修

此機無 VGA 插座 所以沒拆程序備份 我只有RT809F燒錄器 插 HDMI 線無法掃到晶片所以作罷 請見諒

後話有人會說能找出喇叭的共同腳串一顆電阻在插座線頭處即可 能省下一顆電阻 問題是此機喇叭輸出無共同腳
電阻應該太大了 超過8歐姆 因沒更小的電阻了 能用就好 音量也夠大

网友A:
恭喜完修~ 我這邊遇到同型機都是無法開機的! 主機板網拍不好找來換... 我缺這片主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我這邊遇到同型機都是無法開機的! 主機板網拍不好找來換... 我缺這片主機板... ...

沒屋頂
https://find.ruten.com.tw/s/?q=TNP-4G576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屋頂
https://find.ruten.com.tw/s/?q=TNP-4G576

有在雅虎拍賣買過2片(同一賣家,沒屋頂那邊他也有帳號)說是從面板破掉的拆下來的! 到我這邊裝上去還是無法開機,後來退給對方... 對方還在網路上賣那2片... 所以感覺這片良品可能不好找!

网友B:
今天有整理昌庫有殺到基板
殺了50台

网友C:
最近修一台狀況是
待機紅燈正常,開機綠燈閃幾下後失敗,變成紅燈持續閃一下,檢測後是背光燈珠燒掉一顆跳保護。
給大家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修一台狀況是
待機紅燈正常,開機綠燈閃幾下後失敗,變成紅燈持續閃一下,檢測後是背光燈珠燒掉一顆跳 ...

有數紅燈閃幾下嗎?
猜測應該是閃10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數紅燈閃幾下嗎?
猜測應該是閃10下吧?

很規律一直閃,沒注意數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有整理昌庫有殺到基板
殺了50台

請問大大~ Panasoinc 國際牌 TH-32A410W 主機板您還有嗎?

网友:
已賣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