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小米行動電源懷孕怎麼拆解

楼主(2019-02-02):
這款是10000高配版,當時買700多,有支援QC2.0,少用,有次用9V快充,它就膨脹了

狼大開箱文:http://wolflsi.pixnet.net/blog/p ... B%E5%8F%8A%E6%B8%AC

因為我很遜不敢用熱風槍把膠烘熔,然後Google爬文後,有人是說不可以戳孔放氣

目前的困難是鋰聚電池膨脹,以至於連金屬外殼也撐大,整個緊緊的卡住,所以沒辦法抽出來

目的是想換掉電池,不然可惜了

有人有解嗎?

网友:
電池最表層輕輕劃破,
但這電池壽命不長,
有時會漏液……

网友A:
可以讓電池減壓放氣但要很小心,我都是用筆刀在電池邊角上輕輕淺淺的在膠皮上劃一個小縫就能夠洩氣減壓。
不要用針尖戳孔容易刺傷到內部,旁邊請準備密封鐵桶萬一手術失敗引起燃燒時可以應急。

如果電池只是膨脹而容量還有七八成以上我會處理過繼續用,膨脹不見得就是壞的還是以實測容量為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讓電池減壓放氣但要很小心,我都是用筆刀在電池邊角上輕輕淺淺的在膠皮上劃一個小縫就能夠洩氣減壓。

請問duke83大
劃破之後須再密封處理嗎?

會不會有漏液的擔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duke83大
劃破之後須再密封處理嗎?

用膠帶貼一下就可以了,不擔心漏液但擔心氣體會腐蝕機板。

网友C:
這顆我有也是一樣的情況
快放快充的原因嗎?
我沒理他繼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顆我有也是一樣的情況
快放快充的原因嗎?
我沒理他繼續用。

平常用 5V 平充不太有溫度,後來買了支援QC的充電器,它自動會跳9V快充,

整個就有點溫熱。電池品質問題吧?我也不了解

我其他行動電源是用1860湊著用

補充內容 (2019-2-2 11:31 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讓電池減壓放氣但要很小心,我都是用筆刀在電池邊角上輕輕淺淺的在膠皮上劃一個小縫就能夠洩氣減壓。

謝謝回答,不過下方打開後,露出的縫隙有點小....先不動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常用 5V 平充不太有溫度,後來買了支援QC的充電器,它自動會跳9V快充,

整個就有點溫熱。電池品質問題 ...

當初會買這顆就是因為有快充
不然怎麼出去抓寶
後來發現快充手機電池壽命好像會變短
第一次換手機電池就是這台有快充的手機
後來我都用普通正常5V的變壓器在充
很少用快充,其實5V在充也不算慢。

网友:
建議樓主換掉鋰聚電池 , 不換鋰聚電池請不要用其他方法處理 , 用到壞掉時給回收站處理 , 用其他方法處理時造成燒毀你會有感覺....

网友:
不建議再使用
不小心自燃
得不償失

网友:
我也有一顆小米高配膨脹
整個電池組卡住推不出來
塑膠托盤都挖爛了還是很緊
不然很想取出電路板來用

网友:
1.之前是用頂的將其頂出
2.有一顆變形太嚴重的,是用針灸針在鼓包靠近外殼處的上緣(不可選電池底部),從鼓包側向下針輕輕戳一個小洞,最好在戶外進行,千萬不能接近熱源與火源,因為一戳馬上會有積蓄壓力的內部溶劑可燃揮發氣體噴出(而且有明顯嘶嘶聲),之後包裝就會消下去,但變形的鋁合金筒狀外殼不會馬上變回去,而且這顆電池也不能再使用,必須淘汰
3.內部為高壓鋰聚合物電池,標稱3.8/3.85V,充飽截止4.4V,一般電池不能用,一定要使用同樣為高壓鋰聚合物電池,不然會過充,電池很容易出事
4.之前測試過,已鼓包的可放電容量約只有新品的8成左右

第2點有風險,請自行斟酌要不要進行,建議是不要進行,而是直接把整個行動電源淘汰

楼主:
了解了!謝謝。這顆我就先不動它了

請教狼大,我有一些鋰聚電池想回收,可是拿到7-11怕造成困擾

有次我有拿去7-11,有小紙箱包起來,可是他們都會拆開,全部丟在一起

我擔心集中一起會有擠壓短路造成燃燒等問題,網路查是說拿去回收場、鄉公所的資源回收車等等的

請問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有收?
還是故意把電池過放到接近0V再拿去回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謝謝。這顆我就先不動它了

請教狼大,我有一些鋰聚電池想回收,可是拿到7-11怕造成困擾

1.把正負電極包起,電池本體也最好包一下(避免被其他物體割破)
2.可到有在維修手機的通訊行,問問看有沒有在收

网友D:
感覺直接刺破有點危險,萬一刺穿隔離層就燒起來了,怕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覺直接刺破有點危險,萬一刺穿隔離層就燒起來了,怕怕~

所以才說有風險,自行斟酌要不要進行

在下戳針位置都是挑鼓包頂部,然後以類似抽血方式沿著鼓包表面下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所以才說有風險,自行斟酌要不要進行

在下戳針位置都是挑鼓包頂部,然後以類似抽血方式沿著鼓包表面下針 ...

回 港都狼仔 大 ...

請教狼大,這種鋰聚電池膨脹後,只能用更換新電池的方式處理對嗎?如您提到的,這種高壓鋰聚電池市面上應該不容易買到才是?!即使想要自行更換,謝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回 港都狼仔 大 ...

請教狼大,這種鋰聚電池膨脹後,只能用更換新電池的方式處理對嗎?如您提到的,這種 ...

要換電池就是得買一樣的電池,因為外殼機構與板子充放電規格都固定住了

除非是只拆板子出來用,但仍舊要搭配充放電規格相同的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換電池就是得買一樣的電池,因為外殼機構與板子充放電規格都固定住了

除非是只拆板子出來用,但仍舊要 ...

回 港都狼仔 大 ...

唉!買不到合用的電池就只能買新的行動電源了,如果能有適當的管道的話。

网友G:
我有刺過短路的經驗,後來發現針頭盡量放水平角度平刺,不要太垂直角度的話,應該99%可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刺過短路的經驗,後來發現針頭盡量放水平角度平刺,不要太垂直角度的話,應該99%可以成功. ...

對,就像去抽血時護士下針的方式

网友:
鋰聚合物電池最怕充飽之後就一直放著不用,等過一陣子就會膨脹
所以若有需要久放的時候,把電力放到剩下2~3顆燈比較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