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2.5硬碟 wd7500bpvt 壞了有救?

楼主(2019-02-02):
這碟用在聯想筆記本,因開不到WINDOW,於是重裝WIN 7 ,裝到畫面(正在啟動安裝程式)卡住,
把硬碟拆出來用USB插在另一部電腦,圖中N和J開到,可以格式化,但M開不到,不斷LOAD,格式化硬碟唔得,
請問碟有沒得救?請指點謝謝

网友A:
如果硬碟裡面沒有重要資料,就買新的吧,有問題的硬碟救回來也是很容易再出問題的‧現在的東西不耐用,備份資料要做好,免的到時候捶心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碟裡面沒有重要資料,就買新的吧,有問題的硬碟救回來也是很容易再出問題的‧現在的東西不耐用,備份 ...

沒有重要資料,硬碟可否救回?

网友:
你可以去WD官網下載診斷程式跑一下檢測,看問題在哪~

另外也可以用硬碟偵測程式看看SMART標記有無出現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重要資料,硬碟可否救回?

用 MHDD 跑看看吧,詳細可請示大神,大神會詳細開示的。如果MHDD可以順暢跑完,那顆硬碟就還可以用,如果是出現一堆花花綠綠的,那不用跑了,直接丟了吧。

网友B:
用WD工具程式WRITE ZERO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D工具程式WRITE ZERO 試試

試過WD WRITE ZERO  唔得
但有部老筆記本IBM T22,裝LUBUNTU系統,把2.5寸硬碟插在USB,很奇怪沒有不斷LOAD,可以開到FILE正常,
這系統不懂怎樣使用,用這系統怎樣刪除這硬碟分區和格式化硬碟?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應該是和UBUNTU格式化硬碟差不多~~~
點擊"應用程式"然後輸入DISK試試看....格式化成FAT32或NTFS
參考這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dWe-S2CdR4

网友C:
請問 "唔得" 什麼意思 ?

若你在應用程式裡沒找到磁碟工具
應該要打指令 fdisk , mkfs 去操做吧

750G 應該還使用 MBR
只要分割區表還在 , 就能分辨磁區

你只要把壞掉磁區掃出來
切磁區時不要用到 , 那這顆應該還能用

磁碟處理工具 partedmagic 不錯
抓 iso 來用 usb 開機

网友:
樓主是香港人?

我是習慣先看 SMART,雖然它並不是100%,有「C5目前停用磁區」是測到有不穩的磁區,它先MARK

有C5的時候多少會造成讀取卡卡或一直LOAD,用磁碟掃描修復或完整(低階)格式化後可歸零。如果跑到05(C4) 就真的有問題

需要整顆硬碟完整(低階)格式化,這篇有說明:https://www.ptt.cc/bbs/Storage_Zone/M.1353368840.A.AC4.html

如果真的有05(C4) ,在這之後再用MHDD一些修復軟體跑看看

咦,不過WD WRITE ZERO也類似低階格式化,把磁區都填零

如果它也沒效,那我覺得是磁頭問題.....

楼主:
用LUBUNTU 硬碟已刪除了所有分區,硬碟顯示750G
可能刪錯了分區,電腦認不到硬碟,裝置管理員都沒顯示硬碟
而用WD WRITE ZERO 掃描有顯示硬碟750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 "唔得" 什麼意思 ?

若你在應用程式裡沒找到磁碟工具

〝唔得〞 的意思是不成/不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LUBUNTU 硬碟已刪除了所有分區,硬碟顯示750G
可能刪錯了分區,電腦認不到硬碟,裝置管理員都沒顯示硬 ...

刪除所有分區後有格式化硬碟嗎?
沒格式化無法辨識硬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刪除所有分區後有格式化硬碟嗎?
沒格式化無法辨識硬碟

可能沒格式化,硬碟沒事用到啦
謝謝各位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唔得〞 的意思是不成/不能.

您這麼解釋 , 小弟突然就會唸了
... 以前常看港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沒格式化,硬碟沒事用到啦
謝謝各位指教

沒有格式化
在微軟系統中 , 當你點選會要你格式化
在 linux 中無法掛載 , 你 LUBUNTU 那張可能掛載了

你在 win7 裡會慢
是因為 win7 看到他家的格式
知道裡面有資料的話 , 也是他可用的

所以當時你那顆硬碟一定是格式化過喔

网友E:
原來的硬碟分割成三個磁碟~其中一個應該是只有在 linux 中能讀取而WINDOWS系統不能讀取的格式 , 如ext、ext2、ext3、ext4等
所以在WINDOWS系統只能看到磁碟而無法讀取該磁碟資料
目前他應該是在LUBUNTU 把三個磁碟分割區刪除後未格式化造成WIN7或10無法讀到硬碟
在WIN7桌面的電腦→右鍵選擇管理→磁碟管理→找到該硬碟代號後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來的硬碟分割成三個磁碟~其中一個應該是只有在 linux 中能讀取而WINDOWS系統不能讀取的格式 , 如ext、ext ...

硬碟重裝WIN7 ,按裝過程非常慢,裝完大約要二小時,而且開啟內裡FILE ,程式不斷等待又非常慢,
硬碟有問題

网友:
你可以試試
100MB
20Gb 切完 50Gb 再刪除
50Gb 裝這磁區

win7 應該近 20G 吧

有壞磁區的硬碟
小弟都拿來安裝 OS
目前桌機的 C 槽磁區也很多警告
小弟都懶的理他
win7 太肥大了
小壞軌用在不須使用的檔案上
積率太大了

您的壞軌數應該不少

不知 WD 那程式有什麼功能
不過 S.M.A.R.T 只是個大略的資訊喔

网友:
建議先跑過磁碟檢測軟件再考慮是否要再繼續使用吧

网友F:
以前我也是用DOS 版的MHDD,後來發現有個軟體HD Tune Pro,它可以看出更多MHDD沒有的數據,後來就改用HD Tune Pro了,不過MHDD 在掃瞄時,每個磁區都會記錄寫入/讀出的時間,這個HD Tune Pro 似乎就沒有了。

對了!還有一個Crystal DiskInfo,它跟HD Tune Pro的功能就很像,不過,不知道是HD Tune Pro比較會誤報,還是Crystal DiskInfo漏報?有幾個錯誤在HD Tune Pro會出現錯誤警告,但是在Crystal DiskInfo卻非常正常。

例如代碼BE 的氣流溫度就是,我這裡有幾個硬碟在HD Tune Pro 會出現警告,但是使用Crystal DiskInfo 卻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也是用DOS 版的MHDD,後來發現有個軟體HD Tune Pro,它可以看出更多MHDD沒有的數據,後來就改用HD Tu ...

http://bbs.pigoo.com/thread-34890-1-1.html

看來大家都不愛用HDDSCAN

這套有S.M.A.R.T可以看
也有MHDD掃描那個圖表可以看著玩

錯誤那個我覺得是軟體標準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