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容細部運做問題

楼主(2019-02-02):
這是由 http://bbs.pigoo.com/thread-71256-1-1.html#favatar865631 另開的

許多大大建議 , 小弟暫用他人問題樓也不好意思
但這篇問題該如何問 , 實在讓小弟想破頭 ...
在各位大大專業角度 , 要回答問題很容易
但在小弟這種完全不懂的人來說 , 問問題卻是一項考驗

小弟一直很希望能了解各種傳統元件 , 在電路上是如何運做的
該篇討論中提及 "兩組 12v 並聯一個大電容"
這讓小弟想知道 , 這樣的環境下 , 這顆電容如何表現 , 改善後的電源又有何不同

小弟對傳統元件組成的電路很有興趣
所以以後應該會陸續詢問二極體 , 電晶體 ... 等問題
希望能 .. 假想自己是一顆傳統元件 , 在某個位置時 , 自己做了什麼事
當然 , 也希望能知道 , 這些傳統元件的發明者與運用者的思維邏輯

接續該連結 (25樓) 問題
不知小弟對電容的細部運做 , 是否還有錯誤體認呢 ?

第一點 , 應該說是電場
這觀念來自以前物理老師 , google 答案也是如此

第二第三點
若沒有電位差 , 應該就沒有電流了吧
12v & 10v 因為有 2v 差 , 所以才會產生電流

所以小弟以此思考 , 認為電容也是因為內外的電位不同
才有充放電的運做 , 不知這樣是否正確 ?

第四點 , 前一陣子拆變壓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71207-1-1.html
此篇中 , 有些大大希望看到照片 , 小弟剛搬梯子爬上去照的
裡面元件都是一樣的 , 卻各自標 200mA , 600mA
這種變壓器 , 正如史考特大大給的連結教學中的架構
所以猜測 , 貼紙上的標示 , 是搭配原電子用品規格的

第五點
容小弟重複再把那兩張貼過來
a.
這種並聯 , 是否為了  "較大啟動電流" ?
b.
這種並聯是否能得到趨近 11v 電壓 ?

至此 , 上述電容 , 小弟皆以電解質電容假想
不知 "不分正負極" 的電容細部動作是如何 ?

小弟看到 "電容降壓法" 時
在站內看到一篇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41401-1-2.html
1. 請問 圖中藍色框 部份 , 是橋式整流嗎 ?
(明顯看到的只有兩顆二極體 , 好像有三顆 , 但不是該有 4 顆組成嗎)

2. 請問紅色框部份 , 文中提為 CBB 電容 (google 為聚丙烯電容)
如此做法竟能代替線圈變壓器 , CBB 在遇到 110v 交流時 , 是怎樣的動作呢 ?

再請問
電容的壽命一般都說可以充放幾百萬次
請問怎樣算一次呢 ?
交流電 110 * 86400 一天就百萬次頻率了

請各位大大指教
謝謝 !!

网友A:
容降電路

https://kknews.cc/news/aoplenx.html

网友A:
電容的充電和放電

http://macao.communications.muse ... rgingCapacitor.html

將AC訊號加在無極性電容上,電容會有充放電現象,產生與頻率有關係的容抗值。

网友:
b圖讓wish大來解答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容降電路

https://kknews.cc/news/aoplenx.html

這個網站很棒
資料很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個網站很棒
資料很細

這兩個連結,新手應該會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兩個連結,新手應該會懂。

沒那麼容易,新手能看的懂,電子學就不用讀好幾年了,還是須要師傅(前輩)們帶路的。

网友B:
我好難得感到這麼情緒高昂   這篇我重新打過  再想想  再改改了好幾次
本來很正經的答題  看了看太死板了 而且專有名詞太多了  結果被我寫成了類似雜談  想到什麼  就說什麼  樹狀式的補充回答

從宏觀講到微觀   在答題的過程中 自己也學到了最新的發現
幾年前讀到帶電粒子時  還不知道這些粒子的本質  只知道中子質子 電子
現在的電磁學中  也加入了一些量子力學了  也漸漸的發現這些基礎粒子是如何作用
從微觀影響到宏觀

總而言之看不懂的話歡迎 多多在跟我提問題

開頭
我決定先不提基礎被動元件特性說明了
先以回答問題為主  在答題的過程中解釋

小弟一直很希望能了解各種傳統元件 , 在電路上是如何運做的
該篇討論中提及 "兩組 12v 並聯一個大電容"
這讓小弟想知道 , 這樣的環境下 , 這顆電容如何表現 , 改善後的電源又有何不同

答:

電容就是電容  做它該做的工作

改善後的電源跟改善前有何不同

一個能用   一個會罷工

兩組 12v 並聯一個大電容   要拆開來看  有不同的目的 跟應用

兩組 12v 並聯是為了增加輸出電流
並聯一個大電容是為了 穩定電源運作跟提供瞬間電流給馬達

這兩個做法是為了驅動馬達

小弟對傳統元件組成的電路很有興趣
所以以後應該會陸續詢問二極體 , 電晶體 ... 等問題
希望能 .. 假想自己是一顆傳統元件 , 在某個位置時 , 自己做了什麼事
當然 , 也希望能知道 , 這些傳統元件的發明者與運用者的思維邏輯

答: 來pigoo就對了  這裡是個可以問問題的地方  多數情況下不會被冷落的

接續該連結 (25樓) 問題
不知小弟對電容的細部運做 , 是否還有錯誤體認呢 ?
第一點 , 應該說是電場
這觀念來自以前物理老師 , google 答案也是如此

答:
對  首先電子流的速度很快幾乎可以簡化成趨於光速 但是比光速慢 這點要記好不然別人會說我在誤導你n_093|

再來在跟你提一下 為何交流電會有頻率產生     這是因為在磁能轉電能的過程所產生的

發電要產生磁力線切割  通常是透過轉動磁鐵來達成的    而線圈只要固定好 不要離轉動的磁鐵距離太遠/近即可
這樣子就可以感應出電力  如果再透過二極體當整流器  或是機械的整流子  換向器

輸出的電力為交流電   感應出的電力波形 通常為正弦波
N跟S 會交換位置  可以對應到正半周與負半周
正半周與負半周  可以想像成是磁鐵的N跟S

    正弦波的頻率即代表發電機的轉速

現在你大概知道交流電的產生與交流電的波形了

在談電容之前  先來理解何謂電子與電荷

電子

電子是一種帶有負電的次原子粒子
電子屬於輕子類,以重力、電磁力和弱核力與其它粒子交互作用。輕子是構成物質的基本粒子之一,無法被分解為更小的粒子。
(輕子屬於次原子粒子  這算量子力學的範疇了 細說下去要收費n_136|  )

電子流   就是一大堆在移動的電子

導體  導體特性為含有很多自由電子  可以移動  移動後就是電子流  通俗說法為 可以通電  可以導電
反之絕緣體 的自由電子就很稀少了  離子也很稀少
離子在液態中較為常見  例如說 人體 我們的神經電傳導 大部分都是靠鉀跟那鈉離子通道交換來達成的

再來說說電荷

在電磁學裡,電荷是物質的一種物理性質。稱帶有電荷的物質為「帶電物質」。

兩個帶電物質之間會互相施加作用力於對方,也會感受到對方施加的作用力,所涉及的作用力遵守庫侖定律。電荷分為兩種,「正電荷」與「負電荷」。
帶有正電荷的物質稱為「帶正電」;帶有負電荷的物質稱為「帶負電」。

假若兩個物質都帶有正電或都帶有負電,則稱這兩個物質「同電性」,否則稱這兩個物質「異電性」。

兩個同電性物質會相互感受到對方施加的排斥力;兩個異電性物質會相互感受到對方施加的吸引力。
兩個電荷之間互相施加於對方的作用力:同性相斥,異性相吸。

電荷是許多次原子粒子所擁有的一種基本守恆性質。
稱帶有電荷的粒子為「帶電粒子」。電荷決定了帶電粒子在電磁方面的物理行為。靜止的帶電粒子會產生電場,移動中的帶電粒子會產生電磁場,帶電粒子也會被電磁場所影響。

一個帶電粒子與電磁場之間的交互作用稱為電磁力或電磁交互作用。這是四種基本交互作用中的一種。

電流

電流 是電荷的平均定向移動。電流的大小稱為電流強度,是指單位時間內通過導線某一截面的電荷,

每秒通過1庫侖的電荷量稱為1安培。

安培是國際單位制七個基本單位之一。
安培計是專門測量電流的儀器。

有很多種能承載電荷的載子,例如,導電體內可移動的電子、電解液內的離子、電漿內的電子和離子、強子內的夸克。這些載子的移動,形成了電流。

有一些效應和電流有關,例如電流的熱效應,根據安培定律,電流也會產生磁場,馬達、電感和發電機都和此效應有關。(安培定律)

也來提提何謂電壓
電壓 ,也稱作電位差,是衡量單位電荷在靜電場中由於電位不同所產生的能量差的物理量。
此概念與水位高低所造成的「水壓」相似。需要指出的是,「電壓」一詞一般只用於電路當中
[電動勢」和「電位差」則普遍應用於一切電現象當中。

電壓的國際單位是伏特(V)。1伏特等於對每1庫侖的電荷做了1焦耳的功

電容器
電容器是一種可以存儲與釋放電荷的被動元件
在電容器存入電荷時  我們可以測量到  電流  在釋放也是同樣
什麼是時候 電荷會移動呢   有電壓差的時候
例如說 在整流之後  出來的電壓有高高 低低的部份  電容器會在高的部份充電 低的部份放電
這個充放電過程  充電會使高峰被拉下 低谷被提高  這樣子高低越來越一致  也就是說電壓將可以平均  高峰與低谷將會被平均掉

第二第三點
若沒有電位差 , 應該就沒有電流了吧

答:  對的

12v & 10v 因為有 2v 差 , 所以才會產生電流

答:對 12V會對10V灌電

所以小弟以此思考 , 認為電容也是因為內外的電位不同
才有充放電的運做 , 不知這樣是否正確 ?

答:不正確
電容之所以會有充放電是因為  電子的流動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那麼容易,新手能看的懂,電子學就不用讀好幾年了,還是須要師傅(前輩)們帶路的。 ...

AM 2:28分
打剛剛那篇  打完打得差不多發出去  一看時間  不得了
AM4:05分n_087|

网友:
電容是用來容電=裝電,
類似儲熱式電熱水器用來容水=裝水的承壓儲水桶,能有較穩定的熱水,
冷水進入承壓儲水桶加熱,才能有較穩定的熱水輸出。
若加熱溫度過高,洩壓閥沒正常運做,儲水桶就可能爆掉。

電池同樣有穩壓功能,電容也有點像充放速度快的電池,
只是電容的自放電太快了! 沒人在用電,卻也可能短時間就把電容儲存的電都放光光,
號稱超級電容的電容想要取代電池,就是要改善自放電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的充電和放電

http://macao.communications.museum/chi/exhibition/secondfloor/moreinfo/2_3_5_Charg ...

感謝單晶片大大 ...

小弟搜索容抗值後
已經了解了

之後在本站又找到原本想問各方法的差異
http://bbs.pigoo.com/thread-40112-1-1.html

感謝指點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難得感到這麼情緒高昂   這篇我重新打過  再想想  再改改了好幾次
本來很正經的答題  看了看太死板 ...

感謝專炸元件大大如此詳細說明
小弟也正是希望往微觀處思考

記得高中物理課時問過 (20多年前)
得到的答案是
在電路中 , 一顆電子移動每秒只約 2 公尺
電場的傳遞是靠所有電子一起震動的

剛剛搜尋了一下 , 發現還有什麼電子飄移速度 , 熱震動速度 ... 等
雖然很好奇的看完 , 但沒有相關知識做連結 , 恐怕很快會忘記
... 若其他元件遇到 , 就有機會再看一次了

大大電容器那段 , 高峰應該不會被拉下吧 ?
在 scottwang 大大提供的教學裡的圖

那若是為了加大啟動電流 , 電容加大後
理當前幾波未達穩定平均值時 , 電壓也不穩吧 ?

小弟一樓最後一問中
110 * 86400 是錯的 , 應該是 60Hz * 86400 才是

雖然小弟也習慣晚睡
不過最近不到 10 點就擺平了 ...

再次感謝專炸元件大大 , 辛苦您了
也祝您明天連 12 拉 12 再安全下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專炸元件大大如此詳細說明
小弟也正是希望往微觀處思考

初期暫態是不穩定的   在大型系統中會設計延遲    電源穩定後 主電路才會動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專炸元件大大如此詳細說明
小弟也正是希望往微觀處思考

都問了,基基礎問題了...
那就來一個打破沙鍋問到底,...
懂了之後就會更了解原理,不再天馬行空...

電容是由兩極板中間加上"絕緣物質"...
註:連電容圖案(符號)也都是這樣畫的
那就表示電容的兩極板是絕緣的,那請問為何會有"充電電流"?

註:當年我光想這個問題,足足想了三個禮拜才想"通"...
1. 真的是絕緣的
2. 真的有"電流"...
微觀(在電容內部)上是沒有電流
巨觀(在電容外部)上是有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問了,基基礎問題了...
那就來一個打破沙鍋問到底,...
懂了之後就會更了解原理,不再天馬行空...

我們來對一下答案紙……因為能量守恆。

网友:
   用動畫解釋的

楼主:
小弟英文差 ... 終於翻譯完 , 看完 ...

in the metal conductor , the positively charged particles are fixed in place , whereas the negatively charged particles , called electrons,are free to move around.
在金屬導體中,帶正電的顆粒固定在適當的位置,而帶負電的顆粒,稱為電子,可以自由移動。
a metal typically has an equal amount of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charged particles , making the metal as a whole electrically neutral.
金屬通常具有等量的帶正電和帶負電的顆粒,使得金屬整體上是電中性的。
If we apply a force trying to push extra electrons into this metal plate, we will not be successful, because particles with the same charge repel one another.
如果我們施加一股力量試圖將額外的電子推入這個金屬板,我們就不會成功,因為具有相同電荷的粒子相互排斥
If extra electrons accumulate inside the metal plate, they will repel each other and repel any the new electrons trying to enter.
如果額外的電子在金屬板內積聚,它們將相互排斥並排斥任何試圖進入的新電子。
Therefore, even if we apply a force, the metal will remain electrically neutral.
因此,即使我們施加力,金屬也將保持電中性。
Now, let us consider a new scenario where there is another metal plate close to the one shown.
現在,讓我們考慮一個新的場景,其中有另一個金屬板接近顯示的那個。
As electrons accumulate in the first metal plate, they will repel the electrons in the second metal plate.
隨著電子在第一金屬板中累積,它們將排斥第二金屬板中的電子。
The positively charged particles left behind in the second plate will exert an attractive force on the negatively charged particles in the first metal plate.
留在第二板中的帶正電粒子將對第一金屬板中的帶負電粒子施加吸引力。
This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first plate to have more negative particles than positive particles.
這使得第一板具有比正粒子更多的負粒子成為可能。
As we add electrons to the first metal plate, an equal number of electrons leave the second metal plate.
當我們向第一個金屬板添加電子時,相同數量的電子離開第二個金屬板。
After a certain number of extra electrons accumulate on the first plate, they will repel any new electrons trying to enter.
在第一塊板上積累了一定數量的額外電子後,它們將排斥任何試圖進入的新電子。
The first metal plate has developed a net negative charge, and the second metal plate has developed an equal and opposite net positive charge.
第一金屬板產生淨負電荷,第二金屬板產生相等且相反的淨正電荷。
We can cause this equal and opposite charge on each plate to be larger by applying a larger external force.
通過施加更大的外力,我們可以使每個板上的這種相等和相反的電荷更大。
If we remove the external force we are applying, the extra electrons in the first metal plate will continue to repel one another.
如果我們移除我們正在施加的外力,第一個金屬板中的額外電子將繼續相互排斥。
We have now returned to our original condition where the net charge on each plate is zero.
我們現在恢復到原來的狀態,每塊板上的淨電荷為零。
The two metal plates are what we call a capacitor.
兩塊金屬板就是我們所說的電容器。
Note: Voltage is shown "upside down" in this video because the blue arrows will show electron flow.
注意:此視頻中的電壓顯示為“顛倒”,因為藍色箭頭將顯示電子流。
By briefly connecting the capacitor to a battery as shown, the two plates have developed equal and opposite charges.
如圖所示,通過簡單地將電容器連接到電池,兩個極板產生相等和相反的電荷。
If we then connect the capacitor across the light bulb, all the extra electrons in the negatively charged plate will move, to the positively charged plate through the light bulb.
如果我們然後將電容器連接到燈泡上,則帶負電的板中的所有額外電子將通過燈泡移動到帶正電的板上。
If we use multiple batteries in series, then we can force the two plates of the capacitor to develop larger amounts of charge.
如果我們串聯使用多個電池,那麼我們可以強制電容器的兩個極板產生更大量的電荷。
When the capacitor is charged, its voltage will be the sum of the voltages of all the batteries.
當電容器充電時,其電壓將是所有電池的電壓之和。
Charging the capacitor to a higher voltage will cause the light bulb to stay on longer when the capacitor discharges.
將電容器充電到更高的電壓將導致燈泡在電容器放電時保持更長時間。
Now suppose that we increase the areas of the two metal plates.
現在假設我們增加了兩塊金屬板的面積。
This increased area allows us to push more extra electrons into the first metal plate, and remove more electrons from the second metal plate, without applying a larger external force.
這個增加的面積允許我們將更多的額外電子推入第一金屬板,並從第二金屬板移除更多電子,而不施加更大的外力。
When a larger capacitor is connected to our battery, it will take longer for the capacitor to charge to the voltage of the battery.
當一個較大的電容器連接到我們的電池時,電容器充電到電池電壓需要更長的時間。
Although the final voltage is still equal to the voltage of the battery, for a larger capacitor, this voltage represents a larger amount of charge on the two metal plates.
儘管最終電壓仍然等於電池的電壓,但對於更大的電容器,該電壓表示兩個金屬板上的更大量的電荷。
The larger capacitor will take longer to discharge through the light bulb, thereby allowing the light bulb to stay on longer.
較大的電容器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通過燈泡放電,從而使燈泡可以保持更長時間。
Suppose that we add a special material in between the two plates.
假設我們在兩個板之間添加了一種特殊材料。
This material does not allow any particles to flow through it, but it contains molecules that change their orientation based on the charges on the two plates.
這種材料不允許任何顆粒流過它,但它含有根據兩個板上的電荷改變其取向的分子。
These molecules exert forces that attract more electrons to the negative plate, and that repel more electrons from the positive plate.
這些分子施加的力將更多的電子吸引到負極板上,並從正極板中排斥更多的電子。
The presence of this material has the exact same effect as does increasing the areas of the two metal plates.
這種材料的存在與增加兩塊金屬板的面積具有完全相同的效果。
This allows the two plates to develop larger net charges, for the same amount of applied voltage.
這允許兩個板在相同的施加電壓下產生更大的淨電荷。
When we increase the area of the two plates or add this special material, we say that we have increased the "capacitance of the capacitor.
當我們增加兩塊板的面積或添加這種特殊材料時,我們說我們增加了“電容器的電容。
There is also a third way to increase the capacitance of a capacitor.
還有第三種方法來增加電容器的電容。
This is by moving the two metal plates closer together.
這是通過將兩個金屬板移近一起來實現的。
Because the two plates are now closer together, they exert greater forces on each other's electrons.
因為這兩塊板現在更靠近在一起,它們對彼此的電子施加更大的力。
This attracts more electrons to the negative plate and d repels more electrons from the positive plate, allowing the two plates to develop larger net charges, for the same amount of applied voltage.
這吸引更多電子到負極板並且d從正極板排斥更多電子,允許兩個極板產生更大的淨電荷,用於相同量的施加電壓。
This has the same effect as inserting the special material, and as increasing the areas of the metal plates.
這與插入特殊材料和增加金屬板的面積具有相同的效果。
To create the largest capacitance possible, we want to make the areas of the plates as large as possible, insert the special material in between the plates, and move the two plates as close together as possible.
為了產生盡可能大的電容,我們希望使板的面積盡可能大,將特殊材料插入板之間,並儘可能地將兩個板移動到一起。
The larger the capacitance, the more energy will be stored for the same amount of voltage.
電容越大,相同電壓下的能量就越多。

楼主:
小弟原本的思路 , 僅到電路環境的影響條件
這影片解釋了運作時 , 電子的運作方式
這應該就是專炸元件大大 8 樓最後一行想告訴小弟的
小弟現在體會到了

不過影片中 , 當拿掉外加電力
同側同性的排斥力 > 對側的吸引力
如此放電行為 , 應該是指 FlyNews 大大所提的自放電吧
剛把前一陣子拆下來 , 以為壞的電容拿來測試
等了 10 分鐘還是有電 , 這現象應該是非常緩慢的 ...

影片中提到 , 使用兩顆電池時 , 能儲存更多電荷
-> 測試 : 電容充 5v 充飽 , 再接 12v 果然還能再充
-> 所以 , "0v地線+5v火線"  VS  "7v地線+12v火線" 的引力環境
電容將儲存相同電荷

這麼說 , 電容內之所以有高電壓
是因為同側同性電力的互斥力嗎 ?

當 12v 充飽後 , 開始放電
放到與 5v 充飽相同數量的電荷時
流出的電壓這時應該是 5v 嗎 ?

這與電池沒電時 , 其實是電壓不夠驅動電子用品的意思相同 ?

這麼多位大大熱心指點
真是太感謝各位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原本的思路 , 僅到電路環境的影響條件
這影片解釋了運作時 , 電子的運作方式
這應該就是專炸元件大大 8 ...

覺得您快走火入魔了,請Google一下『電子伏特』,從別的角度理解一下。

補充內容 (2019-2-4 08:13 PM):
建議從能量、能量轉移,流體力學方向思考,不要在糾結電壓了,電壓只是帶電粒子,可以度量的能量而已。

補充內容 (2019-2-4 08:16 PM):
更正
可以度量的能量差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原本的思路 , 僅到電路環境的影響條件
這影片解釋了運作時 , 電子的運作方式
這應該就是專炸元件大大 8 ...

我想你私訊我  給我你的LINE好了n_087|
在電話中慢慢從頭說起
你的想像力誤認了現實的物理世界
走火入魔應該是不至於不過有偏差在   補全更多知識偏差就會拉回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你私訊我  給我你的LINE好了
在電話中慢慢從頭說起
你的想像力誤認了現實的物理世界 n_1 ...

非常感謝專炸元件大大的指點
只是小弟沒有使用 line
也比較希望透過網路純文字的方式來學習

小弟看完影片後 , 對電容內的電壓產生疑惑
因此做了測試

使用電腦 power , 實際 5.3v , 12.0v
1. 電容充 5.3v , 測量也得到 5.3v , 充 12.0v , 測量也是 12.0v
2. 電容充 5.3v 充飽 , 再接 12v , 還能再充至 12v , 但沒有空腹充 12v 時的火花
3. 正極接 12v , 負極接 5.3v , 充一秒以內 , 測量 5.9v , 充久一點時間 , 最多到 6.3v (理論上 6.7v)
4. 電容測量電壓 , 由 12 v 降至 10v 僅須數秒 , 越低 v 電壓減少越慢
5. 最後剩 0.02  0.03 時 , 若停一陣子再接三用電表 , 會出現 0.04 0.05 , 就跟舊電池很像

若不是 同側斥力 - 對側吸力 封存了能量 , 會是什麼呢 ?
小弟因此有了猜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你私訊我  給我你的LINE好了
在電話中慢慢從頭說起
你的想像力誤認了現實的物理世界 n_1 ...

電子承載電荷   電荷分成 正電荷與負電荷

單一導體中  正負皆相等    故為電中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專炸元件大大的指點
只是小弟沒有使用 line
也比較希望透過網路純文字的方式來學習

使用電腦 power , 實際 5.3v , 12.0v

1. 電容充 5.3v , 測量也得到 5.3v , 充 12.0v , 測量也是 12.0v

答:  這是對的

2. 電容充 5.3v 充飽 , 再接 12v , 還能再充至 12v , 但沒有空腹充 12v 時的火花

答: 因電容已先預充電 故不會有較大的瞬態電流
火花的原因是大電流接觸  使得一部分接觸面的金屬蒸發 噴出來

3. 正極接 12v , 負極接 5.3v , 充一秒以內 , 測量 5.9v , 充久一點時間 , 最多到 6.3v (理論上 6.7v)

答  正確  電容跨接兩電壓源   充電電壓是兩電壓源的壓差

例   兩電壓源與 一電容      一電壓源為20V  另一電壓源為60V  請問如將電容跨接於兩端  電容電壓應為多少伏特以內
答  40V以內

4. 電容測量電壓 , 由 12 v 降至 10v 僅須數秒 , 越低 v 電壓減少越慢

答:   此為電容的非線性放電特性
此放電來源是因為  在測量時  儀表會從待測物抽取微弱電流來測量

如果電容充飽電後  就放著   電容電壓也會下降   那是因為 現實世界的電容材料是不理想的  兩極板必定存在洩漏

5. 最後剩 0.02  0.03 時 , 若停一陣子再接三用電表 , 會出現 0.04 0.05 , 就跟舊電池很像

答:
關於這點 我也很難解釋 只能猜測可能是有某種原因 向電容充電
這點在更高解析度的儀表上更明顯

若不是 同側斥力 - 對側吸力 封存了能量 , 會是什麼呢 ?

正電荷與負電荷  它們想要保持電中性

就如同男校那棟樓的會想辦法晃過去 女生那邊

网友:
動畫的解釋
很生動,也很好.

有一點要注意的是
動畫中的電子移動,只是示意
因為"電子"移動很慢很慢,但"電流"(電子流)傳播速度很快...

在導線或導體中的電子
====eeeeeeeeeeeeee====
給它(電子)編號
====1234567890abc====
從右邊來了一個電子z
====z1234567890ab(c)===
瞬間(接近光速)會看到另一個電子從左邊(c)移出

另一種說法:
從微觀上來看(每個電子都給編號),(單一顆)電子本身移動很慢(距離很短)...
從巨觀上來看(整個迴路運作),電子(都長一樣)飛快的速度,右邊進左邊出,...

補充內容 (2019-2-6 09:08 AM):
左右邊說錯了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專炸元件大大如此詳細說明
小弟也正是希望往微觀處思考

>>記得高中物理課時問過 (20多年前)
>>得到的答案是
>>在電路中 , 一顆電子移動每秒只約 2 公尺
>>電場的傳遞是靠所有電子一起震動的

如果可以,請你把資料來源貼出來...
不然也可以查一下google
一堆訊息都說只有 每秒幾毫米,跟你說的公尺,
相差是千倍,10的3次方量級...

>>也比較希望透過網路純文字的方式來學習

(單一)"電子"本身移動很慢很慢,但"電流"(電子流)傳播速度很快...

在導線或導體中的電子
====eeeeeeeeeeeeee====
給它(電子)編號
====1234567890abc====
從右邊來了一個電子z
====z1234567890ab(c)===
瞬間(接近光速)會看到另一個電子從左邊(c)移出

另一種說法:
從微觀上來看(每個電子都給編號),(單一顆)電子本身移動很慢(距離很短)...
從巨觀上來看(整個迴路運作),電子(都長一樣)以飛快的速度,右邊進左邊出,...

這同時也能夠解釋,為什麼電容兩極的中間是絶緣體,但卻有充(放)電電流...
把電容看成黑盒子([XXX]),只看外在表現,不管內部細節...
----[XXX]-----
當一顆電子從右邊進,馬上左邊出...
這樣來看就有"電子流"(電流--反方向)

註:1. 右邊進左邊出,不是同一顆電子...
2. 電子流與電流方向相反,一般電路計算習慣都用"電流"...
只有講原理時,才會拿出電子與電子流來解釋原理

反過來說,把電容當白盒子(看裏面內部細節)...
----|   |------
本來電容兩端的金屬極板,正負電相等,成電中性
同樣的,一顆電子從右邊(極板)進來
因為同性相斥,異性相吸原理...
左邊(極板)的一顆電子,被(排斥力)推出去
所以電子並沒有穿過(飛過)兩個極板的中間(絶緣物)
右邊電子愈來愈多,左邊電子愈來愈少,兩極板的正負電形成電場...
這也就是電容器wiki中一開頭就說將電能儲存在電場中原因...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5%AE%B9%E5%99%A8
電容器(capacitor)是將電能儲存在電場中的被動電子元件。....
註:講原理時,一般都先討論理想狀況,再討論因為生產技術,
材料特性,...等等照成非理想狀態.
例:雖然說電容兩端極板中間是絶緣體(實際上不可能"完全"絶緣)
所以還是會有"漏電流"產生,也就是充滿電,放著它也會"慢慢"...的沒電.

補充內容 (2019-2-6 09:08 AM):
左右邊說錯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電腦 power , 實際 5.3v , 12.0v

感謝專炸元件大大細心教導

原來火花是金屬蒸發 ... google 到也是如此
原本還以為接觸面積太小時 , 尖端放電造成空氣等離子化

透過此帖教導
小弟應該能繼續培養 元件 -> 粒子 -> 能量 各層面都合理的思維

真的萬分感謝各位大大
也祝大家新年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