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付費徵求 IWATSU SS-7810 電源板

楼主(2019-02-03):
新年新氣象,好運之神降臨到我家。

這塊電源板熱區的 Q2/2SC4311, BCE 三脚均雙向導通,Q2 週邊過熱區恐怕都不保。

若有會員不想修手上的SS-7810,或許拆賣也可以賺一筆。

願割愛的會員朋友,請私訊。

補充內容 (2019-2-3 05:50 PM):
標題誤打了,應是 SS-7810 才對。有請管理員幫忙改一下了,謝謝!

网友A:
Q2看起來是RCC震盪輔助電源,周邊零件不多,試著原板修復比較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看起來是RCC震盪輔助電源,周邊零件不多,試著原板修復比較快吧?

Q2高壓NPN TR ,2SC4311 已難找到,對岸的恐怕多是拆機品,不敢買。

其次尋找代用品,賽門哥提醒服務手冊中的2SC5353,應是不同版本的用料,幸好露天有賣,等過年後再來處理了。

至於週邊的小件,解決了Q2,其他的就好處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Q2高壓NPN TR ,2SC4311 已難找到,對岸的恐怕多是拆機品,不敢買。

其實wooden 不用太執著在拆機品,半導體屬於半永久性零件,沒壞的話二手品一樣頭好壯壯,新品反而是怕大陸自己打印上去的,這才是大問題,這個電晶體在較早期的切換式電源不難見到,如果你有早期電腦的電源可以拆開看看,或許它早已在裡面等你多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wooden 不用太執著在拆機品,半導體屬於半永久性零件,沒壞的話二手品一樣頭好壯壯,新品反而是怕大 ...

要多早,二十年前的嗎,應該很難

編號,要一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Q2高壓NPN TR ,2SC4311 已難找到,對岸的恐怕多是拆機品,不敢買。

不必太執著原本的型號,您拿到的跟SIMON大的型號也不同啊,只要規格相近就可以了,這個地方又沒配對問題。
一般常見電視水平電晶體,或是電源供應器主電晶體應該都可以,這個地方考慮到220V電源,所以耐壓才會選那麼高,如果只以110V考量,其實2SC2335也夠用了,真的要與原廠規格相近,比較容易找到的應該是TO3P外型的2SC315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wooden 不用太執著在拆機品,半導體屬於半永久性零件,沒壞的話二手品一樣頭好壯壯,新品反而是怕大 ...

若執著於原型號,鐵定是難找,而且早期的元件, 耐高壓晶體更是難求,對岸大多是整新品,當然不是選項。

找代用是一個方法,查看2SC4311 耐壓達800V,但我認為只要超過400V,加上20%裕度,選用500V以上,應足可担當了。

幸好R拍有這顆 2SC5353 ,廢板若挖不到代用品,就花錢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若執著於原型號,鐵定是難找,而且早期的元件, 耐高壓晶體更是難求,對岸大多是整新品,當然不是選項。

堅持原型號 & 台灣購料 的話
2SC4311
這家問問看
http://www.mtn.tw/

不然,看看要不要用
2SC4313代用
http://www.100y.com.tw/viewproduct.asp?MNo=389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堅持原型號 & 台灣購料 的話
2SC4311
這家問問看

堅持原型號 2SC4311 應不用慮了,另一款 2SC535 就是最僅選項了,主要是R拍有得買就好辦了。

其次也向會員徵到一台,等年後收到再視狀況來修復了。

网友D(2019-03-07):
Q2換成2SC5353 ,那麼Q1,要跟著換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Q2換成2SC5353 ,那麼Q1,要跟著換嗎,

Q1 不必換, 除非有前人修過換了次級品代用。
根據電路圖是 IRFE40 800V/5A4/2Ω , 未裝R6D5

BOM 7804 是 2SK2610 900V/5A/2.5Ω , 背焊R6(100Ω)/D5(1N4148代用)

沒燒毀就不用換
學姊那有 2SK2746 / 800V 7A  1.3 Ω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118506075
這顆是沒絕緣的, 要另外加絕緣墊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