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IWATSU SS-7810 POWER 維修紀錄-1 尚未修復

楼主(2019-02-03):
IWATSU SS-7810 POWER 維修紀錄-1  尚未修復

這個 POWER 後期有調整
主要就是
輸出段線性穩壓四個功率件與散熱片 , 熱量與風向 把周圍電容器烤的很短命
   變更後  功率件拉線到後段風扇旁  整合一個散熱片

散熱風扇  建準自潤軸 風量或壽命不足 改 COPAL 雙滾珠軸  風量與壽命提高  但是風扇噪音不小
這措施效果很好 但是非常激烈 可見被逼得很無奈

主電源 功率MOS  IRFPE40 800V ==> 2SK2610  900V  G極SWITCH 多了放電迴路 R6 100Ω  / D5  D1NS4
---------------------------------------------------------------------

RCC 待機電源 C9 / C17 改材質提升
C17 KME 100uF/25V ==> SANYO 100uF/20V OSCON 是固態電容
C9   KME 100uF/25V ==> LXZ     100uF/35V

  2SC4311 ==> 2SC5353  規格差不多

我比對了好幾天  上述差異部分竟然是 維護手冊  4-97  PCB實物對應是 7804/05 的 POWER

我的機器可運作開機  Q2 / 2SC5353   沒壞 , 但其B極驅動端電路出事了
C15   0.047 uF    發黑  (原來該是 透綠色 麥拉電容  )
R17   150 Ω        微黑

今早才剛看到上述不良件   手頭上沒合適零件 0.1uF串2 , 120Ω代用

年後材料齊了再換新繼續觀察
不良狀況

网友A:
您的電源板看來也是狀況連連,咱的Q2 是2SC 4311 ,位於熱區的元件應是未經面板前方的啟動開關,所以上電後長期處於工作狀態,於是Q2便積熱而終,而且未加散熱片,就積熱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電源板看來也是狀況連連,咱的Q2 是2SC 4311 ,位於熱區的元件應是未經面板前方的啟動開關,所以上電後 ...

原本是想年後材料齊了修完才發
先發這篇其實是給五燈大參考一下
因為我觀察發現 原廠POWER 版本有改動  我這板似乎好些  沒那麼黑

Q2  2SC4311 比較冷僻  , 而2SC5353 在露天 上有販售
因此建議 Q2  改用2SC5353  依維護手冊4-97另一BOM表 重建

經比對後 我這個實板
不是依維護手冊4-51頁 SS7810      POWER PART LIST
而是依維護手冊4-97頁 SS7805/06 POWER PART LIST

4-97頁 待機電源 相關差異零件
39Q2  2SC5353
39R17 DRE137681 EF1/4S 150ΩF TA21N
39R18 DRE137881 EF1/4S 1.0KΩF TA21N
39R19 DRE137511 EF1/4S 30ΩF TA21N
39R20 DRS320151 RSS1 3.3ΩJ TA21N

39C9 DCE935411 LXZ 35VB100M F50 TC04R
39C17 DCE926461 20SH100M TD04R
39C19 DCE929631 LXZ 16VB220M F50 TC04R
39C21 DCE926331 LXZ 35VB220M H15

原廠線路圖 數值出現的錯誤 我依上述列表修正如下圖
修正部分以紅字標記以示差異方便比較

補充內容 (2019-2-4 07:13 AM):
電路圖 R20 0.33Ω 為錯誤
正確是 R20 3.3 Ω

補充內容 (2019-2-10 03:51 PM):
R18   220 Ω ==> 1.0K Ω 1/4W MF

网友:
Simon哥好厲害喔~

楼主:
更正 3# 電路 R20 需為  3.3 Ω 1W  ( 之前標錯 0.33Ω 1W)

補充內容 (2019-2-10 03:42 PM):
R18   1/4W 1.0K  MF

楼主:
SIMON 哥 : 求一敗而不得 寂寞如雪 高處不勝寒  寂寞啊 痛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 哥 : 求一敗而不得 寂寞如雪 高處不勝寒  寂寞啊 痛苦啊

你的痛苦就是我的快樂啊~.......啊~哈哈哈哈.......(布袋戲的口音)

(意思是你的功力乃是我的助力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正 3# 電路 R20 需為  3.3 Ω 1W  ( 之前標錯 0.33Ω 1W)

我的修好在測試時,也覺得power 板溫度有點偏高
溫度1直都是電容的殺手,等S大完修時我的再來進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修好在測試時,也覺得power 板溫度有點偏高
溫度1直都是電容的殺手,等S大完修時我的再來進階 ...

貼散熱片,電解決嗎,

网友C:
電源板
確實要注重一下功率元件散熱 (內部風扇尺寸相較PC電供用的,還真有點擔心這散熱風量是足否夠 ?)

還有部分電解電容的週期性更新

之前清潔時
拆開的上蓋
看到內部殼板銹蝕的痕跡
比對位置應該是電源板上的電容電解液噴發造成 (電路測試接錯 或 電容爆漿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源板
確實要注重一下功率元件散熱 (內部風扇尺寸相較PC電供用的,還真有點擔心這散熱風量是足否夠 ?)

有可能是大容炮噴出來的,

网友D:
請問 C15   0.047 uF    發黑  (原來該是 透綠色 麥拉電容  ) ,要換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 C15   0.047 uF    發黑  (原來該是 透綠色 麥拉電容  ) ,要換掉嗎,

換 , 看了心煩 ,
沒多少錢
以後不會疑神疑鬼

网友D(2019-03-07):
引用 楼主:
換 , 看了心煩 ,
沒多少錢
以後不會疑神疑鬼

請問一下你跟誰買的,

如果Q2,原本是C4311,想換C5353,是直接換嗎,因我的C4311的溫度有50~60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你跟誰買的,

如果Q2,原本是C4311,想換C5353,是直接換嗎,因我的C4311的溫度有50~60度呢 ...

0.047 mylar 麥拉電容 一般電子材料店就有

功率MOS/BJT 溫度有50~60度 很正常~
C4311換C5353 未必比較低
鎖個小銅片也可以